关于霍尔开关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2-03):
买了一个霍尔开关,有标记的一面写着4Ie 633,应该是使用电流大小之类的吧,三个腿的那种,我用4.826V的三个干电池供电,开路情况下测输出只有0.714V,为什么高电平这么低啊?顺便问一下,到底三个腿哪个是正,负还有输出啊?

网友:
缺一个上拉电阻,呵呵。

楼主:
没有上拉电阻霍尔开关的高电平就这么小啊???!!

网友:
开漏输出的

网友(2012-06-29):
电源和输出间加个上拉电阻,三极管开漏输出的。

网友:
我用过A1120霍尔传感器,加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与电源电压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