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只能下载AT89S51,AT89S52的AVRUSB ISP.欢迎拍砖

楼主(2008-02-03):
经过一周的努力,终于完成只能下载AT89S51,AT89S52的AVRUSB ISP(同时支持并行口的)了,好辛苦。但是还有一个BUG,使用个之后就会发现的,呵呵!
一些截图:
上位机程序:
更新后的程序(修正BUG,以及高速下载出错)

楼主:
程序BUG就是:
在使用AVRUSB下载程序时候,当在通讯过程中参数错误时候,必须要关闭程序再重新打开程序才能继续。

楼主:
更新:修正保存上次自动编程选项错误,并且更新显示下位机源程序。
下一步计划添加支持M48,M8,M16

楼主:
现在增加支持M48,M8,M16 芯片。但是熔丝编程功能没有加上去,等到做好熔丝导航之后再添加上去。对于其他的芯片,只要添加相应的编程数据就可以了。
上位机程序
下位机源程序以及芯片代码
驱动,在上面的有,或者已经安装过USBASP的就可以了。电路图在上位机的“关于”里面有。
上位机源程序,等待编好熔丝导航之后再上传!

楼主:
现在做好选择熔丝导航了,现在将上位机执行程序、上位机源程序、下位机源程序上传。希望有人获益。
上位机源程序:
下位机源程序,里面有芯片代码:
截图:

楼主:
现在补上上位机执行程序以及驱动:
上位机执行程序:
驱动:

楼主:
现在有增加支持ATmega88、ATmega168、ATmega32、ATmega8515、ATmega8535。由于我没有芯片进行测试,希望有人帮忙测试一些,或者给予一些提示。还有,不知道熔丝导航以及加密导航是否完全正确,如果有错误,希望给予提醒。
上位机执行程序:

网友:
最近usbasp的上位机软件,增加了好几种——好事情!
    刚刚试用了一下,界面不习惯——感觉“不直观”——可能是不习惯的关系罢;
    但是,这个上位机软件的执行程序文件比较小,有时候是会“有用”的。

发现了两个小问题,提供楼主参考:
    1、在本软件下面,使用其他的M8固件,软件不能“反映”出来?
    2、对s51烧写.....烧写之后,芯片的P17“一直”为低电平——正好我的目标板上面,P1口有LED数码管,才发现!

网友:
谢谢楼主的开源贡献!

网友:
to:楼主
    辛苦了!楼主,我也再搞这个,上回你和我说过 :) 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希望楼主继续加油,我也在抽时间加油中...... :)

楼主:
2、对s51烧写.....烧写之后,芯片的P17“一直”为低电平——正好我的目标板上面,P1口有LED数码管,才发现!
谢谢wxfhw的提示,这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下位机程序中void isp_disconnect(uchar type)错误产生的。
原来是这样的:
void isp_disconnect(uchar type)
{
  PORTB=PORTB & (~((1<<PB3) | (1<<PB4) | (1<<PB5))); //禁止上拉
  DDRB=DDRB & (~((1<<DDB3) | (DDB4) | (DDB5)));      //输入
  if(type==0) //AT89S51,AT89S52
    PORTB=PORTB & (~(1<<PB2));                         //RESET=0
  else       //ATmega
    PORTB=PORTB | (1<<PB2);                         //RESET=1
  SPCR=0;                                            //禁止M8硬件ISP
  isp_led(0);
}
现在修正了,修正如下:
void isp_disconnect(uchar type)
{
  PORTB=PORTB & (~((1<<PB3) | (1<<PB4) | (1<<PB5))); //禁止上拉
  DDRB=DDRB & (~((1<<DDB3) | (1<<DDB4) | (1<<DDB5)));      //输入
  if(type==0) //AT89S51,AT89S52
    PORTB=PORTB & (~(1<<PB2));                         //RESET=0
  else       //ATmega
    PORTB=PORTB | (1<<PB2);                         //RESET=1
  SPCR=0;                                            //禁止M8硬件ISP
  isp_led(0);
}
这是我太粗心大意了。
再次感谢wxfhw的提示。同时提供更正后的下位机程序:

to:zhb2000
你的软件做得很好,真羡慕!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给你置酷了!!

网友:
呵呵呵,有源码,自己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了

楼主:
现在有增加了ATmega128,ATmega162,ATmega163这些我只是根据数据手册将编程数据加进去的,我不能保证输入过程中是否出错,我没有芯片进行测试。希望有人帮忙测试,最好有人自己添加数据然后再共享。

网友(2008-06-13):
顶一下楼主, 希望该软件越做越好.

网友:
LZ不容易,牛

网友(2009-01-06):
mark!正在学习用C#来编usbasp

网友(2009-03-23):
太好了,我的89S52单片机终于又可以用了

以前我有什么EARSY ISP 下载,十次下载 十次不成功。我总以为我的下载线作的有问题。检查了很久都没查出错在哪,最后 绝望了。

今天无意中看到 此帖,就试了试。89s52居然下载成功。太高兴了!

感谢楼主,感谢楼主让我的s52的再生!

网友(2010-12-07):
此处有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