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 II中的问题--RTL Viewer 和 Technology Map Viewer各是什么功能?

楼主(2008-02-03):
请教QUARTUSII里面的RTL Viewer 和 Technology Map Viewer是什么关系?各个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没有人知道?晕!

网友(2008-03-08):
RTL Viewer 是寄存器传输级方式的电路原理图,Technology Map Viewer是综合后的门级电路原理图

网友(2011-11-24):
也是不明白它们的区别,过去一直是看RTL Viewer。直到有一次看不懂(粗线条把输入、输出连在一起),尝试用Technology Map来看,结果很清晰。难道它们的区别是一个比较含糊另一个比较细致?请高手释疑。回复【2楼】eagle1979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不明白它们的区别,过去一直是看rtl viewer。直到有一次看不懂(粗线条把输入、输出连在一起),尝试用technology map来看,结果很清晰。难道它们的区别是一个比较含糊另一个比较细致?请高手释疑。回复【2楼】eagle1979
不是一个比较含糊另一个比较细致,而是一个比较抽象(综合之前的行为级描述)另一个比较实际(综合之后的逻辑门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