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的AD转换能不能测一个方波的波峰电压AD值

楼主(2008-02-03):
MEGA8的AD转换能不能测一个方波的波峰电压AD值,这个方波频率是1KHZ,时钟是1M,我做了,不准,值高,不知道怎么?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
用外中断同步,避免在边沿采样。

楼主:
我查发方波的引脚的高低电平变化,一旦是高电平,就开始AD转换,但AD值大一些,不准

楼主:
用宏晶芯片,做这个,效果不错,但MEGA8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1-09-14):
请问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想检测正弦波的波峰电压值,请问用单片机怎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