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出现一条竖线(如图),请大家帮忙诊断一下

楼主(2008-02-05):
笔记本型号是:富士通 S2210   (LIFEBOOK S SERIES)
2007年11月份买的

前天夜里还是好好的,昨天下午开机就这样了,而且线好象在变粗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刚开机时,线比较粗,呈蓝黑色,渐渐会变淡,呈红色,

可以肯定是硬件的问题,屏幕截图没有这条线

楼主:
armok 阿莫,

你不放假啊?

我放了一晚上,病情好象在加重

网友:
屏的纵向的排线接触不好,或者受潮,这种东西很难修的,在保修期就送修吧,不在保修期,可以自己拆开盖除除潮看看,

楼主:
谢谢 wanghm35

“纵向的排线接触不好”,那就应该是一条或几条纵向线上的点都有问题,就应该是一条笔直的线,但这条线是散的,而且并没有顶到上下的边界,

等几天看看,还不行,就送修,

谢谢关心

楼主:
被阿莫说对了

这条线现在只有下面一点影子了,长度大约只有原来的三分这一,但变宽了一点,淡了一点,估计再有个三五天就会全褪掉的

还有必要送修吗?

网友:
趁现象还在赶紧去修

网友:
肯定是硬件性的问题,若没有碰撞的物理冲击,BAIPI先天有问题,能换就换。
可以背景换成全红,绿,蓝,黑,红,把图贴出来,进一步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