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用JAVA开发上位机软件的啊

楼主(2008-02-07):
java 也不错啊,推荐使用

网友:
我曾也是这么想的!以前学计算机,只学过JAVA和C,没学过VB.所以想以JAVA做上位机软件.但一般做电子和自动化这方面的的技术人一般考虑的都是MCU,电子技术方面的东西,没空钻研JAVA的面向对象,何况很多人的思维都是面向机器或面向过程的,要他们转向完全的面向对象编程思路,很难啊!还不如用VB的模块化开发!

网友:
用JAVA做上位机,做成小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HP某些型号的的PDA就有串口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