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中有人老用BT下载,把网络资源都耗尽了

楼主(2008-02-09):
我在家拉了条2M的宽带,和另外三家合用,共同承担网费.

刚拉网线的时候都跟他们说好了,不要在大家都上网的"黄金时间"下载,以免严重影响网速.

可是其中有一家老是用BT之类的软件进行疯狂下载,导致我们其余的网速极慢,有时连OURAVR的网页都打不开.

跟他说过好多次了,每次都答应不再下载,可一转身又开始疯狂BT,属于脸皮较厚的那种人.

听说有的路由器可以给每个端口任意分配带宽资源,比如我四端口的路由器,2M的带宽,就可以给每个端口分配500K.这样他再BT,也不会影响到其它人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路由器,或者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请大家支招,谢谢各位先.

网友:
自己用一台旧电脑DIY一个linux路由器,用iptables防火墙脚本来控制IP包走向,一旦发现有EMULE/BT之类的IP包一概DROP掉,对于这种人不用客气的。

网友:
这个功能是很基本的,推荐个网站给你看看,www.right.com.cn/forum

刷一个tomato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烦恼,让他免费用这个月 下个月给他断网,惹不起,躲得起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关注中,我的1M而已,两个人共享,我都不好意思出声……

网友:
我很直接,跑到对方家里,将BT软件限速到60K。并告知对方注意“共享”。不听,就隔三差五将他的地址阻断几次。没多久,对方就没有BT或是PPS的兴趣了。呵呵。

网友:
to:【3楼】 2233223 雪之爱
你给的P2P0ver现在都没用了,不说用什么反P2POVER软件,我直接在被控制的机器上写仅两行命令的批处理文件开机执行一下就可以完全防止P2POver的控制了。如果有那些真对ARP攻击的防火墙,P2POVER也是照样不管用。因为P2Pover的原理就是用地址欺骗的方式让别的机器误认为装了P2Pover的计算机是路由,数据包都通过你这里进行转发。
对于这种东西,就得在真正的路由器那里进行控制。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他们在黄金时间下载东西的!
有的时候,你打开了迅雷、网际快车或其他的BT软件这些下载软件,即使不下载东西,它会自动地持续地有数据上传和下载的。一直没弄董这个原因,即使有的是重装系统候第一次安装下载软件,没下过任何东西,它也有东西上传!真是很BT的一种软件!

网友:
在路由器上设置MAC过滤设置,在自己上网速度很慢时,就让他的网卡MAC地址失效,不上网时再开通他的MAC地址,让他受一下

网友:
听说有的路由器可以给每个端口任意分配带宽资源,比如我四端口的路由器,2M的带宽,就可以给每个端口分配500K.这样他再BT,也不会影响到其它人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路由器,或者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请大家支招,谢谢各位先.

有这样的路由,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网络稳定多了

网友:
有这样的路由器,但是很贵,一般要1k以上,而且才保一年,经常被雷打,不划算啊

网友:
破解版本的磊科 180-400都有

网友:
搞个linksys WRT54GS 无线路由装个ddr-wrt 燃后做下限制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解答,按大家提供的方法先试试看.

【10楼】 hl0716 ,请问你买的路由器是什么品牌的,大概什么价位?会不会是【11楼】 panxiaoyi 啊艺说的那么贵.

我的路由器是四端口的TP-Link,才八十五块钱啊.

网友:
http://shop34111774.taobao.com
这里看啊,我就是在这里买的,限制了部分人的速度和连接数,使我的网络好多了.

楼主:
按【9楼】 panxiaoyi 啊艺 提供的思路登录了一下路由器,发现防火墙功能里边可以过滤MAC地址,于是把不守规矩的MAC列进去,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立即开启防火墙,该MAC地址即被过滤。这两天他没有很过分,我也从未用过这个功能。

不过还是hl0716 的方法最人性化,迟些也去买台这样的路由器回来。

网友:
你需要的那种 路由器 价格还是很高的.楼上说的什么破解版从来没见过.

网友:
在路由器上设置MAC过滤设置,在自己上网速度很慢时,就让他的网卡MAC地址失效,不上网时再开通他的MAC地址,让他受一下

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上,
还要看路由器密码在谁掌握了,路由器放在谁家了。

网友:
关键是对方不知道这个

网友:
我使用linksys wrt54g路由器(无线802.11G AP+四个100M口)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无线带家里的两台笔记本,有线端口出去一根网线跟别人共享6.5M的宽带,结果别人用p2p下载或看电影什么的很凶。结果我的无线时不时就上不去。没办法,上网一查我的linksys wrt54g可以用开源的openwrt韧件。按照http://wiki.openwrt.org/的文档,路由器换上跑linux的openwrt,果然不同。原来别人上p2p下载,我机器无线就没得玩了,现在跑无线上网很流畅了。接着的我老婆想在无线上看看土豆网的在线视频,结果发现还是很卡,把别人的网线一拔,到是能看。 老婆催我想点办法,SSH telnet到路由器上,用命令sed -n 's%.* src=\(192.168.[0-9.]*\).*%\1%p' /proc/net/ip_conntrack | sort | uniq -c一查所有用户的tcp/ip连接数,发现对方有300多个连接挂在上面。晕倒,
如是想用命令iptables -A FORWARD -s 192.168.x.x -p tcp -m connlimit --connlimit-above 30 -j DROP限制对方的tcp/ip连接数不超过30, 结果说我没装connlimit这个模块,所以不支持这个命令。结果又自己去openwrt下载tar ball源代码,重新编译,加入netfilter整个module。最终才算把问题解决。现在好了,高峰时期随时可以限制下对方的tcp/ip连接数。

网友:
我用p2pover 对付局域网中的人不太懂电脑的人 还行的

网友:
wet54g 有端口限速功能可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