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USB的小实验~参考了很多人的资料~给有需要的人吧~

楼主(2008-02-09):
电路用的是bozai那个sd卡的图纸,不过增加了一个指示灯PC0,波仔用的是查询的方法做中断检测,周立功用的是外部中断的方法~现在我还是用查询的方法~
程序用的是网站上不知名的那个大虾写的51 to avr的移植~ 我基本原封不动的移植过来的~上位机程序在附件里面~驱动用的是周立功的,最讨厌的就是驱动没有源码,否则就全部开源了~
  测试的时候,用那个上位机程序,上位机发通过usb发10个字节给avr,avr收到后发回来,同时灯切换一下状态~你可以用它来做不少事情~记得数据量大的时候把缓存改大一些~

楼主:
早就想做这个实验~用的是atmega168,7.3728MHz晶振~
bozai的电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把串口占住了,你也可以选另外一个口线多一些的单片机,例如原来作者用的mega16,这样就可以调试了~
我因为手头只有这个~凑或用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DriverStudio3.1+DDK+VC6.0,向导生成的usb的驱动就直接能读写端点2了~只不过它生成的inf档有点怪~应该还有一些专门制作inf的工具~记得原先在论坛上看到过,现在记不起来了~
  看来周立功也只是简单的封装了一个Easyusb.dll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资料很完整,COOL !

网友:
恩,准备学USB,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to:soulmate         sd卡不是用的3.3V电压吗?直接接VCC没有问题吗?

楼主:
就是3.3v,vcc就是3.3v,你没仔细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