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VC开发Libubs-win32吗?

楼主(2008-02-10):
最近搞AVRUSB上位机遇到不少问题,请问有人用VC开发Libubs-win32吗?有这方面的文档资料吗?

网友:
应该不难把,有现成的库文件了把usb.h包含进去就是了。如果封装一下应该很好用。
你可以看看winavr里的usbasp.c .h里面有使用方法啊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