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21视频编码IC怎么老师不稳定,而且有时要换几个IC才行,那位做过这方面的给点指点

楼主(2008-02-10):
我现在先用单片机,初始化SAA7121和SAA7113,SAA7113每次都可以正常工作,但saa7121老是出问题,要么没反应,要么就没有应答,IIC的时序我用逻辑分析仪看了,没有问题。在一个saa7121是不是防静电佷差,我的几个IC都换完了,还是不行。

网友:
遗憾都没用过~
不过最近打算用一下SAA7113

网友:
以前遇到过。SAA7121的I2C接口有Bug,它要有时钟才能工作,开始时时钟不稳定,或者晶振起振慢
时,I2C口线会错误地处于输出0的状态,且很容易损坏。最好另外给它一个I2C线,不要和其他IC共用,
等时钟稳定了再用I2C口初始化它。7121自带晶振的话,晶振质量要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说怎么老是这么难搞。SAA7113就很稳定。多谢了!问了好久,这个问题终于有答案了,现在我也调好了。多谢!!!!!

网友(2008-12-24):
推荐一款低价完全兼容SAA7121的视频编码电路,型号:GM7221

网友(2010-02-02):
楼上的 GM7221用的如何  我给他们公司打了电话  把我视频格式输出跟们说了下  等他们答复这个芯片是否可以  但是他们效率太低了,都2天了还没答复

这样的我是视频格式为   YUV422  即CCIR601格式   (像素时钟、H,V同步,8根数据)

网友(2010-11-18):
大哥,您采用过TVP5150这款视频编码芯片吗?我驱动器来感觉数据好乱哦。呵呵,我用的STM32驱动的TVP5150,I2C接口是成功的。就是不知道如何验证TVP5150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呵呵。请大哥指点迷津哈。 我的QQ916705188,乐意的和大家沟通交流

网友(2014-01-24):
楼主你好,SAA7121H 碰到过这情况没有,
i2c总线加了上拉后,发现 ida数据线 电压不正常,幅度值 只有1V(加了上拉,电压变化范围是2V到3.3V),icl数据线 是正常的?
我的控制芯片管脚如果 不去连接SAA7121H的 ida管脚,则电压变化幅度是正常的(0V 到3.3V),接上SAA7121H的ida电压就不对了(加了上拉,电压变化范围是2V到3.3V)
测试了  2块板子 都是这情况
楼主碰到过这情况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