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Builder6中chart画线第一个点莫非有限制?

楼主(2008-02-10):
就Series1->AddY(4000);一句,运行有错。
如果第一个点画1000,第二个点再画4000就没问题,怎么回事哦,太神奇了,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第一点大于1818就发生,搜索关键词加入1818
查得此乃Tchart的bug,一下为转贴,供他人出现问题时参考

这应该是TChart和TDBChart的一个Bug,只要是一条水平(竖直没有测试)或N条相同的水平直线,在竖直坐标大于1818以上都会有这个异常出现,这是我测试的结果

  解决的办法:
      1.让你的曲线(一条或多条)数据不出现水平数据曲线
      2.若要出现水平直线,则最大数据不能超过1818
      3.添加一条多余的Series,把其曲线的颜色设置为背景色,使其隐藏,并使其数据出现斜线即可

网友(2009-07-22):
还有这种事,那真是第一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