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把怪兽调频发射器,bh1415芯片

楼主(2008-02-11):
网上一款二手怪兽调频发射器,芯片是tiny26,控制的bh1415。
价格15元一个,直接进来两个玩玩。
调频发射模块有3种:BH1417适合中国频段,87.7-88.9MHz;106.7-107.9MHz,步进0.2MHz,
                   BH1416适用与日本段。
                   这两款是用编码开关设置频率的。
BH1415通过外部MCU置频,频率可以从70MHz-120MHz ,步进可设置为0.1MHz。通过串口传输数据调节频率,频率用pll锁相环设置,
通过比较1417,1416设置频率简单,1415可玩性较大,频率可以连续可调。
这几款芯片,音质很好,立体声分离度不错。

楼主:
看内部图

网友:
哪里买的?那么便宜、!!!

楼主:
由于频率是固定的8个,感觉心里不爽。
尤其看一些啊片的时候,用它传声音,被隔壁邻居听到很不爽。
fm频率88到108,如果频率改到115普通的收音机肯定收不到。
把自己的收音机电感改到很轻松扩到115.
把isp线连接好居然可以读出flash和eep。赶快保持备份,留作改频不成功恢复。
电路图和数据如下:

楼主:
玩了一年的51,还没有用过avr编过程序。书倒是看过几本,拿它来练练手。
我喜欢通过实战来学习。不喜欢学习板的学习方式。
通过一下午的调试程序终于可以工作了:
#include <iot26v.h>
#include <macros.h >
const unsigned int fri[8]={0x4b71,0x4b73,0x4b75,0x4b77,0x4b79,0x4b7b,0x4c31,0x447e};//
//这是存入的8个频率最后两个是107.5和115前6个是低端的频率。
const unsigned char led[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m,n;
         for(m=0;m<100;m++)
            {
                for(n=0;n<500;n++);
                }
         }
////////////////////////////////////写频率程序
void writef(unsigned int f)
        {
        unsigned char i;
        PORTB|=(1<<PB5);//CE为1
        PORTB&=~(1<<PB4);//CK 0
        for(i=0;i<16;i++)
           {
           if(f&0x01==0X01)
           PORTB|=(1<<PB3);
           else
           PORTB&=~(1<<PB3);//送出数据da
           _NOP();
           _NOP();
           PORTB|=(1<<PB4);//CLK为1,
           _NOP();
           _NOP();
           PORTB&=~(1<<PB4);//CLK 0
           _NOP();
           _NOP();
           f=(f>>1);
           }
        PORTB&=~(1<<PB5);//CE - 0;
        PORTB&=~(1<<PB4);
        PORTB&=~(1<<PB3);
        }
////////////////////////////////////
////////////////////////////写eeprom
void eeprom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e)
     {
         while(EECR&(1<<EEWE));//等待变为0
         EEAR=address;
         EEDR=date;
         EECR|=(1<<EEMWE);
         EECR|=(1<<EEWE);
         }
//////////////////////////////////读eeprom
unsigned char eepromread(unsigned int address)
     {
         while(EECR&(1<<EEWE));//等待变为0
         EEAR=address;
         EECR|=(1<<EERE);
         return EEDR;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k;
        DDRA=0XFF;
        PORTA=0x01;//A口为输出,控制8个led指示灯
        DDRB=0X38;//00111000
        PORTB=0XC7;//11000111
        for(i=0;i<8;i++)
           {
           delay();
           PORTA=(PORTA<<1);
           }/////流水灯测试led
        /////////////////////////////
        k=eepromread(0x0001);//读出上次实用的频率,实现记忆上次频率作用
        if(k>7)k=7;
        writef( fri[k]);
        PORTA=led[k];//led[k]为指示灯
        while(1)
             {
                 if((PINB&0X40)==0)//////////////PINB&0X40要加括号
                   {
                   k++;
                   if(k>7)k=0;
                   writef( fri[k]);
                   PORTA=led[k];
                   eepromwrite(0x0001,k);
                   delay();
                   delay();
                   delay();
                   }
             }
        }

楼主:
回二楼,在论坛买的二手的,以前还有7元的,
卖玩了,这个是我后来卖的。玩起来不错的。

下面是芯片1415资料

网友:
怎么弄到115MHz呢?

楼主:
回7楼
1415的芯片可以通过串行传送频率数据。
频率最高可以到120
收音机可以改频电感实现接收频率范围。改变电感线圈的松紧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也打算买个,刚在淘宝搜了下得120块啊

网友:
我以前也读出过内部的程序,当时只是把程序中频率参数的位置改过,未重编程序。

楼主:
http://www.hellocq.com/member/topic.cgi?forum=39&topic=4002
我是在论坛上买的两个一共30包普邮。
感觉很超值。
但是都是旧的,连线都被剪掉了。
估计是洋垃圾

网友:
啊片!哈哈!玩过,不过是搞的现成的模块!

网友:
二手就是了,rohm的1415就要近15块,现在基本都不用了。

网友:
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原创及共享!

网友(2008-04-20):
我有一个怪兽2代数码管显示,连续可调就是步进为0.2M 怎样改成0.1M步进 是不是得把单片机焊下来编程啊希望哪位朋友给个详细资料。

网友:
用这个芯片吧 QN8000。

http://www.quinticcorp.com/CN/Product-1.html

价格比1415便宜多了,芯片体积也小。外围简单的多,音质非常好。

北天星有代理,阿莫可以代理模块。

网友:
呵呵,这块板子,有用过,现在手上还有几块,不错,把线引出来,自己写程序,频率可调范围可以从80-110,80以下, 110以上,出不来,可能是变容范围:)板子后面还特意留了个并电容的焊盘,想来是用来调节工作在那一段的

网友:
编程代码怎么写 引线从那引出 我不懂  请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要不上张照片  谢谢!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