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个自己做的USB高压编程器(含全部制作资料,软件等)

楼主(2008-02-11):
主控芯片Mega16,单ZIF座不用跳线就可以支持多种芯片,用的是zhifeng的POWERPRG早期版本采用的协议。

/*13楼内容*/
说明几点:
1、上传的程序目前支持Mega8、Mega16\32、Mega8535;M48\88\168时序应该和Mega8是一样的,程序中考虑了扩展熔丝位,但是没有进行测试。
2、硬件上还可支持如下芯片,Tiny2313、Tiny13(及引脚定义相同的8DIP封装的芯片)、Tiny26、AT24C系列;只不过本人很菜程序都没调通,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补上。
3、上位机软件是附件中的那个POWERPRG,不是zhifeng网上的那个,这个版本没法禁止SPIEN位。

/*14楼内容*/
更新:
1、可以支持芯片如下:Mega8\48\88\168、Mega16\32\8535、Mega8515(待测)、Tiny2313、Tiny26(待测)、S5x(ISP方式,无法实现自动功能);
2、增加转接模式,方便贴片封装的芯片,20针定义参见http://www.der-hammer.info/hvprog/index_en.htm,已用Mega64进行测试;
3、待测的原因是手头没有相应芯片;
4、需要将附件中的dat文件覆盖13楼中提供的原文件,硬件上有细微改动—将ZIF19和ZIF33连到PD7上,将ZIF2连到PC6上;
5、所有芯片和转接模式均是顶头对齐。

网友:
请问能否把协议给共享一下,呵。我也想自己做一个,现在少一个命令,就是最好上位机能够发送编程芯片的类型,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
不过为什么不见电路图?

网友:
不知支持那些器件,与伟纳SP200S编程器相较如何?

网友:
强!

能否将制作资料共享? 本贴就能置COOL了。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这个编程程器上位机软件用的是zhifeng的POWERPRG(8月28日版),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后来我私下里给zhifeng发过邮件,询问是否可以公布POWERPRG的通信协议,估计他因为这个事感到很不爽就没打算公开。这个是我自己“破解”的,不清楚的这种做法是否属于反向工程,我也不想惹麻烦就没发相关资料。想要程序和电路图,找找我半个月前发过的用USBasp改的高压编程器的帖子吧,和那个基本一样。至于通信协议,做一个Mega64的最小系统,把那时候zhifeng公布的程序烧进取,用Bus Hound自己分析吧(明白USB原理的十几分钟就搞定,像我对USB一无所知也就用一个多小时)。

网友:
to:【5楼】 ssyniuej
请问能否把协议给共享一下,呵。我也想自己做一个,现在少一个命令,就是最好上位机能够发送编程芯片的类型,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

   发送芯片类型在发 USBASP_FUNC_CONNECT 命令的第一与第二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对应配置栏的type, 第二字节对应配置栏的subclass栏。

to:【10楼】 314forever
  你研究完全可以公开,以前向我要协议,确实对那件事很生气,这件事对于我是个很大的教训。唉!上次在这,发个有人借我的名义在卖下载线的公告。结果那个人又出来捣乱,说他买了高压编程器的套件还没焊接--其实zhenghongkai只卖给三个人套件,一个就是ssyniuej(我想他的气也该消了)。

   新年伊始,没必要讲这些伤气话,还是祝各位新年新气象!事事顺利,好事不断!

楼主:
既然老大说可以,那我就把资料传上来吧。

说明几点:
1、上传的程序目前支持Mega8、Mega16\32、Mega8535;M48\88\168时序应该和Mega8是一样的,程序中考虑了扩展熔丝位,但是没有进行测试。
2、硬件上还可支持如下芯片,Tiny2313、Tiny13(及引脚定义相同的8DIP封装的芯片)、Tiny26、AT24C系列;只不过本人很菜程序都没调通,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补上。
3、上位机软件是附件中的那个POWERPRG,不是zhifeng网上的那个,这个版本没法禁止SPIEN位。

麻烦armok在楼主位填上一句“相关资料在13楼”,谢谢。

楼主:
更新:
1、可以支持芯片如下:Mega8\48\88\168、Mega16\32\8535、Mega8515(待测)、Tiny2313、Tiny26(待测)、S5x(ISP方式,无法实现自动功能);
2、增加转接模式,方便贴片封装的芯片,20针定义参见http://www.der-hammer.info/hvprog/index_en.htm,已用Mega64进行测试;
3、待测的原因是手头没有相应芯片;
4、需要将附件中的dat文件覆盖13楼中提供的原文件,硬件上有细微改动—将ZIF19和ZIF33连到PD7上,将ZIF2连到PC6上;
5、所有芯片和转接模式均是顶头对齐。

帖子沉得好快,没人对这个感兴趣吗?

网友:
怎么会呢?

网友:
ZIF19和33能连一起?什么脚来的?

网友:
可能是大家还沉醉在春节的气氛里了!呵呵!不错收藏了!

网友:
能随意修改熔丝位吗?

楼主:
除了SPIEN位不能修改(上位机软件的问题,这一位永远发送0),其它熔丝位可以任意修改,包括RSTDISBL位;ZIF19和ZIF33连到PD7是为了就合S5x。

网友:
to:【22楼】 314forever
呵呵!看样子你不知道“fusemask”是如何用的?这个功能以前我介绍过。

楼主:
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地方,fusemask应该是用来保护熔丝位的吧,上位机发送的指令是(设置的熔丝位 & fusemask);刚才试了一下,果然可以写SPIEN位了。我看zhifeng你有时间还是写一个软件使用说明吧,估计好多人和我一样对配置那里并不是十分了解,好多功能都没用上。

网友:
to:【24楼】 314forever
你是如何设定配置加密位的,我的只要一写就是CO,不能任意配?

网友:
1.......怎么小IC都打磨了

楼主:
把这里的0xDF改成0xFF即可

那个MC34063买来就那个德行……

网友:
已经改了,改了才可以改写SPIEN了,我说的是加密位

楼主:
哦,是加密位,我在测试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部分芯片只要写加密位(任意位),读出来的就全是0(Mega8);而另一部分芯片读出来的是写进去的值(Mega48)。我明天用ISP方式再看看锁定位是否真正写进去了。

楼主:
锁定位的问题找到了,原因是为了能让编程器知道当前的芯片类型,修改了POWERPRG中的Type值,而这个值只要不是0、1、3发送的锁定位数据永远都是0,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我记错了,可以正常写的芯片是Mega64,因为我定义的转接模式Type是0。谢谢hkxiaoma的提醒。

网友:
怎么没有给置cool呢

网友:
有裤了呀。

网友:
做的漂亮!2007年初时我也在研究高压编程,是为了解开锁住的芯片,后来花了好久时间自己做了一个只支持M8和M16的熔丝恢复器(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2033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b2000&bbs_id=1000),再不用担心芯片被锁了(由于一般只用这些芯片),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希望314forever做的更好。:)

网友:
请问楼主,原理图右上角那两个元件是不是与烧写座实物引脚一一对应呀?

网友:
Vpp的电压大概需要多高?没有MC34063,我想用其他方法得到这个电压

网友:
请问有人做成功了吗?

楼主:
to:【36楼】 fshong
    是的,左边自上而下是ZIF1-20,右边自下而上是ZIF21-40;
to:【37楼】 wangxiaoacc
    Vpp是12V。

网友:
为了恢复熔丝位,按楼主资料做了一个,电路没有接错的,我查了好几次了,图上是我放上M8读出的芯片识别字,检测不到芯片,请问楼主是什么地方出错呀?

楼主:
设置Mega16的熔丝位时要把JTAG禁止,检查Vpp是否在12V左右。我测试时用的Mega8是06年产的,莫非和批次也有关系?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电路的ZIF1,ZIF9,ZIF10是接什么的..是怎样接的?

楼主:
ZIF1、ZIF9、ZIF10接电路图右上那个ZIF座(就是那个两条的东西),分别接1、9、10(左边那条)。

网友(2008-04-05):
有了Dragon带的高压编程功能后,这类自制的工具的作用就不大了 :)

网友:
布局不错
MC34063这个IC以前用时一直没用好,最后放弃

楼主:
to:【48楼】 awfi
    Mega162和Mega8515引脚布局因该是一样的,可以在配置里面把Mega162的Type改成26试试。

Dragon的话我也搞了一个,不过单就高压编程而言,使用起来不是太方便,20根引脚还要自己单独搭一个板子出来。

网友:
先做个记号,呵呵

网友:
USB越来越吃香了啊,呵呵
好东西呢!

网友:
能否支持最新的POWERPRG上位机.

网友:
楼主以后还会更新这个项目的吗.
想自制一个.因为零件都有.

网友:
自制了一个用来恢复162的熔丝。把YTPE改为26 (和8515的TYPE一样).
但在恢复熔丝或编程时出现了红色的编程灯长亮。跟着上位机软件找不到并口下载器了。好像下载器死机了一样。

网友:
编程M8时不正常。找不到芯片的正确ID。
编程S52时正常。
楼主有空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mega8515只是程序写了进去,并没有进行测试,我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Mega162测试一下,另谁知道合肥哪有卖Mega162的麻烦告诉以下。至于mega8找不到正确的ID,看看是不是开了JTAG,这里要把JTAG禁掉。这个项目短时间内(7月之前)不会更新了,对与这个编程器,在旧版的POWERPRG上和新版上能实现的功能完全相同。

网友(2008-06-17):
楼主的12电压部分电路有错.等下上图

网友:
图上打红叉的线是楼主原图,应该改回斜线连接才行.要不电压会高达36V,我也因此损坏了芯片.
我改好12V电路后再试,发现有一个S8550也击穿了.
换好S8550后有时能认芯片有时不能.
后来一块ATMEGA16能认了,但结果在做擦除操作后,又不认芯片了,用并口ISP也不认了,又坏一块...
无语...

楼主:
实在是抱歉了

网友:
准备做这个高压编程,看了一下M16和M8的手册,有个问题请LZ释疑,M16并行编程用的是PB口(1~8脚),M8用的是PC1~0,PB5~0,而作为主控用的M16除了PD口作为USB通信及LED指示外尚有空余且完整的3组口,看原理图上编程M16的时候数据口分别用了PC,PB,PA,PD的某几个,这样处理不是很麻烦吗?

楼主:
引脚怎么接无所谓(当然程序中要进行相应修改),我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接的。只不过考虑到mega16的PA口驱动能力较强,因此在目标芯片Vcc和GND的位置连接的是PA口引脚。主控mega16的引脚只剩下一个,可以用来实现bootload。顶楼的程序处理mega162、mega8515有问题,稍作修改就可以:一个是Pulse_mega8515()中查询的是PA4,再一个是些熔丝位那里,按照mega8的程序修改一下就行。

网友:
谢谢,明白了,我试试能不能做成单面板的,呵呵

网友(2009-03-14):
为什么我做的只有Mega8与S52成功读取ID号,烧程序时看见成功了,但放到实验板上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2009-07-03):
我也要做

网友:
如果对烧写AVR不了解的话,仿制这个东西就算了吧,会遇到不少问题,这里提供的只是一个思路而已。

                                                        2009.7.3   by:314forever(此号已经被封)

网友(2010-01-15):
MC34063的电压可以从串口电平转换芯片中取

网友(2010-04-11):
有人仿做出来了吗? 正在画图呢...

网友:
赞啊,喜欢楼主的手艺,mark一下

网友:
我也做一个出来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

网友:
?作的 (原文件名:DSCF0175.jpg)

网友:
刚作的 (原文件名:DSCF0154.jpg)

单面pcb 很难走线...

网友:
我也做一个,哈哈

网友:
开始做时觉得不难...可以要把这图画单面PCB对於我这PCB新手太难了画好了... 我遇到不少问题, 首先是零件不齐! 要用到电阻并联, 那个可能会对升压部分有影响. 第二是那个USB的PCB封装是用SPARKFUN的, 上面那四个焊点太近了, 很容易就...(之前的版本我修改了, 才发现用错了USB座後来换成楼主那种就忘了修改PAD,而且这种USB座质量不太好=.= 虽然是在丫莫这买的...以前买後一直没用到, 四个接触金属好容易BAD CONNECT)
最後是那个升压的部分, 参考了资料和数值计算的结果, 是可以输出12左右的(我的12.08), 但是那支10uH 的电感我没有...我只能说最好跟楼主的数值一样, 不然5V电源可能会下降, MCU 会死机=.=
当你在POWERPRG看到本来已联上装置了, 但一把要解的MCU放ZIF时会发现立刻断掉, 看看电压会掉到很底时, 应该检查那个升压部分了.

PS: 调试不懂, 修改不懂, 也希望有人教丫, 可是...最後...还是要靠自己... 还没看里面的程式, 以後看看能不能改

网友(2010-05-21):
记号,已经做过了

网友:
Assembler messages:
FATAL: can't create obj/usbdrv/usbdrv.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exe: *** [obj/usbdrv/usbdrv.o] Error 1 编译的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强悍呀!洞洞板焊得非常好看。还整了一个外壳,太完美了!

网友:
刚做了个,很好用,谢谢了

网友:
楼上做过的老师问一下监控芯片怎么写,熔丝怎么配置。

网友:
看makefile,里面有熔丝配置

网友:
我的已好,PC已能够识别,驱动也安装成功。但是插上M8芯片,点击读出,擦除等弹出这个窗口。不知为什么!

网友:
都是高手,想学着做一个怕不成功。。。

网友:
M16操作成功,怎么M8的不行?那位大侠帮忙。

网友(2010-06-21):
做得不错顶一个。

网友(2010-09-11):
有空也做一个,坏了一堆MEGA8,用润飞的编程器也不行,不知用这个能否救回来

网友:
老帖了!仿了一个,接线没错,高压正常。
读出数据错。。全部为FD..原因未知!!

网友:
补充一下
编程S52时正常。

网友:
after download to try it..
thanks.....

网友(2011-12-26):
这个是我看到最好的高压编程器,最方便也最合适初学者来使用,为什么没看到淘宝的商家做出来卖呢?

我看好的原因如下:

1:使用USB接口,支持最新的电脑(没串口或并口都没关系)
2:上位机使用zhifeng的软件,操作界面和功能都很完善
3:无需要另外另外的12V接入,只需要USB升压就可以了
4:可作为USBASP用(毕竟USBASP的ISP速度比高压编程器快多了)
5:可作为ATMEGA16的最小系统来用(最好能把ATMEGA16的引脚用排针引出就更好了)
6:程序是全部开源的,毫无保留,对于日后继续开发学习相当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看到最好的高压编程器,最方便也最合适初学者来使用,为什么没看到淘宝的商家做出来卖呢?
我看好的原因如下:
1:使用usb接口,支持最新的电脑(没串口或并口都没关系)
2:上位机使用zhifeng的软件,操作界面和功能都很完善
3:无需要另外另外的12v接入,只需要usb升压就可以了
4:可作为usbasp用(毕竟usbasp的isp速度比高压编程器快多了)
5:可作为atmega16的最小系统来用(最好能把atmega16的引脚用排针引出就更好了)
6:程序是全部开源的,毫无保留,对于日后继续开发学习相当方便的

第二条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东西不可能商用,况且zhifeng有类似的更高级的编程器。
另外从上面一些回复中可以看出这个东西不是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看到最好的高压编程器,最方便也最合适初学者来使用,为什么没看到淘宝的商家做出来卖呢?
我看好的原因如下:
1:使用usb接口,支持最新的电脑(没串口或并口都没关系)
2:上位机使用zhifeng的软件,操作界面和功能都很完善
3:无需要另外另外的12v接入,只需要usb升压就可以了
4:可作为usbasp用(毕竟usbasp的isp速度比高压编程器快多了)
5:可作为atmega16的最小系统来用(最好能把atmega16的引脚用排针引出就更好了)
6:程序是全部开源的,毫无保留,对于日后继续开发学习相当方便的
第二条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东西不可能商用,况且zhifeng有类似的更......

商用于开发当然是没可能的,但对于普通爱好者用用绝对是够用。(搞专业开发的人不会用这些DIY编程器的)

上位机是免费软件,商业卖的时候也不是卖上位机,只卖硬件而已。(上位机还有很多选择的,很多USBASP通信协议的上位机都开源,改改都能用)

“小松工程”的那个都有人做出来卖,为什么这个没人做,实在可惜。

搂主这个开源了,方便自己增加功能(当然有人认为越开放,越麻烦,最好是买台编程器回去就能用就最好,哈哈)

楼主很久没回来这个贴看看了,估计是毕业工作忙不过来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很久没回来这个贴看看了,估计是毕业工作忙不过来了,呵呵!

楼主潜水很久,然后某天冒了个泡就挂掉了……

软件用别人的始终是个麻烦的事情,曾经计划自己写一个,不过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问题在这个贴中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043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sbasp&bbs_id=9999

另外写自己的程序虽然好,但挺费精力的,看看AVR_fighter就知道了,写这样的程序只能作为练习。

有了自己的程序,唯一好处就是通信协议可自己定义,自由度大大提高。

看楼主的程序界面已经完成了很大部分了,也是用BCB做的吗,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帮忙测试的吗?

界面设计不错,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提到的问题,根据数据手册确实应该为0xFF,至于为啥代码中是0x7F,我也不清楚(时间太长了,当年弄过的东西都快忘了)

软件用的是VC,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找不到好用的Hex编辑控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的确VC的界面操作和麻烦,日后可考虑换成BCB来制作程序。

HEX编辑器可参考Easy 51Pro v2[1].0宇宙版,这个带有HEX编辑器功能的,并且是开源的VC源码

下载地址:http://www.xiao-qi.com/netfile/EasyISP.html

网友:
界面设计不错,赞一个

网友:
提供一个16进制的VC源码接口,很方便的的,放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2012-02-14):
焊接工艺很漂亮 羡慕

网友(2015-12-28):
好资料,   最近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