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C语言,AVR C语言哪种比较好?GCC CVAVR...

楼主(2008-02-11):
问问马老师,学单片机C语言,AVR C语言哪种比较好?GCC CVAVR ,,,,,,,,,,,,,,,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2-11,20:34:00 加入。
你的原标题:“求教C语言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叫C编译器。C语言不都是一样的吗?
本人用ICCAVR。

网友:
首先C语言的基础要扎实,因为介绍单片机的书不会把C语言作为重点,C语言只是工具,就象英语一样.

针对AVR使用的C语言基本的东西相同,但各个有不同的特点.CVAVR比较容易上手,但可移植性相对比ICCAVR等差一点.

网友:
马老师怎样有针对性地学习有关单片机的英语啊??

网友:
本人覺得CVAVR,ICC最易學,GCC最難學但如果要真正了解C的編程原理還是硬頭皮學GCC是最好的,
而且GCC針對的不僅僅是AVR,很多其它IC也可以用所以對以後也有很多益處.

网友:
我想写首诗,应该用Word还是应该用WPS?

网友:
我想写首诗,应该用Word还是应该用WPS?
-------------------------------------
------------------------------------
答的好!

网友(2008-05-01):
我想写首诗,应该用Word还是应该用WPS?
-------------------------------------
------------------------------------
答的好!

++++++++++++++++++++++++++++++++++++++++++++++++++++++

如果你的Word造成系统变慢,WPS造成打印的格式与你实际想要的排列格式不符,这时你的灵感全被这种事情给搅没了,我看你还怎么写诗???
写诗嘛,当然是用最实用的工具,就用Notepad就OK了.

所以,"我想写首诗,应该用Word还是应该用WPS?"真的答得好吗?我认为不见得.
思维很重要,但工具也同样重要,北京到上海坐飞机要不了几个小时,你骑辆自行车,可能几十天后到,并可能累得都忘记为什么要去上海了.

网友:
5楼说的好!GCC CVAVR不过是编写并编译C语言的工具,等同于做文字处理的word、wps之类的!C语言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