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傻的问题,关于增加无线发射功率的

楼主(2008-02-12):
请问高手个问题,我手头上有个无线的摄像头,想装在模型飞机上第一视角模拟飞行,但是距离超过100米图像就不行了,频率是1.2G的,大功率发射那些摄像头要么太重,要么太贵,我总觉得不是把发射功率管换成大功率一些的不就行了吗?
麻烦高手指点以下,多谢多谢

网友:
建议:改进地面天线比增加机载功率强一百倍!

呵呵,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可能一点不夸张,说明如下:
1.首先加大机载功率不是换一个大功率的管子那么简单,除非你找到合适的管子,这个管子的增益与原装的管子大得多,而且驱动信号<=原装的,
2.功率加大后,消耗的电源也同样增加,而且是至少2倍的增加,因为一般来说末级效率大不了就50%,所以电源消耗就是2倍了,那么留空时间就大大缩短
3.如果是采用另外再增加设备的方式,那么飞机那点空间太可怜了,所以一般的思想是,机载尽量简化,越简单越好.
4.在上面3的条件下,一切的麻烦就转尽量移到地面来,而所有最方便和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天线上面想办法--提高天线的增益,假如飞行线路是比较固定的,而且地面也比较固定,那么可以考虑将普通全向天线改为定向天线,这样天线的增益真的可以做到提高10dB甚至更高,这么大的增益与你去增加发射功率来比,简直是不能比的,在发射端想增加3dB(即一倍)的功率就比较困难,更别说10dB了,而且这还是在不进行有源改造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再加上对地面接收机进行一些有源改造,比如加一级LNA,可能再增加10dB,这样一来,哇噻--20dB==100倍了,没有吹牛 :)

楼主:
多谢楼上,学习了,实在感谢,搞个定向天线先,有米再上个跟踪,哈

网友:
1楼很专业

楼主:
每次发帖都受宜非浅 啊

网友:
还是搞个高增益天线实在些.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涉及增加功率,技术上处理比较难,加高增益天线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