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HT1621的驱动演示

楼主(2008-02-13):
年后比较悠闲,手头有个HT1621的段式液晶,尝试写了这个驱动演示,这个演示可以依次点亮各个字段。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发帖子,这里的气氛很好。
源程序如下:
/********************************************************
功能描述: HT1621芯片测试程序
设 计 人:ZHCE
版    本:1.0
说    明:本测试程序能够测试HT1621的每一个字段,依次点亮
                  每一个字段
完成时间:2008年2月13日
********************************************************/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HT1621控制位(液晶模块接口定义,根据自已的需要更改)
sbit HT1621_DAT=P3^4;                //HT1621数据引脚
sbit HT1621_CS=P3^2;    //HT1621使能引脚
sbit HT1621_WR=P3^3;    //HT1621时钟引脚

uchar code Ht1621Ta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delay us
void Delay(uchar us)  //5,7,9
{
while(--us);
}

//delay ms
void DelayMS(uint iMs)
{
uint i,j;
   for(i=0;i<iMs;i++)
    for(j=0;j<65;j++) Delay(1);

}

/******************************************************
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 (i=0;i<cnt;i++)
  {
    HT1621_WR=0;
        _Nop();
        HT1621_DAT=Data&0x80;
    _Nop();
    HT1621_WR=1;
    _Nop();
    Data<<=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功能描述: HT1621命令写入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ZHCE
版    本:1.0
说    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
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
  HT1621_CS=0;
  _Nop();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Ht1621Wr_Data(Cmd,8);                //写入命令数据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功能描述: 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Data为写入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ZHCE
版    本:1.0
说    明:因为HT1621的数据位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4位
********************************************************/
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Data<<4,4);        //写入数据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功能描述: 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p为连续写入数据指针,
                                        cnt为写入数据总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ZHCE
版    本:1.0
说    明:HT1621的数据位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
                                        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cnt;i++)
  {
          Ht1621Wr_Data(*p,8);        //写入数据
        p++;
  }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_Init(void)
功能描述: HT1621初始化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ZHCE
版    本:1.0
说    明:初始化后,液晶屏所有字段均显示
********************************************************/
void Ht1621_Init(void)
{
  HT1621_CS=1;
  HT1621_WR=1;
  HT1621_DAT=1;
  DelayMS(200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

void main()
{
  uchar i,j,t;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DelayMS(1000);        //延时一段时间

  while(1){

                Ht1621WrAllData(0,Ht1621Tab,16);//清除1621寄存器数据,暨清屏
          for (i=0;i<32;i++)
                {
                        t=0x01;
                        for (j=0;j<4;j++)
                        {
                                Ht1621WrOneData(i,t);
                                t<<=1;
                                t++;
                                P1_5=~P1_5;
                          DelayMS(5000);
                        }

                }
  }
}

同时上传HT1621的中文资料
点击此处打开ht1621中文资料(文件大小:470K)

网友: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请问zhchyl 指挥 52转成二进制只有8位 还有四位是怎么来的

楼主:
前面的1000是固定的命令,所以就忽略了,在后面的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函数中写入的的那四位

网友:
顶一个,我正好在用HT1621做试验。

网友:
我直接把0x52改成0x852行吗

楼主:
BL55021液晶我没有,没有办法测试呀

网友:
一定要等7个机器周期吗

网友:
这个程序写得比较好 都模块化了 移植比较方便 不用改多少 看来是个高手 但我觉得嵌套有点多  能不能再简单点

楼主:
我个人认为,这个演示除了延时函数比较麻烦,其他的我个人认为比较精简,我贴出来源代码,我也希望朋友们能写出更精简更模块化的的程序,和朋友们多交流是快乐的。

网友:
HT1621_DAT=Data&0x80 i=0时  HT1621_DAT=0x80&0x80=10000000

请问P3.4口怎么赋了一个8位 怎么解释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楼主:
呵呵,这个函数的注释最早是按低位在前的方式传送的,后来程序做了更改,但是注释没有及时更改,应该是高位在前。

楼主:
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帖子阿莫站长就关注了,兴奋中!
我的这个HT1621LCD显示模块连列很简单,也就没有用电子软件画图,直接搭建的,现在将连接示意图贴上来,请阿莫站长过目,也请大家指出问题,共同进步!

楼主:
从HT1621的手册可以知道,对于10011100000X这样的以1001开头的命令几乎用不到,另一方面,51单片机的一个字节是8位,如果采用3位命令代码+9位命令功能码的方式就必须将命令功能码的参数设置为INT变量,也就是白白浪费了一个字节的空间,同时也会使运算复杂,因此我的程序采用现在的方式,我的文字叙述能力比较差,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指挥你好 你写的程序很容易读懂 能不能再辛苦下

能写个根据cpu内部EEprom指定地址的数据 1621液晶的真值表 改写液晶屏数值吗 而且要即时 只要EEprom数据变了就自动更新液晶

网友:
请问传送的数据是1 液晶段亮 还是0段亮

网友(2008-05-23):
非常感谢,正在使用1621

网友:
借鉴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09-02-23):
这个可以用吗?

我现在用HT1625,好久了还没搞出来!!!汗

网友(2009-05-09):
好用的东西,要顶起来.

网友:
我用的是汇编啊

网友:
高人,正在使用,留个记号

网友:
没用过!呵呵
刚好mark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A(2009-07-21):
P1_5=~P1_5; 这句什么意思?是P1^5=P1^5吗?这也没有定义呀,请教高手

网友(2009-10-30):
正好要用1621,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有网络真好啊!!
楼主程序我看过了,基本够我用的了,太感谢了。
不过里面有个P1_5=~P1_5;没有用到,不知道写在里面啥意思!?在这里用不到的话就去掉吧,呵呵

网友:
程序写得好:
1.模块化,移植方便
2.函数名,型参等变量命名合理(有些帖子里程序函数名来个"write",参量来个"a"。可读性差!)
3.程序注释合理,方便阅读及修改(有些帖子里程序从头到尾没有注释,让人不知所云!)

相比较有些帖子里帖出来的程序,好!
我想阿莫站长是基于这些才给你“加裤”的。

网友:
强,不过用汇编就更好了

网友(2010-06-06):
正在;;;;;;用HT1621做一个项目,到时做好后在此供分享

网友:
好贴,正好要用这个东东做项目,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对很多人都有用

网友:
好,程序写的很清晰,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2010-08-07):
这里51的晶振是用多少兆的啊?楼主能说一下吗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感觉有点难度类

网友(2011-01-26):
不错,我也一直在用它

网友B(2011-04-17):
有两个地方觉得有点问题,请指教,

第一:
函数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中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这里的4是否应为3

第二:倒数第二句
P1_5=~P1_5;
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2011-12-21):
要有汇编的就好了,呵呵

网友:
这个HT1621我看规格书上写的是四线串行接口
我之前写程序都是用的软件模拟的方法,就和楼主的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费时间,有没有可能直接用SPI通讯呢?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试验了之后不能显示
有没有人使用过呢?用SPI方式?

网友(2012-09-11):
最近在学习这个,谢谢楼主了

网友:
记号,留着以后用

网友(2012-11-07):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地方觉得有点问题,请指教,

第一:

在手册上写命令的时序图讲得很清楚,必须是4哦

网友(2014-03-07):
引用 网友A:
P1_5=~P1_5; 这句什么意思?是P1^5=P1^5吗?这也没有定义呀,请教高手

这个是取反P1.5后再赋给P1.5

网友:
楼主,哪有便宜的段式液晶卖?

网友(2017-09-14):
此贴快10年了,谢谢老前辈分享

网友(2018-03-09):
非常好!
请问有汇编代码吗?

网友(2018-09-26):
/******************************************************
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 (i=0;i<cnt;i++)
  {
    HT1621_WR=0;
        _Nop();
        HT1621_DAT=Data&0x80;
    _Nop();
    HT1621_WR=1;
    _Nop();
    Data<<=1;
  }
}

在这段代码中“HT1621_DAT=Data&0x80; ”不能用在STM32上,其他已经验证没问题。

网友:
用来扫屏测试不错,能做成编码就更好了

网友(2019-03-08):
正好需要先收藏了

网友(2020-06-08):
最近在搞这个,先码起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