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朋友做过PT2240解码.

楼主(2008-02-15):
有那位朋友做过PT2240解码.无线方面的.

网友:
套用ev1527的就行,pt2240的码是一次性可编程的,1527是在工厂掩好的,别的没什么区别!QQ:42551114

网友:
做过PT2262的软解码,原理和2240一样的,看性发射的波形就知道怎么解了,但要注意软件的抗干扰,MCU速度要够快,因为在接收同时要处理和缓存很多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朋友回复,我是新手,不知ATTINY13能不能够快.

网友:
tiny13在1.2M足够了,震荡频率低些对接收头干扰小些,可以明显提高接收距离!

网友(2013-05-07):
希望在多一點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