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用户名及密码忘了,有办法让它回到初始状态吗?

楼主(2008-02-15):
型号是SERCOM IP717E 带无线的,用的主芯片是S3C4510B01

网友:
一般的 按住复位按钮20几秒 然后看见路由器灯狂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不是复位建,是有个小洞,用回形针或者圆珠笔的笔头插进去像楼上说得那样操作即可,记住是带电操作的。
复位之后的路由用户名一般是admin,密码一般是admin或者空密码。在你的路由底部应该有说明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两位,的确是的,将后面的按钮按住5秒后,灯狂闪,拨电再插电就回初始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