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里面做触摸屏的朋友们是如何效准的。。我的触摸屏不知道如何自动效准。。如果想

楼主(2008-02-15):
请问里面做触摸屏的朋友们是如何效准的。。我的触摸屏不知道如何自动效准。。批量生产很不方便

网友:
一般电阻式的,
出厂时做人工手动调效
使用一段时间后,仍需人工调试

所以弄一菜单调效比较好,(不自动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好麻烦的.

楼主:
其实原理简单。但是做起来感觉就不是那么回事情了

网友:
在坛子里找,我贴过一个有校准程序的例程

网友:
不是说程序的问题,是人工安装的时候每次都有误差,总不能每次都改程序吧?

网友:
我提个最简单的办法,先安装好一个,然后每个都按这个样板安装.

网友:
先在LCD上显示三个不在同一条直线的点(三点定面),再在触摸屏点击上面三点,通过三点定面算法可以搞定。

网友:
但我用的是电容式的,我该怎么办了?

楼主:
ClrLCD();
                        for(t= 0xffff;t!=0;t--){_nop();_nop();}
                        Writeline(13,112,xiaozhun1);
                        Writeline(7,130,xiaozhun2);
                        Writeline(1,16,"●");//效准X的最小值和Y的最大值
                        while(Z_var < 3500);//排除误动作
                        for(;;){
                                if(Z_var < 3500){
                                        Y_max = temp_var_y;
                                        X_min = temp_var_x;
                                        if((Y_max < 4070)&(Y_max > 3000)&(X_min >300)&(X_min < 1500)){
                                                break;
                                        }
                                }
                        }
                        ClrLCD();
                        for(t= 0xffff;t!=0;t--){_nop();_nop();}
                        Writeline(13,112,xiaozhun1);
                        Writeline(7,130,xiaozhun2);
                        Writeline(36,214,"●");//效准X的最大值和Y的最大小值
                        while(Z_var < 3500);//等到按键放开
                        for(;;){
                                if(Z_var < 3500){
                                        Y_min = temp_var_y;
                                        X_max = temp_var_x;
                                        if((Y_min < 1000)&(Y_min > 300)&(X_max >3300)&(X_max < 4070)){
                                                break;
                                        }
                                }
                        }
                        ClrLCD();
                        for(t= 0xffff;t!=0;t--){_nop();_nop();}
                        Writeline(13,112,xiaozhun1);
                        Writeline(7,130,xiaozhun2);
                        Writeline(30,100,"●");//效准一个点的位置
                        while(Z_var < 3500);//等到按键放开
                        for(;;){
                                if(Z_var < 3500){
                                        Y_base = Y_max - Y_min;
                                        Y_base_float =  198.0 / Y_base;

                                        X_base = X_max - X_min;
                                        X_base_float = 36.0 / X_base;

                                        Y_address = (temp_var_y - Y_min)*Y_base_float - 140;
                                        X_address = (temp_var_x - X_min)*X_base_float - 30;
                                        state_menu = 1;
                                        break;
                                }
                        }

的确是三点的办法去效验。。上面是我效验的具体程序段落。。
不过里面还是有问题。因为AD到的值变化很大,所以不是很准确,可能跟我的布局有一定的关系。希望对其他的朋友有个参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