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layout 参考

楼主(2008-02-16):
DDR2  layout 参考

网友A:
楼主有没有SDRAM的LAYOUT的说明,我们现在要LAYOUT SDRAM。但速度就是上不去。

网友:
正需要,谢谢搂住

网友(2012-01-31):
嘿嘿,谢谢了!测试系统上需要做个小mem板子,哎,到现在,一点儿概念都没呢还。

网友:
高速布线参考么?谢谢!

网友(2012-03-06):
外文的,好好读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没有sdram的layout的说明,我们现在要layout sdram。但速度就是上不去。

靠近就行了,133M而已

网友(2012-08-02):
请教楼上,靠近时啥意思?SDRAM基本不是没有等长需求吗?
另外弱弱的问下大家,恢复怎么将别的层的恢复也使用上,感觉不是复制吧/

网友(2013-07-16):
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SDRAM的LAYOUT的说明,我们现在要LAYOUT SDRAM。但速度就是上不去。

SDRAM 速度最高才一百多M,只要联通,就可以工作的,要过EMC,只需要注意下回路面积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8-05-03):
正在找这个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