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60录放音程序

楼主(2008-02-16):
(无正文)

网友:
是用模拟SPI实现的,能直接用硬件SPI实现么?

网友A:
楼主你程序里的I_delay();是多长时间?几个NOP?

楼主:
我用了18个NOP(),硬件SPI当然可以,我的51单片机不带SPI才模拟的!

网友:
谢谢噢,程序很规范,注释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我用了你的程序硬件,模拟都能PLAY,STOP,接下来弄分段录和放,还没弄懂里面的存储结构。还在看资料。

楼主:
呵呵!我的也是参考其他的程序,不过自己加上注释了,我的项目就用这个程序的啊,当然能用了。

网友B:
那裡有卖ISD1760? 价格大概怎样?

楼主:
25块,随便GOOGLE一下到处都是!

网友:
可惜还没有发现邮购网站在卖ISD1760

不知Armok会否考虑一下, 因为语音芯片应用算广泛

网友:
有个网站在卖语音芯片的拷贝机,有ISD1700些列的。
叫中青世纪。好像是www.atvoc.com

网友(2008-04-03):
不错,正好参考,谢谢

网友(2008-06-13):
好像不好用

网友C:
今天我是特意来感谢楼主的,最近本人也在用ISD1740,在楼主提供的这些程序中,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款语音芯片用会了,自己搭电路进行录音,又把各段的语音地址读出来通过串口输出到电脑,所以现在已实现了通过SPI命令播放指定的语音段,大大方便了实际应用,呵呵,感谢楼主的帮助啊。我的QQ是:564465382,愿与各位同仁交流单片机技术问题。

楼主:
互相学习,甭客气!

网友:
你好!我在用你的程序。
定点播放序我有不明白处 :GetToneAdd函数 中的 caToneAdd[cNum*2]是如何定义的
/**************************************************************************
*    函数原型: void SetPLAY(uchar cNum);
*    功    能: 定点播放
**************************************************************************/
void SetPLAY(uchar cNum){

        uint Add_ST, Add_ED;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do{
                RdStatus();
                DogReset();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ClrInt();

        GetToneAdd(cNum, &Add_ST, &Add_ED);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Add_ED_H=(uchar)((Add_ST>>8)&0x00ff);
        ISD_SendData(SET_PLAY);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Add_ST_L);                 //S7:S0  开始地址
        ISD_SendData(Add_ST_H);                  //S10:S8
        ISD_SendData(Add_ED_L);                  //E7:E0  结束地址
        ISD_SendData(Add_ED_H);                  //E10:E8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do{
                RdStatus();
                DogReset();
        }while((SR0_L&0x01)||((SR1&0x04)));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

/**************************************************************************
*    函数原型: void GetToneAdd(uchar cNum, Uint * ipStartAdd, Uint * ipEndAdd);
*    功    能: 取出当前语音的首末地址
**************************************************************************/
/*
void GetToneAdd(uchar cNum, uint * ipStartAdd, uint * ipEndAdd){

        *ipStartAdd=caToneAdd[cNum*2];
        *ipEndAdd=caToneAdd[cNum*2+1];
}

楼主:
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是首末地址了,就是要根据你的语音时间长度以及所用语音芯片的型号,计算填写录放音的地址。
定义一个数组,往里面连续写上录放音的起始和末尾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我清楚了,是要自己用每段语音的首末地址定义一个数组;cNum 代表语音段的序号
我已录好了几段音,怎样获得它门每段的语音的首末地址?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我清楚了,是要自己用每段语音的首末地址定义一个数组;cNum 代表语音段的序号
我已用独立按键模式录好了几段音,怎样获得它门每段的语音的首末地址?

楼主:
语音的首末地址是依据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自己定义的,当然语音的长度以及采样率是决定首末地址长度空间的。

网友:
谢谢你,具体的地址我还是的不到。
    我已用独立按键模式录好了几段音,怎样获得它门每段的语音的首末地址?
能否把用独立按键模式录好的isd1760装到SPI模式电路里用RD_PLAY_PTR指令读出其地址,
我试了一下不成功,不知为何?

网友:
谢谢你,具体的地址我还是得不到。
    我已用独立按键模式录好了几段音,怎样获得它门每段的语音的首末地址?
能否把用独立按键模式录好的isd1760装到SPI模式电路里用RD_PLAY_PTR指令读出其地址,
我试了一下不成功,不知为何?

网友(2008-07-21):
楼主的程序非常好.我是参考该程序,操作1730的.谢谢!

网友:
所有楼上的高手们能否发个电路图上来啊,十分感谢...

网友:
这也要图纸?好好看看手册,都有标准的图纸。帮楼主上传一下

网友:
小弟新手,程序中
#define  PU                          0x01
#define  STOP                          0x02
#define  RESET                  0x03
#define  CLI_INT                 0x04
#define  RD_STATUS                0x05
#define  RD_PLAY_PTR          0x06
#define  PD                          0x07
#define  RD_REC_PTR          0x08
#define  RD_DEVID                0x09
#define  G_ERASE                0x43
#define  RD_APC                  0x44
#define  WR_APC1                  0x45
#define  WR_APC2                  0x65
#define  WR_NVCFG                  0x46
#define  CHK_MEM                0x49
#define  SET_PLAY                  0x80
#define  SET_REC                  0x81
#define  SET_ERASE          0x82
这些的依据在哪里啊!我上网查资料好长时间没有搞明白啊,望指点..谢谢 ...

网友:
原厂手册

网友:
小弟新手,程序中
#define  PU                          0x01
#define  STOP                          0x02
#define  RESET                  0x03
#define  CLI_INT                 0x04
#define  RD_STATUS                0x05
#define  RD_PLAY_PTR          0x06
#define  PD                          0x07
#define  RD_REC_PTR          0x08
#define  RD_DEVID                0x09
#define  G_ERASE                0x43
#define  RD_APC                  0x44
#define  WR_APC1                  0x45
#define  WR_APC2                  0x65
#define  WR_NVCFG                  0x46
#define  CHK_MEM                0x49
#define  SET_PLAY                  0x80
#define  SET_REC                  0x81
#define  SET_ERASE          0x82
这些的依据在哪里啊!我上网查资料好长时间没有搞明白啊,望指点..谢谢 ...

依据在这里,好好看看阿,真的看资料了吗?
http://www2.ourdev.cn/bbs/bbs_upload83560/files_10/ourdev_354690.pdf

网友:
谢谢,还在研究中,希望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
能否解释一下,子函数unsigned char isd_send data(uchar buf_isd)的过程
谢谢,

网友:
还用就是,返回值为unsigned char,那这些值都返回哪里去了啊...

楼主:
赚阿莫一条裤子穿真是不容易啊!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我已经从原来公司离职了,原理图是随便画的,ISD1760周围期间是要参照手册接,我就省略了。

楼主:
【30楼】 yangxu0703
具体操作过程请查看数据手册的SPI操作时序。
谢谢:【28楼】 pulan 普兰
上传原厂数据手册

楼主: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uchar i,
        dat=BUF_ISD;  //要发送给ISD1760的数据
        SCLK=1;
        SS=0;
        for(i=0;i<8;i++){  //8位数据逐位发送
                SCLK=0;
                I_delay();
                if(dat&0x01){
                        MOSI=1;
                }
                else{
                        MOSI=0;
                }
                dat>>=1;
                if(MISO){
                        dat|=0x80;
                }
                SCLK=1;
                I_delay();
        }
        MOSI=0;
//        SS=1;
        return(dat);   //返回给MCU数据
}

网友:
谢谢楼主的精心讲解,十分的感谢...以后还多向你学习..谢谢

网友:
多谢,最近在搞这个,一直没有弄明白,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还想问一下,这个要是用抵挡点的,比如AT89S52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7-21,19:56:13 加入。
--------------------------------------------------------------------------------
贴子很好,但需要补充一些材料才能置成酷贴
谢谢你的共享。只是一堆源代码,没有电路图会大幅降低帖子的交流效果。
请将电路图也上传上来,这样本贴就能置COOL,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并且能获得本论坛的专家分数(迟些会实施)
你可以编辑本贴上传电路图,或在后面的回复里上传。谢谢对我们网站的支持。
-------------------------------------------------------------------------------------------------------

现在有图了.

阿莫加发裤子啊.

楼主:
完全可以用89S52实现。

网友:
不错。有空搞搞。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很多地方不懂,希望多多请教
我才接触单片机 C语言不久
“以下是SPI.H
#ifndef _SPIEX_
#define _SPIEX_ ”

这两个定义是什么意思?

“#include "typedef.h" ”
这个头文件是什么?
怎么我在keil uVison里面查找不到

我是想用AT89S51实现,这里是用STC的,这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正在做一语音报温计,如何用AT89S51实现下面功能
    功能:用ISD1700来实现读温度,比如27.5摄氏度,先分段录制声音:1,2,3,4,5,6,7,8,9,十,点,温度,摄氏度。读27.5摄氏度时,再分段找地址,读出相应的数。
    我把SPI.H中的sbit SS                =        P4^3;
                 sbit SCLK        =        P4^2;
                 sbit MOSI        =        P4^1;
                  sbit MISO        =        P4^0;  改为
                 sbit SS                =        P2^3;
                 sbit SCLK        =        P2^2;
                sbit MOSI        =        P2^1;
                sbit MISO        =        P2^0;
   还有用KEIL调试时出错,要caToneAdd[]的大小,SetPLAY(),SetREC()有类型错误,
  用80C51时,P3^0,P3^1应注意什么?
  谢谢楼主!

网友:
还有一点,怎样分段寻址呀,望楼主给写主函数main()的思路

楼主:
caToneAdd[]里面就是定义语音段的起始和结束地址,必须要结合语音长度以及采样频率还有数据手册,用人工计算的方法填上,你最好仔细看看手册介绍。

网友:
语音段的起始和结束地址到底怎么求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呢?
比如说用的是1760,第一段露了10s,第二段录了5s
怎么求得它们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网友:
电路图里面的倒三角是接地的意思吗?

网友:
我有一点明白了:手册说,“芯片存储地址从第一个提示音的地址0X0000开始计算,但是0x000-0x00F地址平均保留给了4个提示音。从0x010地址开始,才是非保留的存储区域,即真正的录音区。”
也就是从0x010到0xFF 共有0x0FF-0x010+1=240位地址
如果用的是1760,60s的芯片,一共60s,也就是每s就对应4位地址
如果第一段录了10s,那么第一段的开始地址是0x010,
结束地址是0x010+10*4=0x010+0x028=0x038

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芯片默认的可录的60s是不包括提示音的吧?)

网友:
手册说:“芯片存储地址从第一个提示音的地址0X0000开始计算,但是0x000-0x00F地址平均保留给了4个提示音。从0x010地址开始,才是非保留的存储区域,即真正的录音区。”
从0x010地址开始,应该在0x07FF结束吧?地址有11位呀(S0-S10,E0-E10)

网友:
请问楼主extern void  I_delay(void);
        extern void DogReset(void) reentrant;
     这俩子函数的内容是什么呀?谢谢

网友:
我当时看的是手册里面的存储结构
它里面画的是010到FF,所以我就理所当然那样认为
不过你那么一说也有道理呢,可是这样一来就除不尽了。。。。怎么办呢
7FF-10+1=2032

除60除不尽了嘛

到底怎么回事~

存储结构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关于前面也有人问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函数
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就是
                if(MISO){
                        dat|=0x80;
                }

这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循环应该是8位,也就是SR0低8位的内容,也就是
这8位从低到高是: CMD-ERR, FULL, POWER, EOM, INT,A0,A1,A2;
解释是“这些数据中如果有‘1’,就执行括号的内容。。“
为什么要这样执行呢`
括号内的按位或又有什么意义呢?请指教呀

网友:
今天试验了一下,
真正的录音区就是从0x010到0xFF 共有0x0FF-0x010+1=240位地址 ,但不知道extern void DogReset(void) reentrant;是什么意思?内容是什么?

楼主:
那是清看门狗子程序。

网友:
看了楼主的的模拟SPI时序,来发一个纯硬件SPI的ISD17xx驱动,由于我只用到了其中放音功能,所以录音,及擦除功能没有使用,所以这些函数没有加上去,如果你要用加起来应该很简单的. 程序用M8做的实验,我的电路中有一个LED和一个按键,实际产品用的M64,编译器用的IAR(希望发此贴不会引起关于什么版权问题,所在公司小买不起正版).关于播放地址的表格是实际产品的表格,你要自己修改以适应你的语音内容,电路图参考楼主的,没什么东西,通讯接口连好就OK,通讯速率250k(示波器上测量的,不是计算结果)不知能否再快点

//***************************************************************************************************
//MYDECLARE.H

#ifndef __MYDECLARE__

#define __MYDECLARE__
#include <avr_macros.h>    //引用宏定义
#include <intrinsics.h>    //引用本征库函数
#include <stdbool.h>       //引用BOOL变量

//简化本征库函数的书写
#define NOP    __no_operation        //空操作
#define SLEEP  __sleep               //休眠
#define CLI    __disable_interrupt   //禁止中断
#define SEI    __enable_interrupt    //充许中断
#define WDR    __watchdog_reset   //看门狗复位

//==============================================================================
#define CPU_F 8000000ULL  //8M的晶振
#define DELAY_US(USCNT) __delay_cycles(((CPU_F)*(USCNT)/10000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endif

//***************************************************************************************************
//ISD1700.H
#ifndef __ISD1700__

#define __ISD1700__

//==============================================================================
//语音段干起始地址
#define VOICE_SEGMENT1  0x10 //声音片断1地址
#define VOICE_SEGMENT2  0x1E
#define VOICE_SEGMENT3  0x26
#define VOICE_SEGMENT4  0x2F
#define VOICE_SEGMENT5  0x38
#define VOICE_SEGMENT6  0x49
#define VOICE_SEGMENT7  0x51
#define VOICE_SEGMENT8  0x58
#define VOICE_SEGMENT9  0x61
#define VOICE_SEGMENT10 0x72
#define VOICE_SEGMENT11 0x7B

#define MAX_SOUND_ID     0x0A  //最大声音索引,数组中最后一位为结束地址
#define INVALID_SOUND_ID 0xFF  //无效声音ID

//==============================================================================
//语音芯片控制命令
#define ISD_PWRUP      0x01   //ISD芯片上电
#define ISD_PU         0x01
#define ISD_STOP       0x02   //停止当前操作
#define ISD_RESET      0x03   //ISD芯片复位
#define ISD_CLRINT     0x04   //清除EOM标志和中断信号
#define ISD_RDSTATUS   0x05   //返回状态寄存器的内容
#define ISD_RDPLAYPTR  0x06   //返回状态和放音指针
#define ISD_PWRDOWN    0x07   //芯片下电
#define ISD_PD         0x07
#define ISD_RDRECPTR   0x08   //返回状态和录音指针
#define ISD_RDDEVID    0x09   //读取芯片ID
#define ISD_PLAY       0x40   //从当前地址放音
#define ISD_REC        0x41   //从当前地址录音
#define ISD_ERASE      0x42   //擦除当前段
#define ISD_ERASEALL   0x43   //擦除所有当前段
#define ISD_RDAPC      0x44   //返回状态寄存器和
#define ISD_WRAPC      0x45   //将<D11:D0>写入APC寄存器
#define ISD_WRAPCVOL   0x65   //将<D11:D0>写入APC寄存器,并由<D2:D0>控制音量
#define ISD_WRNVCFG    0x46   //将APC的内容写非易失存储器
#define ISD_LDNVCFG    0x47   //将NVCFG的内容装入APC中
#define ISD_FWD        0x48   //将放音指针指向下一段语音起始地址
#define ISD_CHKMEM     0x49   //检测环形存储
#define ISD_ENEXTCLK   0x4A   //使能外部时钟
#define ISD_SETPLAY    0x80   //按指定地址放音
#define ISD_SETREC     0x81   //按指定地址录音
#define ISD_SETERASE   0x82   //按指定地址擦除

//==============================================================================
struct ISD_STATUS
{
  unsigned char SR0_L;
  unsigned char SR0_H;
  unsigned char SR1;
};

//==============================================================================
void isd_init(void);                //芯片初始化
void isd_setapc2(void);             //设置APC(带音量)
void isd_reset(void);               //芯片复位
void isd_pu(void);                  //芯片上电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data);     //发送一个字节
bool isd_is_free(void);             //返回当前是否为空闲状态
bool isd_is_done(void);             //当前操作是否完成
void isd_play(void);                //播放当前段;
void isd_wrnvcfg(void);             //APC配置写入永久记录
void isd_clearint(void);            //清除中断
UCHAR isd_readid(void);             //读芯片ID
void isd_stop(void);                //停止
void isd_pd(void);                  //芯片掉电
void isd_setplay(UINT st_addr, UINT end_addr);   //播放指定段
struct ISD_STATUS isd_rdstatus(void);            //读取状太,返回在一个全局结构中
void isd_playid(UCHAR SoundID);                  //播放指定片断
void isd_forward(void);                          //播放指针跳到下一首
//==============================================================================

#endif

//***************************************************************************************************
//ISD1700.C
#include <iom8.h>
#include "mydeclare.h"
#include "isd1700.h"

#define SpiSS PORTB_Bit2 //定义SS端口

//static struct ISD_STATTUS isd_status; //ISD 状诚返回结果

//==============================================================================
//语音片断地址表
__flash static unsigned char isd_seg_addr[12]=
{
  //存放播放地址起始位置,结束位置定为上一位置结束位置
  0x10, 0x1E, 0x26, 0x2F,
  0x38, 0x49, 0x51, 0x58,
  0x61, 0x72, 0x7B, 0xFF
};

//==============================================================================
void isd_init(void) //初始化ISD1700
{
  isd_reset();
  while(!isd_is_free());
  isd_pu();
  while(!isd_is_free());
  isd_setapc2();
  while(!isd_is_free());
  isd_clearint();
}
//==============================================================================
//ISD1700发送一字节的数据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data) //要在外部保证SS = 0
{
   SPDR = data;
   while((SPSR & 0x80) == 0);
   data = SPDR;
   return data;
}
//==============================================================================
//检测ISD1700当前是否为空闲状态
bool isd_is_free() //
{
   UCHAR status;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RDSTATUS);
   isd_senddata(0x00);
   status =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if((status & 0x01) == 0x01)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void isd_setapc2(void)
{
  //初始化APC寄存器,音量最大,关模拟输出,遇到EOM标志自动结束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WRAPCVOL);
   isd_senddata(0xA0); //音量最大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void isd_reset(void) //复位MCU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RESET);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void isd_pu(void) //芯片上电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PU);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void isd_wrnvcfg(void) //写APC寄存器到非易失存储器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WRNVCFG);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void isd_play() //播放当前段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PLAY);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void isd_clearint(void)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CLRINT);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UCHAR isd_readid(void)
{
  unsigned char isd_id;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RDDEVID);
  isd_senddata(0x00);
  isd_id =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return isd_id;
}
//==============================================================================
void isd_stop(void) //停止当前操作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STOP);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void isd_pd(void) //芯片下电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PD);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bool isd_is_done(void)
{
   unsigned char SR0_L;
   SpiSS = 0;
   DELAY_US(5);
   SR0_L = isd_senddata(ISD_RDSTATUS);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if((SR0_L & 0x10) != 0) //SR0_L_bit4 为INT位表示操作是否完成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struct ISD_STATUS isd_rdstatus(void)
{
   struct ISD_STATUS status;
   SpiSS = 0;
   DELAY_US(5);
   status.SR0_L = isd_senddata(ISD_RDSTATUS);
   status.SR0_H = isd_senddata(0x00);
   status.SR1 =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return status;
}
//==============================================================================
void isd_forward(void)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senddata(ISD_FWD);
   isd_senddata(0x00);
   SpiSS = 1;
}
//==============================================================================
void isd_setplay(UINT st_addr, UINT end_addr) //播放指定地址
{
   SpiSS = 0;
   DELAY_US(5);

   //isd_clearint();
   //while(!isd_is_free()); //等待空闲

   isd_senddata(ISD_SETPLAY);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st_addr & 0xFF);
   isd_senddata(st_addr >> 8);
   isd_senddata(end_addr & 0xFF);
   isd_senddata(end_addr >> 8);
   SpiSS = 1;
}

//==============================================================================
void isd_playid(UCHAR SoundID)
{
   unsigned int start_addr, end_addr;

   if(SoundID > MAX_SOUND_ID)
   {
     SoundID = MAX_SOUND_ID;
   }
   start_addr = isd_seg_addr[SoundID];
   end_addr = isd_seg_addr[SoundID + 1] -1;

   SpiSS = 0;
   DELAY_US(5);
   //isd_clearint();
   //while(!isd_is_free()); //等待空闲
   isd_senddata(ISD_SETPLAY);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start_addr & 0xFF);
   isd_senddata(start_addr >> 8);
   isd_senddata(end_addr & 0xFF);
   isd_senddata(end_addr >> 8);
   SpiSS = 1;
}

//***************************************************************************************************
//MAIN.C
/*通讯过程中缓冲区处理方法
*/

#include <iom8.h>         //引用端口及SFR的位定义
#include "MyDeclare.h"     //引用自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SD1700.h"

#define LED PORTD_Bit0 //LED
#define KEY PINB_Bit0 //按键
//==============================================================================
//信息
__root unsigned char __flash VerInfo[]@0x1FE0={"Ver 1.0 tomhe666 "__DATE__};

static unsigned char SoundID; //当前需播放的声音片断ID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lock=0;

//==============================================================================
void main( void )
{
  __disable_interrupt(); //禁止中断

  DDRB = 0x2C;  //SPI端口初始化
  PORTB = 0x15; //开启按键上拉
  DDRD = 0x01;
  PORTD = 0x01; //亮灯

  TCCR0 = 0x05; //系统时钟1024分频
  TCNT0 = 0;

  SPCR = 0x7E; //SPI使能,SCK空闲保持为高电平,数据在上升沿采样,速率为1:128(FOSC/128)
  SPSR = 0x01; //使能倍速

  DELAY_US(500000);

  isd_init(); //初始化语音芯片
  while(!isd_is_free());
  isd_playid(2);

  while(1)
  {
    TCNT0 = 0;

    if((KEY) == 1)
    {
      keylock = 0;
      LED = 0;
    }
    else
    {
      LED = 1;
      if(keylock != 1)
      {
        //process key
        SoundID++;
        if(SoundID > MAX_SOUND_ID)SoundID = 0;
        while(!isd_is_free());
        isd_playid(SoundID);
        keylock = 1;
      }
    }
    while(TCNT0 < 78);
  }
}

网友:
清看门狗子程序具体内容是什么啊,需不需要硬件支持?谢谢,急用,

楼主:
/**************************************************************************
*    函数原型: void DogReset(void)
*    功    能: 重新设置看门狗
**************************************************************************/
void DogReset(void) reentrant{

    WDT_CONTR|=0x10;

}

网友(2008-08-21):
楼主 为什么我用你的 ISD_Init();都不能运行完,一直在里面循环 还请楼主多多指教

楼主:
TO:
【60楼】 627236799

说明你的程序一直在这里面循环,系统一直出错。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网友:
谢谢楼主,能不能具体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硬件那方面的问题 我独立按键模式能运行

楼主: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Init(void);
*    功    能: 初始化
**************************************************************************/
void   ISD_Init(void){
        ISD_Reset();
        do{
                ISD_PU();
                RdStatus();
                DogReset();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SBUF=RD_DevID();//读取芯片ID,----1760为0xa0
        ClrInt();
        ISD_WR_APC2(0xaf);
        RdAPC();
}

要严格按芯片的工作流程来操作。
先复位---上电---读取状态寄存器。注意每一步都要有一定的延时,可能是你操作后的延时时间不够,导致操作失败。
你先确认一下你的晶振频率对应的延时时间够不够。

网友:
谢谢楼主 想问下楼主的程序对应的晶振是多少的 我用的是11.0592m stc89c52

楼主:
11.0592

网友:
郁闷了
void   ISD_Init(void){
        ISD_Reset();
        do{
                ISD_PU();
                RdStatus();
                DogReset();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有时间的话请楼主帮我分析下这些数据(是上面的函数对应的数据)
03 00 |01 00| 05 00 00 |05 00 00
复位  |上电 |读取状态  |读取状态
返回结果
01 80 |01 80| 01 80 00 |01 80 00
我用的是1720的,是不是我硬件有问题 但是独立操作又没问题

楼主:
SR0_L = 0x01;---> CMD_Err   =1;(出错),检查一下上电复位的时间够不够?
SR0_H = 0x80;
SR1 = 0x00;
void   ISD_Init(void){
        ISD_Reset();
        do{
                ISD_PU();
//插入100ms延时看看;
                RdStatus();
                DogReset();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网友: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    功    能: 发送数据
**************************************************************************/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uchar i,dat=BUF_ISD;
        SCLK=1;
        SS=0;
        for(i=0;i<8;i++){
                SCLK=0;
                I_delay();
                if(dat&0x01){
                        MOSI=1;
                }
                else{
                        MOSI=0;
                }
                dat>>=1;
                if(MISO){
                        dat|=0x80;
                }
                SCLK=1;
                I_delay();
        }
        MOSI=0;
//        SS=1;
        return(dat);
搂主能把上面的程序详细注释一下吗?我看不懂啊

楼主:
35楼有说明,你要仔细看啊!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uchar i,
        dat=BUF_ISD;  //要发送给ISD1760的数据
        SCLK=1;
        SS=0;
        for(i=0;i<8;i++){  //8位数据逐位发送
                SCLK=0;
                I_delay();
                if(dat&0x01){  //逐位发送数据
                        MOSI=1;
                }
                else{
                        MOSI=0;
                }
                dat>>=1;   //右移一位,发送下一位
                if(MISO){   //同时读取ISD1760返回的数据
                        dat|=0x80;
                }
                SCLK=1;
                I_delay();
        }
        MOSI=0;
//        SS=1;
        return(dat);   //返回给MCU数据
}

网友:
多谢楼主的详细解答!
我还想请教一下楼主,在SPI模式下怎么实现录音的?是不是调用函数 SetREC(uchar cNum)后,ISD有录音提示的?

楼主:
是的,调用SetREC(uchar cNum)后,就直接送语音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两天对照PDF资料仔细看了楼主的程序,明白了不少呀
我也打算选用这个语音芯片了
不过还是想下楼主,如果单用SPI模式录音后,怎么查看每段录音的地址呀
还有我想问下,把按键模式跟SPI模式电路一起用,可以兼容吗?
谢谢楼主了!

楼主:
录音地址是自己设定好的,你可以通过播放来验证一下!
按键模式跟SPI模式电路一起用,可以兼容

网友:
楼主,我还想问一下,资料上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在连接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啊?
我想把电脑里已经录好的.wmv文件烧录到芯片里,如果不用拷贝机的话,是不是通过ANA IN引脚输入呀?但它只有一根线怎么跟电脑相连呢,是不是再加跟地线呀?
小弟是新手,还请楼主多指点指点,感谢万分!

网友:
好东西,一直想做的,先顶~~~~

网友:
你好! 楼主。我用的是ISD1760参考你的程序,怎么我发送所有的命令好像都在执行RdStatus();这条命令,复位命令也是一样根本不能复位我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
语音芯片ISD1760PY程序
*****************************************/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math.h>

/**************宏定义***************************/
#define  xtal 8 //晶振8MHZ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0~65535
#define ISD_PU           0x01   //ISD芯片上电
#define ISD_STOP         0x02   //停止当前操作
#define ISD_RESET        0x03   //ISD芯片复位
#define ISD_CLR_INT      0x04   //清除EOM标志和中断信号
#define ISD_RD_STATUS    0x05  //返回状态寄存器的内容
#define ISD_RD_PLAY_PTR  0x06   //返回状态和放音指针
#define ISD_PD           0x07   //芯片下电
#define ISD_RD_REC_PTR   0x08   //返回状态和录音指针
#define ISD_DEVID        0x09   //读取芯片ID
#define ISD_PLAY         0x40   //从当前地址放音
#define ISD_REC          0x41   //从当前地址录音
#define ISD_ERASE        0x42   //擦除当前段
#define ISD_ERASE_ALL    0x43   //擦除所有当前段
#define ISD_RD_APC       0x44   //返回状态寄存器和APC
#define ISD_WR_APC1      0x45   //将<D11:D0>写入APC寄存器
#define ISD_WR_APC2      0x65   //将<D11:D0>写入APC寄存器,并由<D2:D0>控制音量
#define ISD_WR_NVCFG     0x46   //将APC的内容写非易失存储器
#define ISD_LD_NVCFG     0x47   //将NVCFG的内容装入APC中
#define ISD_FWD          0x48   //将放音指针指向下一段语音起始地址
#define ISD_CHK_MEM      0x49   //检测环形存储
#define ISD_EXTCLK       0x4A   //使能外部时钟
#define ISD_SET_PLAY     0x80   //按指定地址放音
#define ISD_SET_REC      0x81   //按指定地址录音
#define ISD_SET_ERASE    0x82   //按指定地址擦除
/***********************************************************************/
void        InitMCU( void )
{
        //MCUCSR&=0x7F;//使能JTAGR接口
        MCUCR|=BIT(SRE);//使能外部存储器
        XMCRA|=BIT(SRW11);//读写插入两个等待周期
        XMCRB|=BIT(XMBK)|BIT(XMM2)|BIT(XMM1)|BIT(XMM0);//使能总线保持功能,屏蔽高位地址
        //InitPort();                        /* ATmega128的I/O口初始化 */
        TIMSK|=BIT(TOIE1)|BIT(TOIE0);//定时器0、1溢出中断使能
        //EIFR=0xFF;//INT0--INT7中断标志清零
        //EIMSK=BIT(INT1)|BIT(INT4)|BIT(5)|BIT(6);//使能INT1 4
        EICRA=0x0F;//INT0 INT1上升沿触发中断
        EICRB=0xFF;//INT4--INT7上升沿触发中断
        //InitUART0();
        //InitLcd();
        PORTA=0x00;
        DDRA=0x00;
        PORTB=0x00;
        DDRB=0x00;
    PORTC=0x00;
        DDRC=0x00;
        PORTD=0x00;
        DDRD=0x00;
        PORTE=0x00;
        DDRE=0x00;
        PORTF=0x00;
        DDRF=0x00;
        DDRG=0x00;
        PORTG=0x00;
        return;
}

/*****************************************************************/
void delay_1ms(void)
{ uint  i;
  for (i=0;i<(uint)(xtal*143-2);i++) ;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
void  spi_init(void) //初始化SPI
{
         // DDRB=0x87;
          DDRB|=BIT(7)|BIT(1)|BIT(2)|BIT(0);
           // SPCR=0x51;      //工作在主模式下SPCR=BIT(SPE)|BIT(MSTR)|BIT(SPR1)
          SPCR=BIT(SPE)|BIT(MSTR)|BIT(SPR1);//使能SPI为主机模式,16分频
          PORTB=0x07;
          //PORTB=BIT(1)|BIT(7);
         // PORTB&=~BIT(2);
         //DDRB=0x87;
          delay_nms(2);  //延迟2ms
}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senddata) //数据串行传送(统一的读取和发送一个字节操作)
{
   uchar i;
   i=senddata;
   SPDR=i;
   while(!(SPSR&(1<<SPIF)));   //如果SPIF=1,表示SPI传输一个字节操作完成
   senddata=SPDR;
   return senddata;
}
/**********************************************************************/
uchar isd_is_free(void)             //isd是否空闲
{
        uchar status0=0, status1=0, status2=0;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status0=isd_senddata(ISD_RD_STATUS);
        status1=isd_senddata(0x00);
        status2=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PORTB=0x07;
            if(status2&0x01==0x01) //检测RDY是否为1 表示空闲可以接受SPI命令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isd_reset(void)   //isd复位
{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RESET);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PORTB=0x07;
   delay_nms(10);
}
void isd_setapc2(void)
{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WR_APC2);
   isd_senddata(0xa0);      //设置音量开到最大,关模拟输出,遇到EOM标志自动结束
   isd_senddata(0x0c);
   PORTB|=BIT(7);
}
void isd_pu(void)    //ISD上电
{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PU);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
void isd_fwd(void)    //ISD上电
{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FWD);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
void isd_rd_play_ptr(void)
{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RD_PLAY_PTR);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
void isd_clr_int(void)    //清楚isd的EOM和中断标志
{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10);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CLR_INT);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串行SS口置高,SPI命令处理完毕

}
void isd_init(void) //初始化ISD1700
{
  isd_reset();
  do
  {
  isd_pu();
  } while(!isd_is_done());
  isd_clr_int();
}
/************************************************************************/
void isd_erase_all(void)
{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ERASE_ALL);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串行SS口置高,SPI命令处理完毕

}
void isd_chk_mem(void)    //清楚isd的EOM和中断标志
{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CHK_MEM);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串行SS口置高,SPI命令处理完毕
}
void isd_devid(void)    //清楚isd的EOM和中断标志
{
   while(!isd_is_free());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DEVID);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串行SS口置高,SPI命令处理完毕
    PORTB=0x07;
}
uchar isd_is_done(void)
{
        uchar status;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status=isd_senddata(ISD_RD_STATUS);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if(!(status&0x01==0x01)) // 检测INT是否为1,CMD_ERR是否为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void isd_play(void)    //清楚isd的EOM和中断标志
{
   while(!isd_is_free());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PLAY);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串行SS口置高,SPI命令处理完毕
   PORTB=0x07;
}
void gettoneadd(uchar num, uint * ipstartadd, uint * ipendadd)
{

        *ipstartadd=0x10+num*24;    //第NUM段语音段开始地址
        *ipendadd=0x10+num*24+23;    //第NUM段语音段结束地址
}
void  isd_set_rec(uchar num)
{
  uint Add_ST=0, Add_ED=0,num1;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num1=num;
  while(!isd_is_free());     //等待空闲,可以接收SPI命令
  gettoneadd(num1, &Add_ST, &Add_ED);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Add_ED_H=(uchar)((Add_ST>>8)&0x00ff);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SET_REC);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10);                 //S7:S0  开始地址
  isd_senddata(0x00);                  //S10:S8
  isd_senddata(0xff);                  //E7:E0  结束地址
  isd_senddata(0x00);                  //E10:E8
  isd_senddata(0x00);
  PORTB|=BIT(7);
  while(!isd_is_done());              //等待SPI命令正确处理完毕
  isd_clr_int();
}
void  isd_set_play(uchar num)
{
  uint Add_ST=0, Add_ED=0,num1;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num1=num;
  while(!isd_is_free());
  gettoneadd(num1, &Add_ST, &Add_ED);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Add_ED_H=(uchar)((Add_ST>>8)&0x00ff);
  PORTB=0x03;
  PORTB&=~BIT(7);
  delay_nms(2);  //延迟2ms
  isd_senddata(ISD_SET_PLAY);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10);                 //S7:S0  开始地址
  isd_senddata(0x00);                  //S10:S8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1D);                  //E7:E0  结束地址
  isd_senddata(0x01);                  //E10:E8
  PORTB|=BIT(7);
  while(!isd_is_done());
  isd_clr_int();
}
/*******************************************************************/
void main(void)
{

  CLI();
  InitMCU();
  spi_init();
  isd_init();
  isd_devid();
  isd_play();
  //isd_clr_int();
  //isd_erase_all();
  //isd_init();
  //isd_set_play(0);
  while(1);
  }

网友:
请帮我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cool了恭喜楼主啊

网友:
和ISD2560差别大不?
好像ISD2560是并行接口的

楼主:
TO:【78楼】 xirut
楼主,我还想问一下,资料上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在连接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啊?
我想把电脑里已经录好的.wmv文件烧录到芯片里,如果不用拷贝机的话,是不是通过ANA IN引脚输入呀?但它只有一根线怎么跟电脑相连呢,是不是再加跟地线呀?
小弟是新手,还请楼主多指点指点,感谢万分!
------------------------------------------------------------------------------------------------------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可以串联一个磁珠。
通过ANA IN引脚输入可能效果比较好一点吧,当然要和电脑的音频接口的地线连接啦。

网友:
楼主,请问电脑音频接口的地线是在哪呀
你做的板子当时是怎么录音的呢,请教!

楼主:
耳麦的插头不是有三段吗?最后一段(根部)就是地线,我是通过串口控制的!

网友:
恩  我已经找到地线了,不过还是有点不明白
ANA IN只有一个线,它应该是信号线呀,那耳麦的地线怎么跟它共起来呢
楼主,可以加你QQ请教一下吗?

楼主:
耳麦的地线直接连接到1760的模拟地就对了

网友:
楼主真是热心人啊,不用2500的了,直接用这个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 你好 请问一下为什么用SPI模式录音的时候声音会很小 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各位如果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声音大小可以设置的,看这儿: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WR_APC2(uchar voiceValue);
*    功    能: 设置APC2
**************************************************************************/
void ISD_WR_APC2(uchar voiceValue){
        ISD_SendData(WR_APC2);
        ISD_SendData(0xa8|voiceValue);                //0xa8声音最大,0xaf声音最小
        ISD_SendData(0x0c);                //D11=1,在SETPLAY模式下,执行到EOM自动结束。或者在连续两个SET_PLAY命令后,执行到第一个EOM自动跳到第二段开始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ISD_WR_NVCFG();                        //永久写入寄存器
}

网友:
void ISD_WR_APC2(uchar voiceValue){
        ISD_SendData(WR_APC2);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ISD_WR_NVCFG();                        }
我是这样写的 声音还是很小

楼主:
实在不行你选择SPK+输出,还不行就再加一级运放吧!

网友:
我想找出原因,因为,独立模式下声音很大的

网友:
     请叫楼主:用at 89s52时只需要把地址改一下就行了吗?还有没有其他要修改的地方?

网友: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    功    能: 发送数据

**************************************************************************/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uchar i,dat=BUF_ISD;

        SCLK=1;

        SS=0;

        for(i=0;i<8;i++){

                SCLK=0;

                I_delay();

                if(dat&0x01){

                        MOSI=1;

                }

                else{

                        MOSI=0;

                }

                dat>>=1;

                if(MISO){

                        dat|=0x80;

                }

                SCLK=1;

                I_delay();

        }

        MOSI=0;

//        SS=1;

        return(dat);

}

这段发送数据函数,有点问题想请教:

为什么最后要把MOSI拉低?

还有传送完后为什么不把SS拉高?

楼主:
本贴被 qxs526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9,11:35:00.

楼主:
另外传送完后可以将SS拉高!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时钟 SCLK=1 拉高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放在MISO传送之前?

MOSI的传送在上升沿, MISO 在下降沿。

网友(2008-09-22):
我想问问关于ISD1730 音乐芯片的问题

1,如果我不想定点播放和录音,是不是就不需要传送地址?

2,是不是非要取出当前语音的首末地址?

3,芯片ID是不是也必须读出?

网友(2008-10-31):
LZ~~~#include "typedef.h" 这个文件包含的函数是什么呀,我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
57楼   用的什么编译环境?

<avr_macros.h>    //引用宏定义

<intrinsics.h>    //引用本征库函数

<stdbool.h>       //引用BOOL变量

我用ICCAVR   也没有找到这几个头文件???

网友:
这源文件不能通过Keil的编译,哪位能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是isd1720

我的主程序是这样的....    但是不能录音和放音啊   我的地址是定义是 uint caToneAdd[8]={0x0010,0x00ff};

void main()

{

 ISD_Init();  //功    能: 初始化

 SetREC(0);

 SetPLAY(0);

}

不知道错在哪啊  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
<<

这也要图纸?好好看看手册,都有标准的图纸。帮楼主上传一下

>>

这是【25楼】 pulan 普鲁士兰 提供的资料,可是我下载不了啊。请问有谁下载了就上传一下啊。衷心感谢。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11:43:21.

网友(2009-01-21):
用了楼主提供的程序,录音时好象要先擦除,否则录音内容有前次残留,但我用定点录音,先定点擦除。这定点擦除有点擦不干净的样子,真郁闷!

楼主:
最好在录音的时候先全部擦除,然后再重新依次录音进来,这样比较好。

楼主:
儿子的头像找回来啦!哈哈!

网友:
论坛中好像少了不少帖子啊 怎么丢的啊

网友(2009-03-19):
请问搂主,这样你到底用了多少个按键 (switches)来做提示给51单片机以便它知道是要录音、放音、删除或其他功能?可否上传51单片机的那些按键整体图?谢谢!

网友:
LZ我发邮件给你了,发现我的器件手册(英文的)上的456三脚是TEST,使用时全接高电平,奇怪,你的好像就是SPI接口啊。??
sw_ge@126.com

网友:
太感谢了 顶一个

网友:
ISD1700系列有贴片吗??我手上的只有双列直插的

网友:
楼主好,我在使用1730的SPI录音时,可以正常的录音/放音,但是在录音和放音时LED指示灯不亮。请问是不是我缺少了什么步骤或者命令?上电操作我也用了的。

网友:
最近也在用ISD1760,不过有两个问题:
   1:ISD1760用PWM方式驱动喇叭正常,但如果专用AUD/AUX方式驱动功放每段语音的开始和结束都会出现一个爆破声,声音比较大,影响正常使用。据说是整个ISD系列芯片都有这种现象,是芯片每段语音开始时上电和结束时掉电电流对电路冲击造成的,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法。
   2:38楼提供电路图请问JW1 JUMPER跳线块处一端接AUD/AUX跟JW1  2端短路形成驱动功放的信号回路可以理解,另一端接SP+跟JW1  2端短路用来驱动什么东西,有点搞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是难道SP+可以直接驱动功放吗?

网友(2009-05-14):
请问<SPI.H>这个头文件我找不到,怎么办?
您有写好的吗?
我用mega8l单片机

网友:
请问:用ISD1760PY能完全代替ISD1760吗?

网友:
楼主,为什么我把你的程序运行后,不能定点播音,只能全部播音(包括那四段提示音),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好东西  但是有的不同啊

网友:
楼主QQ号多少啊,我的QQ:506672317。方便的话加我啊,加了后方便交流,有不懂的地方想问问你

网友:
LZ 这2个头文件 #include<STC89C58.h>  #include "typedef.h" 在哪里啊?希望上传一下啊这样才完美啊

网友(2009-08-13):
我仿照楼主写的程序,用独立按键录2段音,再用SPI录2段音,为什么独立按键录的音放出的声音很大,SPI录的放出的很小?程序中已将声音设到最大了?和91楼的问题一样,谁能告诉我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这几天我也在用ISD1760,是按楼主的流程来写的.

isd_init(); //初始化语音芯片
while(!isd_is_free());
isd_setplay(0x10, 0x67);
while(!isd_is_free());
isd_playid(0);

这样的程序在上电初期,有时上电立即播内容,有时上电不播内容.

这是为什么呢?!碰到过类似问题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对了,我的是硬件SPI的.用的是M16.

网友:
非常感谢阿莫站长!!一下子就能用了。。。

网友:
高手指教下
初始化的过程中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Init(void);
*    功    能: 初始化
**************************************************************************/
void   ISD_Init(void){
ISD_Reset();
do{
ISD_PU();
RdStatus();
DogReset();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SBUF=RD_DevID();//读取芯片ID,----1760为0xa0
ClrInt();
ISD_WR_APC2(0xaf);
RdAPC();
}

读取芯片ID是不是一定要做 还有读取后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为什么我的只能读两段?  不能读三段  不知道为什么啊  谢谢

网友(2010-01-02):
回复 楼主:

标记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isd的电源和地你也是只用一个么???各种信号电源和地接一起,我一直在这里不解。。。

网友:
我有一点明白了:手册说,“芯片存储地址从第一个提示音的地址0X0000开始计算,但是0x000-0x00F地址平均保留给了4个提示音。从0x010地址开始,才是非保留的存储区域,即真正的录音区。”
也就是从0x010到0xFF 共有0x0FF-0x010+1=240位地址
如果用的是1760,60s的芯片,一共60s,也就是每s就对应4位地址
如果第一段录了10s,那么第一段的开始地址是0x010,
结束地址是0x010+10*4=0x010+0x028=0x038

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芯片默认的可录的60s是不包括提示音的吧?)

这个地址到底怎么算啊?什么狗屁手册,真是垃圾,中文的看不懂,英文的也看不懂, 我现在Rosc接的是80K,那应该1760的频率就是8K.语音长度就是60秒.地址是A10--A0共11位,那可用的地址就是0x7ff-0x000.以前用ISD2560的时候, 1个地址=100ms, 我从起始地址0x16开始录,暂定1个地址=100ms. 地址(16-306)可以正常录音和播放 ,如果后面从地址(400--)录音的话,就会跟最前面的地址16的录音混合在一起.我的录音APC2配制是0x80.放音APC2配制是0xC0.都是用SETPLAY和SETREC直接操作的,希望得到已经调出来的朋友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
学习啦!修改过别人写的程序!

网友:
手册上说,SPI方式可以操作指定任意地址.我想知道每段地址具体对应多长的时间呢,以前2560 1段等于100ms,有那位朋友具体计算过啊

网友:
没人回答,刚才看了一下,参照se的录音时间 采样率为8KHz的时候 一个SE时长为0.5Sec. 0x000--0x00F 共存有4段SE系统保留音.算出来1Sec 就是地址8个单位. 到此问题解决.是我的计算地址超出.

网友(2010-03-05):
买了这个芯片,谢谢楼主哦,先前一直都不太会,所以放在一边,现在可以去玩一下啦

网友:


网友(2010-04-19):
引用图片【38楼】qxs5264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整个的原理图啊,我想问一下放音部分可以直接用ISD1760资料里那样接吗?如果按资料里接电路的话,声音又多大啊?

网友: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呵呵, 我现在在研究ISD1730,但是由于个人知识有限,研究了很久都没研究出来,你能把你写的1730完整的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吗? 我的QQ是:274814951,非常感谢。

网友G:
你好,楼主,我是按照你的程序修改操作ISD1730,但是无论我怎么操作都没有反应。这是我在你的程序基础修改的,你帮我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你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U   0x01                     //上电
#define  STOP   0x02            //停止
#define  RESET   0x03                         //复位,后边需要发上电
#define  CLI_INT  0x04                         //清除中断或者EOM
#define  RD_STATUS 0x05                 //读状态寄存器,后跟2个字节,并读取状态寄存器和当前地址
#define  RD_PLAY_PTR   0x06         //播放器存器,后跟3个字节,读取状态寄存器的状态和当前地址和播放指针
#define  PD   0x07                                 //掉电
#define  RD_REC_PTR   0x08                 //录音寄存器,后跟3个字节,读取状态寄存器、当前地址和录音指针
#define  RD_DEVID 0x09                         //读取芯片ID
#define  G_ERASE 0x43                         //察出除提示音外的所有内容
#define  RD_APC   0x44                         //读取模拟通道APC,后跟3个字节,当前状态、地址指针
#define  WR_APC1   0x45                 //后跟2个字节,将D1:D0写入APC寄存器,由VOC引脚控制音量
#define  WR_APC2   0x65                 //后跟2个字节,将D11:D0写入APC寄存器,并由D2:D0调节
#define  WR_NVCFG   0x46                 //将APC的内容写入NVCFG
#define  CHK_MEM 0x49                         //检查环形存储结构
#define  SET_PLAY   0x80                 //从起始地址开始播放到结束地址
#define  SET_REC   0x81                 //从起始地址开始录音到结束地址
#define  SET_ERASE   0x82                 //从起始地址开始察除,到结束地址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SS=P1^3;
sbit SCLK=P1^2;
sbit MOSI=P1^1;
sbit MISO=P1^0;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uchar SR0_L,SR0_H,SR1;
uchar ID,APCL=0,APCH=0;
void ISD_CHK_MEM(void);
void  ISD_PU(void);
void ISD_Stop(void);
void ISD_Reset(void);
void ISD_PD(void);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void RdStatus(void);
uchar RD_DevID(void);
void ISD_WR_NVCFG(void);
void RdAPC(void);
void ClrInt(void);
void ISD_WR_APC2(uchar voiceValue);
void GetToneAdd(uchar cNum, uint * ipStartAdd, uint * ipEndAdd);
void SetPLAY(uchar cNum);
uchar code caToneAdd[]={0x10,0x40,0x80,0xc0,0xfe};
/**************************************************************************/
void delay_ms(char xms)
{
        uchar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
*                延时函数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
void I_delay(void)
{
        char i;
        for(i=17;i>0;i--)
                {nop();}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Init(void);
*    功    能: 初始化
**************************************************************************/
void  ISD_Init(void)
        {
                ISD_Reset();
                do{
                        ISD_PU();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SBUF=RD_DevID();//读取芯片ID,----1760为0xa0
                ClrInt();
                ISD_WR_APC2(0xaf);
                RdAPC();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PU(void);
*    功    能: 空间检查
**************************************************************************/
void ISD_CHK_MEM(void)
{
        ISD_SendData(CHK_MEM);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5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PU(void);
*    功    能: 上电
**************************************************************************/
void  ISD_PU(void)
{
        ISD_SendData(PU);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5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Stop(void);
*    功    能: 停止
**************************************************************************/
void ISD_Stop(void)
{
        ISD_SendData(STOP);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5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Reset(void);
*    功    能: 复位
**************************************************************************/
void ISD_Reset(void)
{
        ISD_SendData(RESET);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5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PD(void);
*    功    能: 掉电
**************************************************************************/
void ISD_PD(void)
{
        ISD_SendData(PD);
        ISD_SendData(0x00);
        SS=1;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    功    能: 发送数据
**************************************************************************/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
        uchar i,dat=BUF_ISD;
        SCLK=1;
        SS=0;
        for(i=0;i<8;i++)
        {
                SCLK=0;
                delay_ms(5);
                if(dat&0x01)
                {
                        MOSI=1;
                }
        else{
                        MOSI=0;
                }
        dat>>=1;
        if(MISO)
                {
                        dat|=0x80;
                }
        SCLK=1;
        I_delay();
        }
        MOSI=0;
// SS=1;
return(dat);
}
/**************************************************************************
*    函数原型: void RdStatus(void);
*    功    能: 读取状态
**************************************************************************/
void RdStatus(void)
{
        ISD_SendData(RD_STATUS);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SR0_L =ISD_SendData(RD_STATUS);
        SR0_H =ISD_SendData(0x00);
        SR1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
/**************************************************************************
*    函数原型: void RdStatus(void);
*    功    能: 读取ID
**************************************************************************/
uchar RD_DevID(void)
{
        ISD_SendData(RD_DEVID);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0);               //延迟10ms
        SR0_L =ISD_SendData(RD_DEVID);
        SR0_H =ISD_SendData(0x00);
        ID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return(ID);
}
/**************************************************************************
*    函数原型: void RD_APC(void);
*    功    能: 读取APC
**************************************************************************/
void RdAPC(void)
{
        ISD_SendData(RD_APC);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000);               //延迟10ms
        SR0_L =ISD_SendData(RD_APC);
        SR0_H =ISD_SendData(0x00);
        APCL =ISD_SendData(0x00);
        APCH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

/**************************************************************************
*    函数原型: void ClrInt(void);
*    功    能: 清除中断
**************************************************************************/
void ClrInt(void)
{
        ISD_SendData(CLI_INT);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WR_APC2(uchar voiceValue);
*    功    能: 设置APC2
**************************************************************************/
void ISD_WR_APC2(uchar voiceValue)
{
        ISD_SendData(WR_APC2);
        ISD_SendData(0xa8|voiceValue); //0xa8声音最大,0xaf声音最小
        ISD_SendData(0x0c); //D11=1,在SETPLAY模式下,执行到EOM自动结束。或者在连续两个SET_PLAY命令后,执行到第一个EOM自动跳到第二段开始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ISD_WR_NVCFG(); //永久写入寄存器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WR_NVCFG(void);
*    功    能: 永久写入寄存器
**************************************************************************/
void ISD_WR_NVCFG(void)
{
        ISD_SendData(WR_NVCFG);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
/**************************************************************************
*    函数原型: void GetToneAdd(uchar cNum, Uint * ipStartAdd, Uint * ipEndAdd);
*    功    能: 取出当前语音的首末地址
**************************************************************************/
void GetToneAdd(uchar cNum, uint * ipStartAdd, uint * ipEndAdd)
{
        *ipStartAdd=caToneAdd[cNum*2];
        *ipEndAdd=caToneAdd[cNum*2+1];
}
/**************************************************************************
*    函数原型: void SetPLAY(uchar cNum);
*    功    能: 定点播放
**************************************************************************/
void SetPLAY(uchar cNum)
{
        uint Add_ST,Add_ED;
        uchar Add_ST_H,Add_ST_L,Add_ED_H,Add_ED_L;
        do{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ClrInt();
        GetToneAdd(cNum, &Add_ST,&Add_ED);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Add_ED_H=(uchar)((Add_ST>>8)&0x00ff);
        ISD_SendData(SET_PLAY);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Add_ST_L);          //S7:S0  开始地址
        ISD_SendData(Add_ST_H);           //S10:S8
        ISD_SendData(Add_ED_L);           //E7:E0  结束地址
        ISD_SendData(Add_ED_H);           //E10:E8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do{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4)));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
/**************************************************************************
*    函数原型: void SetREC(uchar cNum);
*    功    能: 定点录音
**************************************************************************/
void SetREC(uchar cNum)
{
        uint Add_ST, Add_ED;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do{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ClrInt();
        GetToneAdd(cNum, &Add_ST, &Add_ED);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Add_ED_H=(uchar)((Add_ST>>8)&0x00ff);
        ISD_SendData(SET_REC);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Add_ST_L);           //S7:S0  开始地址
        ISD_SendData(Add_ST_H);           //S10:S8
        ISD_SendData(Add_ED_L);           //E7:E0  结束地址
        ISD_SendData(Add_ED_H);          //E10:E8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               //延迟10ms
        do{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
/**************************************************************************
*    函数原型: void SetERASE(uchar cNum);
*    功    能: 定点删除,容易破坏存储结构(CMA),所以不用
**************************************************************************/
/*void SetERASE(uchar cNum)
{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Add_ST_L=(uchar)(Add_ST&0xff);
        Add_ST_H=(uchar)(Add_ST>>8);
        Add_ED_L=(uchar)(Add_ED&0xff);
        Add_ED_H=(uchar)(Add_ED>>8);
        ISD_SendData(SET_ERASE);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Add_ST_L);          //S7:S0  开始地址
        ISD_SendData(Add_ST_H);          //S10:S8
        ISD_SendData(Add_ED_L);          //E7:E0  结束地址
        ISD_SendData(Add_ED_H);          //E10:E8
        ISD_SendData(0x00);
        // SS=1;
        //  delay_ms(120);
}
/**************************************************************************
*    函数原型: void Erase_All(void);
*    功    能: 全部删除
**************************************************************************/
void Erase_All(void)
{
        ISD_SendData(G_ERASE);
        ISD_SendData(0x00);
        SS=1;
        delay_ms(100);               //延迟10ms
}
/*************************************************************************/
void main()
{
        ISD_Init();
        while(1)
                {
                        if(key1==1)
                        {
                                delay_ms(150);
                                if(key1==1)
                                {
                                        while(!key1);
                                        SetPLAY(0);
                                }
                        }
                        if(key2==0)
                        {
                                delay_ms(150);
                                if(key2==0)
                                {
                                        while(!key2);
                                        SetREC(0);
                                }
                        }
                        if(key3==0)
                        {
                                delay_ms(150);
                                if(key3==0)
                                {
                                        while(!key3);
                                        ISD_Reset();
                                }
                        }
                }
}

网友:
我知道我的延时函数,设置得太长了,但是在我用keil的调试的时候,在复位函数的每一步走的时候,都乱走了,出现了死循环了,怎么也挑不出来了,但是我怎么检查都没找到错误,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你好,我刚刚学习用这个ISD1760,能否把你调用它的MAIN函数发一下啊

网友:
楼主你好,SPI模式下怎么录音啊
录音程序是不是独立的啊,录完后,在播放的时候就不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

网友:
渴望哪位能给些提示能否通过ANALN引脚录音,如果不能,还有哪种录音方式,从MIC录入的杂音太多了。

网友:
谢谢。。。现在可以认真学习一下了。。。

网友:
朋友们有人用过isd1760做叫号机的程序吗?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有人用过ISD1730吗、、我现在在做一个读温度的东西。。发来看看吧。。。我现在很迷糊。。。

网友(2010-05-19):
好贴,好论坛啊!我是路过但现在决定加入。

网友:
mark.还没弄过语音,有时间弄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啊

网友(2010-07-23):
顶。最好上个硬件电路图

网友:
目前在做通过mega16的spi端口播放isd1790芯片中的声音...isd1790语音模块没有问题...可是连最最基本的放音功能都实现不了...

求高手帮忙啊,拜托了~~~程序如下(目前只需要通过spi使得isd1790放音即可),下载程序一点反应都没有,急!>.<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0/7/23 16:52:06
// Target : M16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SPI initialize
// clock rate: 1000000hz
void spi_init(void)
{
SPCR = 0x78; //setup SPI
SPSR = 0x00; //setup SPI
PORTB |= (1<<PB4) | (1<<PB5) | (1<<PB6) | (1<<PB7);
DDRB |= (1<<DDB5) | (1<<DDB7) | (1<<DDB4);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spi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SPI_MasterTransmit(char cData)
{
PORTB &=~ (1<<PB4); //强制接收方进入从模式
SPCR |= (1<<MSTR); // MSTR有时会被清零,这里强制进入主机模式
/* 启动数据传输 */
SPDR = cData;
/* 等待传输结束 */
while(!(SPSR & (1<<SPIF)))
;
PORTB |= (1<<PB4);
}

void Delay(void) //延时,没有详细计算
{
unsigned int i,j;
for(i=1000;i>0;i--)
{
for(j=200;j>0;j--)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init_devices();

while(1)
{

//SPI_MasterTransmit(0x01);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PI_MasterTransmit(0x40);
//Delay();Delay();Delay();Delay();
SPI_MasterTransmit(0x00);

//Delay();Delay();Delay();Delay();

}
}

网友:
如果把电源地和信号地共地了,对电路的影响大吗?

网友:
麻烦版主快点儿回复,急用!!!

网友(2010-10-10):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也有卖呀,16块,数量20片包邮费!

http://www.rockettex.com
http://shop61680606.taobao.com
QQ:273765256

网友(2011-03-04):
我按照pdf的电路图接好电路后,选择独立模式,上电后led灯一直都在亮着,也不能实现录放音,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之前用过按键模式,现在再试试SPI模式

网友(2011-04-23):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
你好,我是电子新手,我想知道1760的程序可以用在1730里吗?谢谢

网友:
有人用过ISD1730吗?怎么用呀?我想用1730语言读出小车行走的总路程!有哪位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
引用图片【37楼】qxs5264

网友(2011-08-10):
typedef.h  是什么啊?????????????????

compiling ISD1700驱动.C...
SPI.H(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ypedef.h'
SPI.H(7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ount', expected ')'
SPI.H(8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Num', expected ')'
SPI.H(122):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ISD_SendData'
Target not created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较复杂,其实有简单的,价格也便宜,好像是什么奔流语音。。。。

网友(2012-01-17):
回复 网友H:
这几天我也在用isd1760,是按楼主的流程来写的.
isd_init(); //初始化语音芯片
while(!isd_is_free());
isd_setplay(0x10, 0x67);
while(!isd_is_free());
isd_playid(0);
这样的程序在上电初期,有时上电立即播内容,有时上电不播内容.
这是为什么呢?!碰到过类似问题的说一下.谢谢

我有碰上类似问题,不知兄台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2-03-03):
表示只对蓝色字体感兴趣

网友(2012-04-18):
楼主 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程序??求解惑

网友:
楼主 可以发我一个 ISD1760的学习代码吗??1016686049

网友(2012-06-01):
怎么附件不见了呢,嘿嘿

网友:
程序在哪????

网友:
1l楼帖子中看不到程序,能给我发一份吗
yhy34@126.com

网友:
怎么看不见程序

网友:
没有积分表示看不到啊。。。。。桑感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份程序给我么。444134898@qq.com

网友:
楼主能发个程序给我不,谢谢,43603150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程序里的I_delay();是多长时间?几个NOP?

可以把楼主的程序发给我么。。。看不到附件啊444134898@qq.com

网友:
很久不用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是特意来感谢楼主的,最近本人也在用ISD1740,在楼主提供的这些程序中,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款语 ...

求指导求程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大小可以设置的,看这儿:
/********************************************************************** ...

能发给我这个ISD1760的程序么。。。444134898@qq.com。。跪谢啊

网友:
那个能给我发一份程序吗,小弟感激不敬!

网友:
跪求楼主程序。1126818635@qq.com

网友:
求楼主给发个程序给我1207033578@qq.com  谢谢!

网友I:
谁有isd1760的烧录软件,麻烦发小弟一份,谢谢wang__kl@163.com
我手头有一个烧录软件,可串口连接后没有反应的,不能读会芯片ID,怎么回事?

网友:
麻烦大家发我一份isd1760原厂的数据手册吗?网上都找不到的,论坛里的老资料也下不了。谢谢wang__kl@163.com
我现在只想用spi模式控制开始播放和复位,和独立模式一样,只是通过单片机控制。上面资料只有定点播放的命令,没有在spi模式下控制播放的命令。
谁能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2012-07-11):
1楼怎么什么都没有?权限问题吗?

网友J:
你的附件看不到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附件看不到啊,楼主

我也看不到。

网友(2012-09-20):
我怎么看不到楼主的程序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裡有卖ISD1760? 价格大概怎样?

13902486440  钱工  这里有卖。。请咨询相关信息

网友:
标记  好帖子  楼主的耐心

网友:
下来看看,熟了

网友:
真的是看不到附件啊

网友(2012-10-21):
我是用stc12c5a32s2(MCU)+W25X80(FLASH)+CS4330(DA)做的一个播放wav格式音频文件的一个语音模块,大致思路大侠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二?还有,CS4330这个芯片怎样用啊

网友:
怎么看不到?

网友(2012-12-11):
我正需要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有isd1760的烧录软件,麻烦发小弟一份,谢谢
我手头有一个烧录软件,可串口连接后没有反应的,不能读会芯 ...

你的硬件和软件是咋样的,能不能介绍下,我也找了很久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呢?????

网友(2013-03-30):
楼主,能帮忙把你的程序发一份到我邮箱吗?azbz_992@126.com谢谢了

网友:
怎么看不到程序啊

网友:
最近在用着1760,求楼主发源程,493171782@qq.com

网友:
调试ISD1760遇到问题。求楼主的程序,986040697@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楼主,我是按照你的程序修改操作ISD1730,但是无论我怎么操作都没有反应。这是我在你的程序基础修改 ...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正纠结这个问题的,求指教。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lz我也正在做个语音播报系统,但还是新手,对芯片不太了解,可以告诉我怎么去学习这个芯片么?谢了

网友(2013-04-30):
楼主 ,我能不能加上你QQ,我想在也想做这个,但很多不懂,想请教一下!我QQ  634536059!!方便的话加一下,谢谢!

网友:
ISD4004  ISD1760  学习中。

网友:
怎么没看到程序啊。楼主

网友:
怎么没看到程序啊...

网友(2013-05-31):
也没看到程序!

网友(2013-07-07):
我也是看不到东西的。。。。。

网友:
为什么没有程序了啊。。。。。

网友(2013-11-19):
楼主 这个帖子的源程序还有吗?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K:
大神 最近着急做这个 急求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 最近着急做这个 急求回复啊

你好程序怎么样了 我最近也在搞 现在只能读到芯片ID 其他的操作都是没用,用独立按键模式,直接将rec接地,led等口还是高电平,不亮。请大神们指导。。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值得参考一下

网友:
程序怎么没有了?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mark下,以后有用到参考下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收获!

网友(2013-12-26):
怎么程序没有了?删除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我清楚了,是要自己用每段语音的首末地址定义一个数组;cNum 代表语音段的序号
我已用独 ...

在么 这个我也不懂 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4-02-11):
怎么没有程序呢?

网友:
我是来看程序的

网友(2014-05-16):
在哪里在哪里?

网友:
手机党标记,正好手头有这个芯片

网友L:
前段时间用STM32驱动ISD1730效果很好。SPI控制所有功能,未使用中断输出脚,播放状态完全通过查询中断标志位获得。
这芯片音质确实不错。

网友:
是用模拟SPI实现的

网友(2015-01-06):
最近在改程序到STM32上用用,结果一样的程序,管脚配置了一下,就不能用了,还求哪位大神大哥指教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段时间用STM32驱动ISD1730效果很好。SPI控制所有功能,未使用中断输出脚,播放状态完全通过查询中断标志 ...

大哥,我该了两天的程序了,求求你参考参考32的程序,指导一下我,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段时间用STM32驱动ISD1730效果很好。SPI控制所有功能,未使用中断输出脚,播放状态完全通过查询中断标志 ...

这是我改的32的程序,没成功,希望你能看看,问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段时间用STM32驱动ISD1730效果很好。SPI控制所有功能,未使用中断输出脚,播放状态完全通过查询中断标志 ...

大哥,能否参照一下你的32的程序??

网友:
是双声道的吗?

网友:
我 先看看   估计我以后用的到

网友:
用到语音芯片,必须自荐一下我们的产品供朋友们评估,性价比和操作性远优于ISD以及市面上其它的芯片
附上资料以供参考

网友(2015-03-06):
引用 楼主:
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是首末地址了,就是要根据你的语音时间长度以及所用语音芯片的型号,计算填写录放音的地 ...

想问下,ISD1760的操作流程 ,比如 复位--上电--.... 一定要读状态吗?

网友(2015-05-07):
程序在哪里,没看到附件

网友(2015-10-09):
这个问题困扰这我啊

网友:
程序在哪里啊???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有看见

网友(2016-05-15):
111好好好好,lou祝好人

网友:
楼主 求程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