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使单片机处理的信息发射到手机上?

楼主(2008-02-17):
怎样才能使单片机处理的信息发射到手机上?

网友:
通过MODEM 如西门子的TC35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用个二手的手机也可以的。比如西门子S2588。和楼上的TC35模块,功能差不多的。不过如果是专业应用的话,就要用上面的那种专业模块了。

网友:
专业应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网友:
To:pcs3 我的意思是如果业余玩玩的话,只要用普通有数据接口的手机就可以了。而如果是用在专门的用途,如测控,报警等方面的应用,用专用的短消息模块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了解一以下.

楼主:
TC35可发射图象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