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28+CPLD(epm7064)发热问题?

楼主(2008-02-18):
avr128+altera CPLD(epm7064)应用,Avr128发热.
由于cpld存在与avr128相连但未定义的引脚,我怀疑是已被设为输出的avr128引脚向epm7064灌入了大电流,难道epm7064的该未定义引脚上电初始态为低电平?
我在quartusII编译VHDL,那么在此编译环境中该引脚默认状态到底是什么?
是输入,是输出,还是高阻?
若想改变为输入或高阻,在quartusII4.2中能设置吗?怎样设?

当然,我可将avr128的该脚设为输入但不打开内部上拉的方法来解决,但我还是想通过改变与avr128相连的cpld的未定义引脚的初始状态.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最好接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paulw的回答,电路是已做好的,avr128与epm7064连接了好多脚. 有些脚在QuartusII中编程时未作定义,问题就出在这些脚上.
我不了解QuartusII对未定义引脚的默认设置.

谁能告之

楼主:
已证实,QuartusII默认将所有没有使用的IO口接地.

能修改QuartusII默认吗?

网友:
改动M128的初始化代码,将与epm7064连接,且不使用引脚的I/O设置成输入高阻方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AVR的每一位I/O都可以单独配置的.

楼主:
非常感谢马老师,用此方法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1-11-11):
回复 楼主:

可以把EPM7064的原理图贴下吗?

网友:
发热可以煮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