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VR Studio的升级功能制作JTAGICE----我的AVR JTAGICE制作历程

楼主(2008-02-19):
  学AVR后一直想做一个JTAG来玩玩,但由于懒得做PCB板,所以一直都只是停留在空想之中。直到前段时间网友solojimes在年前有JTAG的PCB空板免费大赠送我才开始了我的JTAG制作(在这里要感谢solojimes送我的PCB板,板子画得很漂亮)。
  虽然solojimes给我的资料里有hex烧写文件,但由于我不太清楚作为JTAG其熔丝位应该怎么设置,所以我把元件焊接完毕后曾一度把它放在一边。后来想起以前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有介绍怎么制作简易JTAGICE的内容的,书里是利用了AVR Studio对JTAGICE的升级功能来制作的。于是找到之前买的那本书《AVR-GCC与AVR单片机C语言开发》,按照里面的方法利用AVR Studio的升级文件完成了JTAGICE的制作。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AVR的ISP脚全部都包含在JTAG的输出脚里面,所以可以把其JTAG输出用线接出来作为ISP输入来对JTAG的通信用的mega16烧写程序。我在网上找来了bootice16.rom文件。
  首先,用PonyProg2000通过ISP擦除芯片(eraser  all),然后将bootice16.rom写入芯片(write all)。
  2,调出熔丝位,将熔丝按下图修改后写入芯片:1
  3,将修改后的JTAG接到电脑,打开avr studio,在AVR Studio软件中选择Tools菜单,在里面选择AVR Prog..选项,如果AVR Studio检测到硬件,会出现AVR Prog烧写程序的界面。然后利用AVR Prog将X:Program Files\Atmel\AVR Tools\JTAGICE\upgrade.ebn文件调入,然后Program Flash将upgrade.ebn文件写入芯片。写入后会出现数据校验失败的提示。
  4,取下JTAG,接回到ISP,调出熔丝,将熔丝修改成如图的配置:2

  自此,该简易JTAG的软件部分工作做完了,应该可以使用了。
  赶紧按照网站上的JTAG接口图做好与m16实验板的接口,上电打开AVR Studio,点击连接硬件,出现一个错误提示:The JTAG ICE adapter was deteted, but the target device did not return a valid JTAG ID...大致意思就是说我的JTAG工作正常,但没有收到目标板的回应。上网搜索了一下,有说jtag接口的连线可能有误,有说可能是电压问题,也有说可能是232芯片问题。仔细对照我的板:1连线没问题;2电压是5v,电压没问题;3,MAX232芯片在用AVR Studio升级时都可以与电脑正常通信,不可能有问题。
  左想右想,突然想起曾经见过双龙的JTAG调试器在对JTAG接口的设计描述时,TDI,TDO,TMS,TCK这几根接口线在上拉电阻的选用时,用的不是10K,而是4.7K,以前就曾经对这个奇怪过,我现在用的是10K,可能是这个问题,于是在这四个上拉电阻上分别并多了一个10K的电阻,组成四个5K的上拉电阻。一切就绪后重新连接好硬件,上电打开AVR Studio,点击连接目标板硬件,终于看到了那可爱的连接正常的界面了:1

  这种制作方法利用了AVR Studio的升级功能,可以使你的JTAGICE与你的AVR Studio保持版本的兼容,不会出现因版本问题而无法调试的情况(就是它自己的文件,怎么可能不兼容)。

网友:
4只上拉电阻,官方是推荐使用10K的。 而且就算是不接,JTAG也是能正常使用的。

你10K不行,改成4K7才行,证明你的硬件有问题啊。

楼主:
该不是电路的问题,整个系统也就分成三个部分,一是JTAG调试器的板,二是目标板,三就是JTAG的接口(这是我认为出问题的地方)。

   1,JTAG板的电路图是网上流传的,而且solojimes已经有做成成品放到淘宝去卖了,虽然给我的是空PCB,但元器件都是按设计图选取的,只有在晶振电路上的27p电容由于手头没有,就用了30p的电容。而且它与电脑的Studio可以正常通信和下载程序。所以这部分应该没问题。

  2,目标板是我用了一两年了的实验板,板上除了电源、复位、时钟等必须的电路外,其余的脚我都是用排针引出,平时是不接任何东西的,只有在用到那部分引脚我才将其引到相应硬件上,我以前用它做了很多实验了,一直工作正常,现在我只接了个ISP。

  3,是JTAG的接口电路,这是我认为出问题的地方(修改之后确实也可以正常工作了)。这个电路只是10针的座用了8根线,简单的连线加几个上拉电阻。我也核对过几次,不会在连线上出现低级的错误。而且之前我用过Atmel原装的mkII做过一线仿真,当时通信线RESET用10k的上拉也出现了问题,要用4.7k才可以。

  所以我才把问题定位到JTAG接口这个地方,只是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还没想出来,可能需要去查找一下相关的资料才行。不知armok能否帮忙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块空白的AVR芯片,直接在万用板上焊,外围没有任何零件的再测试。

当然,你肯定不以为然,不过你做完后,再将结果反映在这里,我们才能给其它的建议。 (按我们的客服经验,十有八九是用户是不肯这样做,或者说是这样做过,其实没有做 :)

网友:
jtag上拉,我从来就没接过

楼主:
那我今晚回去拿片芯片擦除全部后试试,要不要把熔丝位也恢复默认?我那目标板除了上面提到的必要电路外就只有AVCC上的一个104的电容。
   另外,我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描述:“目标板上的连接器可以使用10针IDC或2×5双排针,一般无须上拉电阻,如果一定要上拉电阻才能通讯的话,说明目标板的噪声水平太高,有待改进。”“如果目标板仿真器接口距离CPU太远,板子很大地线布置又很差的话,很可能无法联机。如果可能尽量让仿真接口统CPU的距离不超过50mm。”莫非是我的电源问题,我承认我的电源滤波做得不太好,另外,目标板仿真器接口是用长跳线连接的,超过10mm。

楼主:
  郁闷呀,被armok猜中了,还是原来的JTAG还是原来的目标板,JTAG接口还原回了10K的上拉电阻,但我把原来那片mega16从目标板上取了下来,装了一片几乎没用过的上去,JTAG就可以连通了,旧的片子就不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呀???????哪位DX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另外,我在AVR Studio里看到检测到的目标板电压有6点几伏,但我用万用表实测才4.8伏,这又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jtag ice Vref 没分压!

楼主:
  今天我把我的实验板用我焊的那个接口接到一个atmel原装的mkII上,发现连mkII也不能进入仿真状态,证明不是JTAGICE的问题,但仔细检查实验板,又找不出任何可疑的地方。郁闷了一天,最后把疑点放到了连接头和连接线上,于是把之前做的JTAG连接头直接做到了板上,用短飞线连接(偷懒,呵呵),原来用于连接的10pin软排也裁去了一半,一切做完后再接mkII,实验板的JTAG终于连上了,可以正常仿真了。再接上我做的简易JTAGICE,也可以正常仿真了,用到现在,到目前为止,还算正常。
  谢谢8楼,我后来查了一些JTAG的资料,发现VTref上不是直接连到5V的,是要通过分压得到4.05V再接到VTref的。

网友:
lz,我和你烧的一样的文件,一样制作过程
仿真时提示要升级,但是会失败,不过,取消还是可以仿真,这个不能自动升级?

楼主:
不能自动升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制作过程........

网友(2008-04-12):
谢谢了,在这做个记号!

网友(2008-05-14):
做个记号  以后回来取

网友:
请问,那里可以找到官方jtag 的图纸啊?

网友:
【17楼】 ytgui,

我们网站就有啊。不过我也不记得在那里,但肯定有。而且不止一个地方。

网友(2008-07-12):
有时间做一块

网友(2009-06-12):
这样的经历实在太好了,对大家来说都很亲切啊

网友(2009-08-27):
Mark嘞...
直接用M16就可以做嘞么?

楼主:
是直接用M16,再加上一片232串口通信芯片就行了。
也有人用232转USB做的,那样就可以直接通过USB接口转接电脑。

网友(2010-06-10):
这个JTAG我还没有做出来,现在只是天天来看看大家发的贴子!自己想做,可是本人是爱好才学MCU,没有资本,还没有做出做好的东东来,对自己的一生,是一片空白,好烦啊!所以只好看看大家的贴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找块万用板来搭,用直插的芯片,也不会很难,成本也不会很高,值得玩一下。

网友:
.rom文件往哪里下载?

网友:
jtag做好了 页升级了 就是flash编程不行

网友:
目标芯片isp设置好了 使能JTAG的

楼主:
能仿真吗?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2011-08-29):
为什么我的只能仿真一次呢?要继续仿真必须把JTAG重新插到USDB口上,郁闷

楼主:
我的是用串口做的,你的USB要重新插上,应该是USB不稳定或是USB驱动没装好。

网友(2011-11-24):
MARK,是为了记住这里

网友(2014-04-30):
谢谢 。做个记号。这个资料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