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线制音频信号传输中电容、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电容取的大,总线是信号就变小,通话时声音就轻;电容取的小,那么DTMF信号检测不到,声音也听不到。
我用到的是一个主机最多带100个分机,现在我接10微法电容,带个1~2个分机没问题,一带多了就不能正常工作。
请问各位大大,我的电路该怎么设计?

网友:
双向同时传输语音?
如果是半双工的,考虑9200发送部分在不发送时断开。
或者提高9200的输出阻抗,并用运放放大接受的信号。

楼主:
是半双工的。
谢谢mored 。

楼主:
如果能用数字信号实现语音通话就好了。

网友(2012-12-06):
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