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线长距离通讯(非232和485通讯)

楼主(2008-02-19):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在20m之内能正常通讯,而且只能通过三根线(其中一根还是地),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不采用232和485通讯)
我前段时间用I2C做了个短距离的通讯,不知加P82B96能不能实现?
希望各位仁兄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指点!
不知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始终采用三根线就行

网友:
DI\DO\CLK你自编协议不就可以了,TTL的信号我看到过的最长设备是12米的,不知道你这20米的行不行。

网友:
不是吧,我准备把TWI用到100米通信呢,速度比较低100Hz。感觉你这个应该没问题的,20m的话速度低一点就好了

网友(2013-08-13):
用韦根通信协议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什么协议不是重点,要看工作环境的干扰有多严重。

网友A:
从工程的角度看,20米的距离通信很少有两边共地的。很奇怪为啥直接pass掉485。如果只为了实现要求,速率低点,通信的线粗点带屏蔽,估计SPI都行。可这好像根本不符合工程规范。做完了也意义不大。

网友:
can总线或者是将信号调制用同轴电缆传输,那成本岂不是更高。

网友(2013-09-20):
单线么,只用两根线,有驱动芯片!

网友:
他的从端是不想上单片机,估计!

网友:
单线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工程的角度看,20米的距离通信很少有两边共地的。很奇怪为啥直接pass掉485。如果只为了实现要求,速率低 ...

就是呀,485为啥就直接灭了呢?三线,长距离,一根地,有啥不对的么?

网友:
PHY使用485是最佳选择,至于用不用串口来接485就无所谓了

网友:
我也觉得485是最合适选择

网友:
必须RS485,CAN或Profibus-DP,否则通讯稳定性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