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行了,Keil MDK究竟如何才能运行在RAM中调试,步骤详细,希望解决后作为例子

楼主(2008-02-19):
1.新建工程,选择的我的44b0,自动添加启动代码,加入主程序main.c
#include <S3C44B0X.H>
main()
{
while(1);
}

2.设置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
target页
设置 on-chip IROM1 :0x0C000000 size 0x2000 startup 打勾
on-chip IRAM1 0x0c002000 size 0x2000
debug页
使用 h-jtag ,载入ram.ini,内容如下

FUNC void Setup (void) {
    PC = 0x0c000000;
}
Setup();                                // Setup for Download
LOAD ex4.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
g, main

3.设置2.设置Options for Target 'S3C44B0X.s'
第二页 设置 RAM_MODE

4.编译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3C44B0X.s...
S3C44B0X.s(919): warning: A1786W: This instruction using SP is deprecated in ARMv7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476 RO-data=16 RW-data=0 ZI-data=1160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ex4.axf" - 0 Error(s), 1 Warning(s).

5.Start Debug
就这样不动了
所有工程文件(文件大小:48K)

实在不行,软件仿真可以运行,没有加载ram.ini,运行从0x0开始,加载ram.ini用h-jtag就不行,我真想换回ADS了。
软件仿真旁边的setting会无法找到Darms.dll,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搜索下是差MSVCR71.DLL,添加后仍然不行

顺便问下ads可以使用u-link吗,谢谢

网友:
我直接用的是KEIL MDK + ulink,很稳定。要在RAM中运行必须要加载初始化文件,是不是你的初始化文件有问题?!
ADS好像不能用Ulink。压根就没想用ADS,自带的编辑器太垃圾,最好自己外挂一个。

楼主:
楼上你所说的初始化文件应该是指的这里面ram.ini,吧。官方所给的文件说,先去掉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在脚本中改变pc指向ram,然后运行,可事实程序并没有0x0c000000的ram当中,还在0x0开始的flash当中,这也是软件仿真时能够运行的原因,软件仿真我没有加载脚本。
附上官方的说明:RealView MDK 下ARM 程序在RAM 中调试的方法.pdf(文件大小:228K)

网友:
ADS不能用ULINK,用调试代理。

楼主:
我手工载入ads生成的axf文件,他就不是从0x0开始,问题应该就是文件存放地址没设置对,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还是提示*** Error: 'C:\Keil\ARM\BIN\TARMS.DLL' not found
软件仿真时*** Error: 'C:\Keil\ARM\BIN\DARMS.DLL' not found

网友:
如果要在外部RAM调试,就得把处理器的总线先配置好。在外部RAM运行在编译时就该设置好程序的加载时域地址,否则会出错。你所说的RAM.INT内部有没有包含对目标处理器44BOX内部总线的初始化代码?不然调试器加载代码时也会出错,类似于某些地址写不进去数据。
另外,你的分散加载文件里面的加载时域和运行时域地址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FUNC void Setup (void) {

    _WDWORD(); // 《-----------通过向总线配置寄存器写值可以对处理器的总线初始化,可以添加试一下。
                    //  详细的你再看看uv3的帮助文档。

    PC = 0x0c000000;
}
Setup();                                // Setup for Download
LOAD ex4.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
g, main

楼主:
发现前面linker的Ro,Rw base 没有设置,现在运行成功了一次,重新来就运行到0x0c000000后就跑飞了,但是程序确实还在这里,可能就是楼上 liyang 说的总线没配置好。继续测试。

网友:
有没有测试成功?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晓得怎么解决!

网友:
顶一下.我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ULINK也是在KEIL中不能用,感觉自带的BOOT 有问题,一时也没有找到个可以用的BOOT文件,因而一直没有用。一直用并口的JTAG来调试,笔记本很不方便,谁有这个KEIL的S3C44B0的BOOT啊?

网友:
你的SDRAM没有驱动起来!!!
SDRAM不象SRAM,是需要正确的驱动起来,然后才能正确的读写.
不然程序下进去等于没有下!!

先要用.INI文件把SDRAM驱动起来,然后再下载,再改PC=0X0C000000!!

网友(2008-04-14):
ls的,请教一下如何把外部的SRAM驱动?

网友:
keil MDK带有44B0的例子,在INI文件里面配置SDRAM

网友:
keil MDK不支持44b0 仿真,还是用ads吧

网友(2008-09-04):
楼上说的不对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