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自来水发电机

楼主(2008-02-19):
自来水发电机,利用自来水的流动来驱动微型发电机发电,可以驱动LED发光或驱动脉冲电磁阀,有人做过吗?或者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
中国特色!
合算吗?
还有电话LED台灯,究竟能省多少电费呢?

网友:
楼主的创意主要不是为了省电,而是为方便,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

网友:
用自来水发电,亏你能想出来,要珍惜每一滴水

网友:
用下水发电是可行的,但是要做好水管堵塞的心理准备

网友:
很多产品都是用水发电的,比如高档的厨卫产品.

那些产品用市电的可能性不大,电池的话1-2年要换一次.所以发电是最合适的.

据说一家伙发了100mA @ 3.6V的电.可惜没看见他们的产品.

楼主:
我指的就是感应龙头上用的水力发电机,TOTO有一款就是这样设计的,利用水力发电给备用电池充电,然后控制电磁阀开关水,据说是可以达到几年不用换电池,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自己研发出了该种发电机,但真正能实用的究竟有没有?(除了TOTO外,它们的产品我见过,是能达到实用水平的)

网友:
这完全是可行的

网友:
上次在中央台还是什么台上就看到过啊,国人的专利,用淋浴的喷头水来发电然后检测水的温度使发光LED发不同颜色的光,以告知当前的水温约为什么范围。之前在专利之家上也看到过类似的产品。

网友:
嗯,电子水表上也应该使用该技术。

网友:
可能我有误解其用途.

网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如果你做过水表与自动冲水电路设计,就知道不需换电池与外接电源的重要性了。

网友:
我们公司就在做1.5v/100ma,高档燃气热水器用的

网友:
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这种配件卖?

网友:
拆个预付费的电子水表看看,里头应该用到了。

网友:
我帮一个公司做过的,用在野外水管去电的.但前提的水压力很大,水流很急.
这个东西价格也不便宜的.

网友:
水表里面没有的,至少没有大批量.卡表也是没有.用的都是一次性电池.

水表换电池是最TM要命的,一般要求电子部分和电池能免换工作6+1年

网友:
在电子水表中,国内的确有这种方案和产品,我4年前见过。其水流发电机尺寸大概是d4*L18(mm),但记不清具体发电量多少了,也没找到生产该电机的厂家。但这种方式产生的水阻力对表的计量精度影响、电机在水中的寿命等有待验证。
有感兴趣者,可交流。

网友:
真是个好注意啊,关注

网友:
想法比较好,不过水管每时每刻都有一定的流量才能发电。不适合家庭使用。

网友(2008-08-09):
我们公司是做远传的,现在正在进行中...水表远传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源问题.想把这个发电机放到水表里!!!用水时发电储能,抄表时光电直读,无线传送...

网友:
再加上充电电池就好了.
在一卡通里面的水控可以用到,
哪位大侠可以推荐一下这样的东东?

网友:
我个人的建议:
叶轮和一个强磁体装在水管里面,另一个强磁体和发电机以及充电电路装在外面,两个强磁体靠得很近,这样就实现了力矩的水隔离传送。

TOTO是有款这样的自动水龙头的,不过还没有见过实物。

网友:
可能比较好玩,有机会搞个来玩玩。

网友:
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如果用水的时候发电和平时一样,灯就用LED灯和其它低功耗的东东最起码可以不用电池。

网友(2009-04-05):
微型自来水发电机,好东东啊!
买一个来玩完,如何才能买到?

E-Mail:hb830513@126.com

网友:
那个红外线感应的电磁阀水龙头应该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