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单片机更适合做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8-02-20):
毕设搞一个直流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电流速度双闭环,用电机上的码盘做转速反馈。

感觉AVR的资源似乎不大够用,M128只有两个8位两个16位定时器。DSP成本太高了。

大虾们能推荐几种更适合做电机控制的单片机吗?成本不要太高,比较好上手的。谢谢。

网友:
PIC有,不贵。30系列或者33系列

网友:
DSP现在也不贵了吧~2407
另外的用dspic或者STM32都很不错

网友:
PIC单片机无论从价格还是性能来讲都但之无愧,而且他的抗干扰能力也不错。

网友:
HOLTEK有一款控制无刷的单片机.记得好像不错.

网友:
不如加个PMM8713,单片机只须输出脉冲信号和正反转按制就行了。稳定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