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低成本自毁电路的一个土办法

楼主(2008-02-21):
去年给一家单位开发成功了一套工业设备,怕客户拿到样机后解剖复制不给钱,自己用土法炮制了一套成本低又相对可靠的自毁系统。

首先去电子市场找卖电池的摊位用1.5V的碱性电池串成24V的电池组,用黑胶带像炸_弹一样缠起来,就留2根电源引线。

到其他摊位买一个10W的常闭型干簧管、1个常闭微动开关,顺便再要一个坏硬盘。

回去后用胶枪把电池固定在机箱内,电池的正电源接干簧管,干簧管装在机箱面板的贴面下方。把坏硬盘拆了,用里面的强磁铁吸在干簧管上测试是否无输出电压,如果有电压就调整一下干簧管的方向使磁铁在面板贴面上使电路断开即可。

干簧管的另一脚接在微动开关上,微动开关应接成常闭型的,并用胶枪固定在机壳边缘,以便合上机壳后微动开关即把电路断开。

现在就可以连接单片机了。把磁铁吸在机壳外干簧管的位置上,24V电路立刻断开,微动开关的+24V和电池负端接在电路中为单片机提供低压供电的两端,最后合上机壳,拿下面板上的磁铁,自毁电路就激活了。

如果客户擅自打开机壳,又不知道面板上的磁控机关的话,24V高压会立即加在单片机上,瞬间将单片机烧毁。

我们的整套设备如此处理后交给客户,客户验收完很满意并且付了全款,我们也就顺便帮客户再做了一次“维护”,把磁铁吸在面板上,开后盖,剪掉电池的电源,这样自毁系统也解除了。

如果诸位觉得光烧芯片不壮烈、没有戏剧性的话,还可以去买一个鞭炮固定在电路板上,在引信上用铜丝缠几圈,这样在开盖瞬间还会有爆炸性效果。

-------------

下面贴一个示意图(抱歉手里没有原机的实物图了)

网友A:
好思路。置COOL!

不过有一大块东西在外面感觉不太好略显得有点复杂,并且好像不够“高科技。我再补充一个应该是更好,就是现在高速公路上的粤通卡收费系统,安装在汽车上的自动缴费机的部分。

开车经过高速公司的收费站入口,安装在我的车上的粤通卡缴费机会自动与收费设备联网登记数据。当汽车到达出口后,又会自动扣除有关的费用。

如果安装在我的汽车上的自动缴费机,可以随便拆下来,就能安装在其它的大型车上,导致高速公路收费减小。 所以,这台缴费机是不允许拆下来重新安装的。

我第一次安装时,不知道这一点,觉得位置安装得不好,就私自拆下来,所以,知道它的防拆原理,描述出来让大家参考,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自毁装置:

1。粤通卡缴费机固定在汽车前档玻璃上,安装后,与玻璃接触的地方会有一只微动开关被压下去。
2。工作人员使用一张激活工作卡插入粤通卡缴费机,让粤通卡缴费机生效。
3。如果有人拆下粤通卡缴费机,这台粤通卡缴费机就会失效,就算重新安装上也没有用。
4。必须工作人员用激活工作卡,才能使它重新生效。

网友:
vivalite :
要知道,AVR可以耐24V高压数秒的哦~~30秒内应该是可以的。

阿莫的方法不错,想当于给机器设置了一个密码。

网友:
用ST的STR9有"入侵检测",
虽然芯片贵点但不麻烦

网友:
能图解一下吗?看起来吃力。

楼主:
谢谢阿莫置酷^_^

再加个小插曲,
其实我在构思前面提到的自毁电路时还想到过物理的自毁法,不过让总工因为太危险给否决了。我的想法是去化工店买一小瓶比硫酸强100倍到10亿倍的魔酸(HSO3F-SbF5),封在特制的聚四氟乙烯袋子里,并固定在电路板需要保密的部位上,用拉线破坏密封的办法释放酸液,破坏电路板和芯片。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立刻在线路板上烧出一个洞来,几乎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不过这样做的缺点是解除自毁系统时如果一不小心把酸液弄到手上可就不得了了。

楼主:
to shabby:
那个项目用的不是AVR,也许AVR还需要再高点电压才能杀掉,谁自愿试一下?
我想如果AVR在24V~1A最大电流下都杀不掉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拆一个一次性相机里的闪光灯升压模块来杀,如果这回AVR把300V~100A的瞬间电流都抗住了,那。。。。那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网友:
以前看论坛里的相关贴子提到过一种光腐蚀剂,见光腐蚀电路板。

网友:
最好不要用化学方法。

网友:
一楼其实可以省掉微动开关的.完全没有必要,一个干簧管就够了

楼主:
真有光腐蚀剂?我想了解一下。

阿莫的办法也很不错,单片机没输入解锁密码前只要机壳的微动开关一接通就立刻用bootloader清除自身的Flash,效果和我的土办法一样好,成本更低。(也许要想办法一直给单片机供电,不过几节普通电池就能保证几个月没问题)

楼主:
donkey 知秋:

一个单簧管似乎在安装时有可能立即烧掉目标版吧?用单簧管+微动开关会保险点

网友:
你实在担心安装的时候出问题,加个延时吧,用CPU延时也是可以的.

楼主:
我当初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单片机的通用性和成本。如果加延迟器件的话成本会比微动开关高不少;用CPU延迟的话还需一直给单片机供电,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
楼主的这个自毁灭电路确实不错,比逻辑炸_弹还高!
但加鞭炮就最好不要,因为那样要是弄坏客户其他设备或者伤人的话,你们可要担法律责任的。

网友B:
问题是,很多AVR加上24V正向电压并不会烧毁,而是自锁了,自锁是肯定可以恢复的,我遇到过的Mega8、Mega16/32、Tiny13、Mega128都是如此的,我的建议是直接把24V反向加在AVR上,一烧一个准。

楼主:
JAMESKING的主意好!

网友C:
唉呀,要是用AVR的话烧了太可惜了,可以用个钮扣电池做备用电源,无主电源时CPU休眠,用个微动开关至后盖,开关接通后中断直接进入BOOT,擦除用户区代码不就行了吗?

网友:
同意 17楼

网友:
17楼的方法,无法区分是板卡不稳定还是别人试图破解,到时候又有人跳出来说AVR的flash是垃圾了.

网友:
同意20楼的说法。

网友:
如果诸位觉得光烧芯片不壮烈、没有戏剧性的话,还可以去买一个鞭炮固定在电路板上,在引信上用铜丝缠几圈,这样在开盖瞬间还会有爆炸性效果。
元宵放鞭炮不犯法

网友:
还是建议光腐蚀剂,是涂在电路板上的,腐蚀电路用的,不破坏芯片,很薄的一层,不会伤人,也没有飞溅,没有体积的变化,没有高压。销毁电路于无影无形,真是杀电路板灭电路连线必备量药。

坏人有了电路,没有程序白搭,有了程序,没有电路,也是白搭啊!

网友:
光腐蚀剂应大家说的只是理想情况,PCB长期在光腐蚀剂下工作,是否会容易损坏? 如果容易损坏,岂不自找麻烦?

网友:
TO阿莫 06:21:38 还在回帖 是没睡还是早起了呀 呵呵

TO楼主 加个光敏电阻 当打开机箱遇到光时候 MCU进入BOOT清除用户代码 :)

网友:
"如果诸位觉得光烧芯片不壮烈、没有戏剧性的话,还可以去买一个鞭炮固定在电路板上,在引信上用铜丝缠几圈,这样在开盖瞬间还会有爆炸性效果。  "

怎么感觉是在做炸_弹啊....

网友:
鞭炮不行的,最好搞一砣焊铁轨的铝热剂放在AVR上
一开机箱开始反应,没有爆炸,一阵眩目光热后
AVR变成了一个铁砣砣,保证没人再想搞破解了
要破解也得先搞机加工啊!呵呵

网友:
被你们吓死了~!!

网友:
准备通过时间的限制,到了时间不开机,要密码才行

网友:
要玩就要有點轟動效應,再搞點辣椒水,把它密封在一個小瓶子里,在里面加上液化汽.那效果肯定超棒.只要一打開,小瓶子一起炸,辣椒水濺到盜版者眼里,至少難受幾天.下輩子都不敢再做這樣的事了.

网友:
其实把24V电压加到单片机的电源上是能把单片机烧毁,可是所有和单片机共用电源的元件也都加了24V电了呀,最危险的是电解电容,加高电压超过本身耐压时会爆炸,万一炸坏了用户的眼睛就麻烦了

网友: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   不要用24V高压,
只要芯片进行自我擦除flash就可以了  这样芯片还是可以用的

没必要搞的这么复杂的

网友:
反对这种危险、没人性的防盗版手段,更反对盗版者。
领导说了,武力是不解决问题的,通过和平谈判是最佳途径。

网友:
【33楼】 ecat
反对这种危险、没人性的防盗版手段,更反对盗版者。
领导说了,武力是不解决问题的,通过和平谈判是最佳途径。

那是因为我们国家还不够好不够强大,现在可好了,我们国家可是很好很强大了(后面的几句话请自我发挥)。。。
我国的法律暂时没那么健全(就算美国一样存在盗版现象),这个反盗版的方法还是值得一试,但会增加一些成本。

网友D:
银行POS机是开盖自动程序擦除FLASH。

楼主:
呵呵 为减小体积、增加效果可以把1.5V电池组换成9V电池,阿莫的网站上有买。
5节9V串起来是45V,8倍以上的压差任何单片机都烧掉了。

从阿莫的邮购网页查到5个9V电池大约24元,干簧管、微动开关、电池接插件、一些线材、胶棒加起来最多30元就能最彻底、可靠地搞定反盗版!相信这种办法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里是最最有效的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自毁灭电路确实不错,比逻辑炸_弹还高!
但最好做成象银行POS机那样开盖运行自动擦除程序擦除FLASH!

网友:
楼主也太牛B了,这样也搞,不怕闹出事来啊。以后谁还敢找你啊!

网友:
哈哈!牛,最好再搞一段语音:现在已进入自毁程序,30秒后将发生爆炸,请相关人员尽快离开.............

网友:
我原来采用的方案是CY67013。内部采用的是16KSRAM,没有FLASH。程序在SRAM中跑,外部电池供电。一断电,SRAM中的内容都没有了。哈哈

楼主:
听人说以前CAPCOM出的街机板就用了多重防盗措施。首先板上有一块死亡电池,电量用光SRAM里的游戏程序就会消失;其次还有专用电路检测各芯片管脚的电压,一旦出现异常就放高压击毁芯片。因为防盗措施变态这块基板在10年以后才被高人盗版出来。

网友(2008-09-25):
【32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能否说一下,我们单片机内部的擦除是怎么样动作的???

网友:
悲哀啊,聪明的脑瓜子用在这里…… 不过,也是无奈,因为初级阶段的特色。

网友:
问题是客户拆了第一个以后,就了解怎么回事了,拆第二个时也许就有办法避免了,所以自毁器件必须把自己也销毁掉,不让客户看出来哪部分是自毁部分,自毁原理是什么。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额 这是终极加密办法?
现在我公司很多自己录制的音频文件,只能先加密,再放到产品带存储卡。,怕存储卡被别人破了

网友:
魔酸买不到的吧,得自己配。而且也不是什么都能腐蚀,对板子的腐蚀不一定比得上普通的强酸。所谓比硫酸强多少亿倍,是指氢离子电离常数吧,被媒体渲染了一下,听起来很恐怖的样子。

网友:
不错,。今天开眼界了!

网友:
开眼了.n久之前看过一个讲专门做炸_弹的恐怖分子的美国片,里面很多思路可以借鉴哦.可惜忘记名字了.印象比较深的有用一个钢珠做的印信.必须保持平衡,不然钢珠碰到管壁就引爆.

网友:
怎么感觉再讨论下去就变成了,如何使启动的定..时..炸..弹..更难以拆除呢……
比如光敏检测、水银震动检测……

网友:
直接加个雷管得了,轰隆一下问题解决

网友:
真热闹,打开眼界。

网友:
大开眼界,学习着

网友:
 女子 弓虽!

网友:
【27楼】 feng_matrix  逗死啦,哈哈。。。。。

网友:
为什么要将它烧掉呢,只要弄一个设置将它不执行它本应该的任务就可以了呀,
阿莫说的那个不就是说搬动了之后,没用了,只能用工作人员的激活卡才能重新启用呀,,, 不能烧掉也是同样可以达到效果呀!!
这就是常用的"逻辑炸_弹",,烧掉片机那是真的炸_弹!!

网友:
自毁程序啊

网友:
再讨论下去就变成低成本制造土炸_弹还自带防破解装置。。

网友:
这样好,不久拉登会登陆我们的坛子....

网友:
不要轻易用这种硬件毁灭的办法
还记得当年杀毒软件KV300的逻辑锁么? 惹了官司,轰动一时

网友:
都是一些猪头

网友(2008-10-25):
能弄得在复杂点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网友:
使用无线方式通讯做密码保护,在外壳的六个面上多加一些微动开关。当安装完成后上锁,需要拆卸时候再解锁。否则破坏电路或者核心IC。破坏采用点击、光腐蚀、化学腐蚀或者鞭炮、雷管等什么方式,那就看设计者想达到什么样的破坏程度了。

网友:
一个高度依赖小小单片机程序保密性而生存的产品,  通常可以看到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和设计, 它出自于一个自身极度不合理的公司,
它没有一套完善的商业运作模式作为支撑

网友(2009-12-12):
既然是贼,就会有贼的开盒方法:

网友:
还是那个问题,程序的版权,如果盗版者能解密单片机,得到其中的程序,他们是反汇编呢还是直接复制到同样的单片机中?

网友:
做个断线报警器的结构就完事了!
一旦拆盖就断路,最后把电路挂了!

网友:
把干簧管,电池接到单片机里面,单片机一直运行,如果发现拆机壳,立刻擦除Flash。
话说高压打坏不好做,楼上说的CAPCOM街机过了10年才破解也太假了。
别人上一次当以后,下次他们会拿把锤子对准变压器敲下去。没有变压器怎么来高压。。
这是很不隐蔽的手段,一下子就能被他们发现的。
死亡电池也好对付,飞线+稳压电源稍微费点事就能搞定。

网友:
果然是招招致命

网友:
只是把单片机烧了,怕没用哦,如果人家要仿,程序完全可以自己写,倒是硬件要好好处理一下。

网友:
自毁电路 有这个必要性吗

网友:
那准备高压模块吧,给PMT供电的高压模块,电压可以达到3000V。这烧坏单片机没问题吧?

网友:
呵呵,真好点子,学习了

网友:
做过用光敏管监测,核心电路放在密闭的屏蔽罩了,打开时光敏触发反压电源加载到MCU,烧毁它。
或用轻触开关代替光敏管
成本低,简单实用

网友:
一次可以骗过,要仿造买多个产品

网友:
我有两个愚见。不知道可行不
1。搞个强磁铁和2个霍尔。用细铁丝剪成段状(或其他导磁材料的碎片)粘贴固定好。把系统包起来形成纵横的磁路,其数值基本认为无法计算。单片机检测到2个霍尔有大的变化则自毁,阀值自己调试。最外层用2-3层铁壳包起来中间填点东西,起到屏蔽外界磁场的作用。

网友:
2,气压密封法,具体不用说了。自己想,呵呵

网友:
进入BOOTLOADER ,擦除flash比较简单

网友:
cocalli  18楼。能交个朋友吗?我也在深圳,想学AVR,请多多指教!

网友:
让单片机从Bootloader启动,检查端口状态,如果端口有一点状态不正常,马上擦除单片机。

网友: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呢 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网友:
做个结实的盒子不行吗?

网友:
MARK 自毁装置

网友:
你们太恐怖了,这样发展下去估计炸_弹你们都能搞

网友:
放鞭炮,那是相当的震撼啊!!!

网友:
看来以后拆设备前,先要照个x光看看有无此类"逻辑炸_弹"了,hoho

网友:
喜爱破解的,以后再破解的时候 戴上防爆头盔哦!
不然会被鞭炮崩到的!

网友:
用bootloader清除自身的Flash方法比较好,不过VV的土方法也不错,相对的比较麻烦,需要电池供电,再说了,时间长了电池的电压会下降,到了十几伏时候,也不一定能把单片机烧坏掉。电池反向加载单片机上,可定会烧掉的。

网友:
马克一下 拉登炸_弹

网友:
呵呵!有点像恐怖组织在开会!

网友:
万一 正常工作状态下 自毁启动

那损失 谁负责?

网友:
不错不错
不过如果客户买了两套, 这东西就没用了, 他烧了第一台之后一研究, 再拆第二台就会拆了

网友:
不错,正在研究

网友(2011-07-31):
he`~~有点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像电源xingyong的风格

网友:
97楼的想法很好,x光,以上的思路全失效了。。。再来个激光哪什么的直接把自毁装置先给毁了。。。
其实不如研究机械,想办法把核心电路直接跟外壳“粘”在一块,拆即毁啊
别说没可能,在壳外面弄个磁铁什么的就能实现了。。。

网友:
直接放粉碎机里还好

网友:
真的很疯狂

网友:
MARK 自毁电路

楼主:
呵呵 还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帖子。

有个升级的简单自毁方法很简单。

去化学品商店买10g铝粉、20g四氧化三铁粉末,也就是磁性氧化铁粉,放在油纸上混合均匀,纸叠成小方块压实然后打开。

买一根仙女棒,就是点着后喷火星的那种,用钳子把火药弄下来一点,捣碎,留指甲盖那么多放在一张普通打印纸上。再找一根小鞭炮,把火药倒出来和纸上的火药混合。找一个普通汽车灯泡,电压最好和电源电压一样的,小心把玻璃捣碎,不要把灯丝弄断,轻轻塞入火药中,用纸包好,放在油纸压实后的铝、四氧化三铁方块上,然后小心用油纸包好不干胶粘牢。灯泡引线引出来,接上楼顶的触发电路放在关键的单片机上。

当机箱盖被打开时,电路接通,灯泡灯丝变热发红引燃普通鞭炮火药,鞭炮火药又引燃燃烧速度慢的仙女棒火药,仙女棒火药燃烧3秒后会引燃铝粉四氧化三铁的混合物,铝剧烈燃烧还原四氧化三铁中的铁并放出大量热量,还原的铁温度高达2000度,烧穿油纸后会融化单片机的外彻底破坏内部晶圆。由于铝热剂的量并不大所以不足以烧穿电路板,但单片机芯片上一大坨凝固了的铁和烧黑的电路板足够破_解者头疼的了。

网友:
我曾经做过类似的,系统带一个电池,单片机平时 休眠;外接一个检测开关,开盖即激活单片机,单片机唤醒后只干一件事情,擦除自身fl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铝热剂!
终级方法!

网友:
值得借鉴,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怕别人借鉴的程度:(

网友:
是个好办法。。不过人家开过一个就会知道你当中的原理了。。很容易想出办法去破_解。。

网友:
lz磁的自毁方法不好,有误操作危险。

只提示一点:用光的方法。将核心放在一个黑盒子里,你只要知道自毁电源插在哪里,在黑屋子里拆解和安装就很容易。

楼主:
当然了,这个是土办法。
122L用光的方法也容易受环境光影响产生误动作,除非仪器密闭性很好。
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用单片机接收红外信号控制电源开合。仪器安装后用特制的遥控器送出开启信号,再打开后盖就烧掉芯片。如果维修人员打开后盖则需先用遥控器关闭自毁电路。

网友:
有思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了,这个是土办法。
122l用光的方法也容易受环境光影响产生误动作,除非仪器密闭性很好。
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用单片机接收红外信号控制电源开合。仪器安装后用特制的遥控器送出开启信号,再打开后盖就烧掉芯片。如果维修人员打开后盖则需先用遥控器关闭自毁电路。

你不是不愿你的核心被人获得吗?连个密闭好点的盒子都舍不得用?光敏电阻很容易设定保护型的门槛的.

至于所谓红外加开盖自毁,你要有两个不同的机构,一个接收红外指令,一个对开盖动作作出反应.不累赘?

网友:
确实够专业的,看来用物理自毁和化学自毁都可以实现啊。两样加起来一起设计个自毁系统,给那些黑心商人设置门槛。

网友:
我赞同擦除FLASH的方法

网友:
铝热剂这个好,配上见光和开盖两种触发方式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再带上擦除FLASH

网友:
没办法的办法啊,中国就这样,ctrl+A,ctrl+c,ctrl+V ,何时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国家啊!!

网友:
首先LZ的方法是很不错的!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 电池电压低了就不起作用了.

总结了前面众多牛人的看法,给出一个比较可靠的自毁方法:

前提条件:
可充电后备电池和充电电路,
高压升压放电电路,
触发装置(干簧管,微动开关...)
自毁灭程序

只要上述几个条件满足, 就可以采取几个措施:

(1)电池低压检测, 用于产品长时间不通电, 执行高压放电自毁灭
(2)产品拆解触发信号有效, 执行高压放电自毁灭
(3)其它触发信号有效, 执行高压放电自毁灭

其中高压升压放电电路可以参考马克思升压或者相机闪光灯等电路,简单可靠有效

平时电池充电, 确保关键时刻有电可用, 注意要有限流电路, 千万别让电池爆了, 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D

还有就是高压只加在重要部件上,VCC用耐高压二极管串接后并进高压输入,确保高压不造成其它器件损坏.

VCC--二极管-+---> CPU/其它重要部件
   高压输入-+

至于"其它触发信号",就多了,什么短信,电话,邮件,通讯指令,等等等等,

总之就一个目的, 让产品自SHA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年给一家单位开发成功了一套工业设备,怕客户拿到样机后解剖复制不给钱,自己用土法炮制了一套成本低又相对可靠的自毁系统。
首先去电子市场找卖电池的摊位用1.5v的碱性电池串成24v的电池组,用黑胶带像炸_弹一样缠起来,就留2根电源引线。
到其他摊位买一个10w的常闭型干簧管、1个常闭微动开关,顺便再要一个坏硬盘。
回去后用胶枪把电池固定在机箱内,电池的正电源接干簧管,干簧管装在机箱面板的贴面下方。把坏硬盘拆了,用里面的强磁铁吸在干簧管上测试是否无输出电压,如果有电压就调整一下干簧管的方向使磁铁在面板贴面上使电路断开即可。
干簧管的另一脚接在微动开关上,微动开关应接成常闭型的,并用胶枪固定在机壳边缘,以便合上机壳后微动开关即把电路断开。
现在就可以连接单片机了。把磁铁吸在机壳外干簧管的位置上,24v电路立刻断开,微动开关的+24v和电池负端接在电路中为单片机提供低压供电的两端,最后合......

这种防拆的实现方法是:在贴住玻璃的那面有段导电的陶瓷,一般会在卡的背面粘上玻璃胶。用力拆卡的时候卡内的陶瓷会断掉。

网友:
我觉得自毁装置还是隐蔽点好,要让人家都感觉不出来才对,这样的话破_解就要点技术了.

网友(2011-12-31):
中国的山寨技术了不起的很,希望这种技术多应用于创新!

网友:
如果用户如果自行打开,把程序自行擦除就好了,哪有必要搞这么花哨,呵呵。

网友:
工人破坏生产工具的方法层出不穷!

网友:
看来各位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2012-04-07):
工行的动态密码器的开机自毁功能大家研究过吗?

网友:
还是擦除FLASH的方法比较隐秘

网友E:
感觉这些东西 都没什么意思。

样机,一律说明不能用于实际,仅做测试。

开机 或者某操作多少次后,或者开箱后,修改FLASH中的某个重要的表。导致工作不稳定。

这样最好不要破解,否则让你吃个饱。

网友:
你们都是坏人……

网友(2013-01-10):
都是高手呀

网友:
其实这个方法只适合在单台样机上,一般产品的过程是样机验收合格后逐步增大小批量的做法,而只要有2台一样自毁电路的样机,以上方法就可能失效了,而作为我们技术人员,又有多少人愿意只做为了一台机器产量的设计呢

网友:
酷帖  必须要支持了

网友(2013-07-07):
能被看到的自毁装置都不是好的。只有让客户看不到,才能避免被很快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些东西 都没什么意思。

样机,一律说明不能用于实际,仅做测试。

这个才最强大。
如果是工控产品,改变程序设置,一开机就烧奸商的外围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些东西 都没什么意思。

样机,一律说明不能用于实际,仅做测试。

这个好!

网友:
没必要24v,弄个继电器把vcc和gnd接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银行POS机是开盖自动程序擦除FLASH。

POS应该只是掉密钥,不会擦除程序的。密钥丢失了,这台POS也就废了,除非重新发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思路。置COOL!

不过有一大块东西在外面感觉不太好略显得有点复杂,并且好像不够“高科技。我再补充一个 ...

好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很多AVR加上24V正向电压并不会烧毁,而是自锁了,自锁是肯定可以恢复的,我遇到过的Mega8、Mega16/ ...

高,学习了

网友:
自毁系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呀,要是用AVR的话烧了太可惜了,可以用个钮扣电池做备用电源,无主电源时CPU休眠,用个微动开关至后盖, ...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网友:
在顶这个贴的 是因为 提倡提高创造性思维

网友(2013-08-06):
引用 网友D:
银行POS机是开盖自动程序擦除FLASH。

对啊,后盖顶住个微动开关,一旦打开后盖程序就没有了。 程序下载是在装好后盖后通过网线接口或串口进行的。

网友:
现在无论设计个产品都要考虑防山寨的问题,建议论坛里搞过自毁电路的大神们能整理出个《自毁电路集锦》,必火!
就跟开锁匠和贼的关系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侦查与反侦察,最后实现共同进步!

网友:
这是做炸弹还是反盗版啊,

网友:
听说过电子炸弹 。也是怕有些人不付款,分多少期付款就设几个密码,到期了就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解锁。付了钱就会给你一个密码。自毁还头次听到

网友:
24v 是烧不了AVR的,光敏电阻倒是不错

网友:
好想法,值得学习

网友(2013-12-22):
不要太暴力,理性解决!

网友:
这才是搞技术的,思路都 很好,开眼了

网友:
不错是不错!如果只是纯粹锁死芯片的话,阿莫的方式是优选。要想完全破坏电路,还是物理性或者的化学性破坏,但是有些危险,个人感觉,各有利弊!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各种仿制、破解都是高手~ 我觉得还是让他们去仿制吧,这样的话,才会发现问题,才会进步!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不错,有时间搭一个电路玩玩。

网友:
LZ,要是客户买你两台机怎么办,毁了一台,第二台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太厉害了,防骗子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