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问把程序写入到EPM7064需要怎么设置啊,我怎么老是写不进去啊?

楼主(2008-02-21):
请问把程序写入到EPM7064需要怎么设置啊,我怎么老是写不进去啊?
用JTAG模式可以自动探测到7064芯片,但就是调入POF文件后无法写入,
提示什么无法找到芯片驱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各位指点

网友:
是不是JTAG电路的电阻没用对数

网友(2010-01-02):
兄弟给个原理图吧

网友:
希望高手给个EPM7064最小系统的原理图~~

看了手册不太明白~~需要接晶振吗??? 复位电路怎么接法~???

小弟最近在taobao买的一片拆机芯片~~~各位帮帮忙~~~~

网友:
刚 下了个7128的最小系统图,明白了一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