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请教

楼主(2008-02-21):
小弟现在一个项目打算用uCOS-II,已经在诸多资料的基础上基本完成移植.
请问:中断一定要用汇编来写吗?我打算将堆栈结构做成和C编译器的一样,这样的话,进入C中断所保存的内容和我自己手动保存的内容一致.那么我是否就可以直接用C编写中断程序???

现在按照这个方法写了一个中断.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是否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有人这样尝试过吗??多谢大家指点了.

网友:
ucos-ii不是对任务的堆栈结构有规定吗?
如果你的中断服务不使用系统服务的话也可能不用管ucos,各管各的互不影响。
可以用C写,周立功有本讲lpc2106的书上说了一种方法,用汇编中的宏生成一种结构来实现的。
只要堆栈结构符合ucos-ii的要求就行。
每种cpu不一样,你可以根据cpu的特点找一种最合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