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NODIC新出的无线射频芯片--nRF24LU1

楼主(2008-02-21):
新推出 nRF24LU1 = 单片2.4GHz无线收发+Flash 51+USB2.0

    2.4GHz频段无线收发,GFSK调制,2Mbps空中速率
    增强型51单片机,12倍标准51速度,时钟频率最高16M
    16K Flash,2K+256B RAM,32位硬件乘除协处理器
    USB2.0 标准,完全支持12Mbps全速,12个EndPoint
    灵活高效的开发手段,Keil C完全支持
    内置高强度的128 bit AES硬件加密,适合有源RFID等高安全性应用
    超小体积32 Pin 5x5mmQFN封装
技术资料下载地址:http://www.freqchina.com/nRF24LU1datasheet.pdf

楼主:
为什么这里不能直接上传资料?

网友:
我手上已经有这个了,我想问问有谁知道这个aes要怎么用?就是加解密部分。总共只有5各寄存器,比如128bit的密码,128的数据,也就是一个block,怎么进行加解密?

网友:
I called your company ,but not in stock.

网友:
迅通--NORDIC中国代理的贴子竟发到这里了!

网友:
那咱好事做到底!

网友:
上传nRF24LU1部分公开资料

网友:
里面包含PCB文件!,AD6的格式!,原厂的图!

网友:
下面的图是4层板!

网友:
踩个脚印

网友:
以后可能用得到,留个脚印!

网友:
楼上的,有用过这款芯片的,能说说那个aes要怎么用吗?谢谢!

网友:
这颗芯片是NORDIC新推出的芯片,还没有量产,故目前的资料也比较少,后续我们会陆续发布

楼主(2008-10-23):
我公司已有做出此芯片的开发系统,欢迎咨询!

网友:
Nordic终于有新品出来了, 感觉新产品的开发周期越来越长了。不会是资金有问题了吧。

这段时间仔细研究了一下这颗芯片,发现一些问题, 有专家的话请指教。

1. AES 协处理器功能不完整, 真的使用的话还需要占用一些代码空间和内存。原来的51核就不够快了,还要参与运算。~~~

2. 虽然功耗可以做的很低,但是在 1.6uA一下的话就会出现寄存器丢失,内存也只有一半可以保存,用到最低的0.5uA模式的时候, 多有的寄存器和内存都会丢失,只能在进入低功耗前把所有的寄存器写入Flash,恢复运行以后重写一次, 哎~~~~

3. 为什么不添加DMA的功能,不用很复杂, 像CC2511就可以了。因为RF芯片基本上那个是属于数传的, 没有DMA对51来说是雪上加霜啊。什么时候嵌个ARM核就好了;)

既然这里有讯通在,也做了这么多年RF了, 能帮着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18楼】 makerfeasy

积分:1

派别:

来自:

你好像不太了解NORDIC的情况,这款IC去年9月份已经推出了,现在已经在正常供货了。今年又新推出了两款不同功能的芯片,这个速度好像不太慢。

NRF24LU1这款芯片是专门针对电脑周边的设备而推出的,目前此款芯片已被应用于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SKYPE、无线手写板等产品,而且应用效果非常好!知名的品牌对罗技鼠标都已在运用。

如果我没有讲错,CC2511应该是基于CC2500演变而来的,最大空中传输速率只有500K,而NRF24LU1最大空中传输速率有2M。为什么CC2511没有2M的数据传输量呢,

任何一款产品出推出都有其面对的应用范围,人都不是万能的,何况是一款芯片呢。

本贴被 xunt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0,09:24:53.

网友(2009-12-10):
市场上根本连E1和U1的影子都找不到,正常供货不过是一句空话。讯通这样的公司也只会欺负小孩子,IC的样品都不提供,要买也要1K的量。

网友(2010-01-14):
单芯片工作驱动起来不会有难点,大家在这里讨论的应该是把这个的发功率稳定提高,最少通信距离能稳定达到1500米以上,在做成数据模块形式后,在遥控,数传才有很大的作用

网友(2010-02-27):
狗日的,他们官方网站连个屁的资料都没有,卖个鸡_巴芯片。越找越火,nRF24LU1的SDK,怎么也找不到,怎么普及

网友(2010-10-29):
Nordic的官网也没有提供SDK下载,那就是收费的了?

网友:
我不是搞攻击
就我和讯通公司接触的经历来看,讯通感觉有些高傲。
不像TI什么的公司的销售商那么热情,那么好讲。
我是个人电子爱好者,没有公司撑腰,怎么滴,讯通就可以无视我?

人家TI的免费样品申请,Maxim的样品申请,就算是驳回我的申请,人家的客服也是非常耐心的讲解我需要什么手续才能得到样品,或者我因为什么原因没有通过审核。
讯通来回只询问过一次我的公司相关信息,然后就从此再也不回复我的电邮什么的。哼哼……

网友:
nRF24AP2内嵌无线网络协议,具有网络管理,防碰撞,设备搜索及配对功能,协议是你们自己开发的么?是标准的协议么?

网友:
8楼兄弟,我在NORDIC官网上下了AD6的文件,用AD6.0打不开啊,你用的AD啥版本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