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传输CD立体声的无线射频芯片

楼主(2008-02-21):
nRF24Z1是独特的CD音质立体声无线传输单片解决方案。
4Mbit/s数据传输率;I2S串口,
可提供与各种低成本A/D、D/A的无缝接口;
带有S/PDIF接口,能与PC和环绕设备直接接口;
输出支持24位分辨率和96Kspl/s采样率,
输出支持16位分辨率和48kspl/s采样率;
可编程的建链时间为2-18ms;
50Kbit/s双向传输控制数据流;nRF24Z1采用跳频传输机制,抗干扰性强。

这款无线数字音频芯片提供5mA平均电流MP3数据流速度192Kbit/s;
15mA平均电流LPCM数据流速度为1.5Mbit/s;
节电模式下耗流3μA,内置片内稳压器,工作电压范围为1.9V至3.6V。

应用:CD、MP3和MD无线耳机、无线音箱、无线环绕系统,以及PC与HiFi系统的连接,它还支持从PC到MP3播放器的无线音频下载。

楼主:
nRF24Z1的数据手册

网友:
这芯片看起来不错.

楼主:
3楼速度可真快

楼主:
无线麦克风方案

楼主:
无线耳机方案

楼主:
一对多无线音箱方案

网友:
2.4GHz  CD音质无线耳机参考设计
http://www.freqchina.com/nRD24-02_Documentation.zip

网友:
一直没搞清楚:蓝牙、WiFi等都挤在2.4G上,每秒都会有很多次冲突,声音信号的实时连续性(QoS)是如何保证的?

网友:
声音是不连续的,已经经过了数字化,只不过失真很小不计了。24z1采用类是“悴发”的形式发射数据,发射机先将数据收集发射、接收机将受到的数据存入fifo,然后在播放,收到不正确的数据就继续将fifo里面的数据压出播放,这样总有fifo作暂存。这也说明数字音频有延时,并不实时。

网友:
怎么没有2楼和5楼?
这个芯片以前我可能看过,记得还有人问它能否DATA LINK。

网友:
2.4Ghz 泛指包括2400-2500Mhz的工作频道. QOS是通过实时搜索空闲或干扰小的进行传输并配合纠检错手段,来保证无线链路质量。对于nRF24Z1而言,这部分已经完全由固化在内部的QOS Firmware 来完成,用户无需进行这部分难度高的开发,而只需对芯片进行简单配置即可工作。
CD 音质传输需要至少1.411Mbps 的音频数据流,nRF24Z1有4M的速率,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并还有足够的的资源完成CD 音质无线QOS的工作。由于速率和效率以及压缩的原因,蓝牙是无法达到 CD音质的无线传输。

网友:
通信距離是多少?

网友:
10米吧,也就
随便搞一下还不定有10米

楼主:
nRF24Z1最大发射功率只有0dBm,所以通信距离较近,在空旷地能达到20-30M左右;通过增加功率或加高增益天线能达到100-150m左右

网友(2008-04-01):
无线耳机模块多少钱?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公司咨询:0755-26675941

网友:
^_^已经买了NX102S了,2天后到货,好好玩玩^_^

网友(2008-08-22):
好像实际效果没有说的那么好,其实当不到模拟的无线话筒

楼主:
公司做的方案都只是演示版本,离成品产品还有一定距离。
目前Z1的无线方案,已经有TCL及联想在其高端产品上运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性价比不好,应该是指24Z1这款芯片的价格吧!NRF24Z1单芯片的价格的确贵点,因为芯片是专门的音频传输芯片,芯片内部集成了音频处理部分,以及自动跳频,外部的MCU只做计存器的配制及简单的控制信号处理,所以MCU可以用很简单很便宜的,这对于工程师们来说,产品既达到了有线传输的CD音质性能,开发还相对容易。
    用NRF24L01开发音频产品也是可以,但因为NRF24L01本身只是一款数传芯片,如果用于传输音频,特别是高音质的话,NRF24L01的2M带宽是不够的。需要做压缩,需要做跳频、音质的处理全部要太量的代码来实现,所以配制的单片机不是普通的单片机就够用的,必需要高速率的处理器,这样单片机的价格自然不会低。我们有做过评估高速单片机的价格与NRF24Z1的价格相当。而且最重要的是做过压缩的音质是无法与NRF24Z1完全无压缩的音质相比较的。
    用什么产品完全取决于开发的是什么生产,需要什么样的性能。

网友:
苹果不是有个路由器有这功能的吗?还有光纤输出.

网友(2009-02-26):
无线音频我这24Z1已成熟量产,非常可靠,有软硬件技术上支持的可联系。
QQ:8940733618
email:tommy24z1@sina.com

网友:
无线音频我这24Z1已成熟量产,非常可靠,有软硬件技术上支持的可联系。
QQ:894073618
email:tommy24z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