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web版本,通过网卡序列号注册的,是否也有限定日期

楼主(2008-02-21):
用了几个月了,今天突然有对话框提示,难道有日期限定? 当初我没注意?
用的朋友,提个醒,谢谢

楼主:
找到答案了。

网友:
web版当然有时间限制了。找个破解弄一下就OK了

网友:
请问大猫!破解工具那里有下载.

楼主:
还有22天过期,也想知道

网友:
web版过期后,再装也没有用的。

楼主:
"web版过期后,再装也没有用的"-------- 是不是指过期后,不可能再破解了,我好象发现软件开始把网卡卡号都锁死了,

请高人指点........ 马上过期了怎么办?

网友:
破解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打算再来一次150天,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安装的是那个版本的?

楼主:
楼上的大猫在吗?

我是
Quartus II 7.1sp1 Web Edition, 过期后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
找俊龙区要一个crack好了!!!
每次出新的,不到3天就有crack,真不知道是altera故意的还是俊龙确实有本事!!!

网友:
用这个试试,应该是好用的。

楼主:
谢谢, 不用重装系统,再装quartus, ???

网友:
当然不用了。也可以换个完全版的,比WEB版好些。

网友(2010-08-21):
为啥搞的那么庞大,太占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