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图中PCM1728 DAC板的CD0015AF资料?

楼主(2008-02-22):
用手机拍得不清,CD0015AF就在PCM1728旁,我猜它和CS8414功能相同。板子光纤收发是RX176、TX176,不想用原有光纤输入,改作同轴输入。 1

楼主:
重拍传上1

楼主:
今晚试用用光驱的DG OUY直接接入另一控制板上出声了。

网友(2008-04-05):
同问,呵呵,今天在金桥入了一个,摸索ing……

网友:
楼主,请问如何出声呢?如何连线,谢谢!

网友:
还有,这块sony具体用在什么型号上面啊?搜索不到。

楼主:
功能控制板要接上5V电,板上有三个电源工作点,待机和工作同接5V是电脑模式,全接5V是多媒体模式,功放板也要接上12V。

网友(2010-04-14):
我也买了一个这个板。附件为CD0015AF引脚分布和应用实例。

从图上猜,s1与S2可以选信号输入(00-11分别对应输入选择为in1-in4)。可以考虑从这里加输入选择,加同轴就不用改光纤那里了。

但从板子上仔细看了,PCM1728出来来通过运放,再通过三极管混合送音效处理,同时输出到音频插座。我打算把混合这部分断开。

网友(2010-05-24):
我也买了一套,在找资料。玩玩看。

网友:
有没CD0015AF的代码表

网友:
真好啊。能淘到这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