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在iar环境下在线调试ok,独立运行lcd显示不了。

楼主(2008-02-22):
自己写的mega64的lcd驱动,在iar环境下Jtag在线调试用的很好。拔下Jtag,重新上电后,lcd点亮了,但是显示不了!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老师指教。

楼主:
对了,同样的驱动改写成winavr的工程,用gcc编译,用avr stidio下载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使用IAR在上电后加上些延时再对LCD初始化和操作试试看.

LCD上电初始化需要时间.可能IAR代码优化,短,上电后AVR很快执行到对LCD的操作,而LCD还没有初始化(本身硬件)好.

注意:AVR在2.7V就开始工作了(不使用BOD时),而且速度快(比如16M).而LCD中的控制器需要4V以上才开始工作,而且速度慢(好象为几百K到几M?).

网友:
遇见过.我解决的方法是 把LCD的时序图又好好的研究了一下.在比较重要的地方加了延时.例如 原来的是 CS=1;现在改成 CS=1; CS=1;加了2,3个.这个要根据单片机的速度,和时序图中时间的要求看情况定.
注意:有的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可能会忽略后面的几条C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