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草图

楼主(2008-02-22):
大家请指教以下充电电路图是否可行?

网友:
为何不参考“OurAVR牌”智能充电器的电路?

楼主:
那个电感我找不到,不知道如何制作....

网友:
楼主这个完全不行啊,参考一下网站上的吧,

楼主:
大伙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总起来说这电路不咋样,电源得用双电源吧? (单片机一个,充电一个),要是充电的vcc 也用单片机的电源 5v 的话,恐怕怎么充都充不饱。   另外电池在检测电阻的上面,电压检测也是个麻烦

网友:
5楼的估计没做过充电器, 这个电路根本无法完成LI电池充电.如何做到恒流恒压啊?

网友:
锂电要恒流恒压吗?

网友:
千言万语一句话,看书吧!

楼主:
PWM控制不是可以控制电压和电流吗?我按以上电路接一个LED也可以控制渐亮和渐灭.....大伙指教一下..

网友:
不行,锂电池充电还是老老实实用专用 充电电路吧。一抓一大把的,很便宜。

网友:
关键是截至电压,这个控制好了,串个电阻随便充好了,用单片机就是没事找事。

网友(2012-03-08):
看一下他的问题,提高下自己

网友(2013-11-13):
IN5408   都可以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