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N137的使用。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8-02-23):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图对吗? 大家给各正确的

网友:
记得需要在光电接收管的基极加合适的偏置。
还是十几年之前使用过,不记得了。

网友:
太浪费了,9600BPS以下用PS2501,PC817就可以,加大驱动电流就可以

楼主:
看看这个电路对吗

网友(2012-09-28):
你指的是2、3脚的 使能端吗?不能被拉低?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