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MOSFET构成这种H桥来驱动电机会产处什么后果?

楼主(2008-02-23):
MOSFET管内有二极管,Motor_L和Motor_R联接的是MCU的I/O端口。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A:
上下管无死区,如果高频驱动容易造成管发热。

网友:
请问如果不用专用的IC来做死区的话,有不能有比较简单的办法来实现

网友:
用单片机单独控制上下桥的4个管子

网友:
电阻没必要,别切换太快。

网友:
死区我是用硬件实现的,很简单:一个或门,R和C就可以组成了

网友:
请问mos管型号是什么

网友(2008-04-29):
如果mos管开启电压低的话,会有问题。
比如Vgsth=2v,此时当控制电压为2v(状态转换时出现,在脉冲上升或下降沿期间),同侧的管子均瞬间导通,电源造成短路!

网友:
同一桥臂导通和关断的时间不同,上下桥会出现瞬时短路

网友:
上下加入死区就行。这个电阻对于一般MOS来说大了点吧

网友:
上下管道通是最大的弊端。
并且应该注意控制里面的瞬间状态

网友:
to:【7楼】 E-mC2
  老兄能否把加死区的电路传上来供大家看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怎么看怎么有问题。

网友:
门电路加RC控制死区也行,就是驱动电流小MOS开通不够快,PWM频率高了发热就大了

网友:
我曾经用过 6个irf540(其实3个irf540 和 3个irf9640 也行)驱动过 无刷电机(就是普通电动车上拆下来的),一点也管子不热,但要注意在 栅源极加上10K的电阻保护一下就OK了,当控制mos开关变化时候,要考虑稍微延时一段时间,千万不要短路哦!

我当时用的PWM 频率是2.7K  mcu:PIC16F877A

网友:
如果有必要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芯片是电机驱动的专用芯片。
L6201,L6202,L6203
下面地址是它的datasheet
http://www.ic-on-line.cn/Pdfsearch.asp?searchPart=name&skey=l6201

网友:
小功率电路的话2.7k的PWM频率算很低啦,听着马达吱吱叫很不爽的,我的模型车都是用22k的

网友:
如果LZ用PWM。这个电路立刻冒烟!

网友:
标题:xxx会产处什么后果?
应该是  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2012-07-08):
是会冒烟的,刚试过。有没有形成死区的硬件电路啊,各位贡献下哈!

网友(2013-10-19):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无死区,如果高频驱动容易造成管发热。

如果按照这个电路在软件里面加死区时间可以吗?

网友:
用5V的MCU,可以保证上下管都可靠开关。软件加死区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不烧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