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连接点阵led,这样连接驱动电流够吗???

楼主(2008-02-24):
刚买的点阵led

上次我用164驱动那样大的数码管没问题的,只不过是把把164的供电电压提高到了5.7v
如果按照上图连接行么,亮度会有影响么,限流电阻为100欧姆

网友:
100欧姆限流电阻,电流可能有点大,具体大到多少,要看你发光管的资料。注意HC的输出最大只有25mA,如果接近了,只能用来玩,不能用来做产品。

楼主:
其实做这个就是自己玩玩

网友:
那可以很负责地给你说:没问题。

网友:
楼主的点阵一块多少价格啊?

网友:
【3楼】 NE5532
如何能很负责的说没问题,推演给我们开开眼吧?

从我的理解来看,LED亮度取决于流过LED的平均等效电流,假如按照时分法来做的话,假设驱动16个这样的单元,LED达到较高亮度需要5MA,这样蜂值驱动电流理论值应该为5*16=80mA,实际应用还需要考虑LED最大允许驱动的峰值电流指标,正是因为这个指标的限制,所以时间分割的LED屏无法做到更多单元驱动。
这样80MA的峰值电流对595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楼主的问题是要看具体实际驱动屏的大小了,对于小的应用(通常是几个位段)问题不大,对于大的应用需要考虑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网友:
看到人家成品led显示屏,都用了功率器件,你可以做实验,测量出led的电流,然后看595的datasheet,

网友:
但实际上,我们行业的很多产品都是直接用74HC的芯片直接驱动LED的段码的,电流基本在30——40mA,没出现大问题,呵呵。

楼主:
NE5532你这样用过么
如果真的没问题就那样画板了

回lanyuye
我买的一个3.9元

网友:
如果不行,改用TPIC6C595或6B595

网友:
【8楼】 grpmcu  你买了多少数量,算零售价格吗?

楼主:
我买了24个

网友:
你是从那里买的啊,型号是什么?

楼主:
回楼上 电子市场买的,型号不知道

网友:
我见过商品化的点阵屏(好象是有80个8X8点阵),上面一般有8个贴片MOS管(每个贴片包含2个MOS管),也就是总共16个MOS管驱动
。。。。。。。。。。。。。。。。。。。。。。。。。。。。。。。。。。。。。。。。。。。。。。。。。。。。。。。。。。
一般商品化的单片机开发板如果有点阵模块的话都用了16个三极管

网友:
我以使用了超过 10万片595的经验告诉你!

没问题的!
有问题的话,我早就被我老板砍了!

网友:
在595资料里,有几个参数不知啥意思:Iik(DC Input Diode Current)、Iok(DC Output Diode Current)和Io(DC Output Current Per Output Pin QA-QH)。前面两个电流和Io有什么区别?指的分别是什么电流?

网友:
我做了一个试验可以侧面地证明HC595的电流驱动能力

下面是实测值
测试点电压: +5V->HC595(4.46V)->GREEN LED(2.284V)->150欧电阻(0.284V)->MEGA48 I/O-->0V
每个器件的压降:    0.54V          2.176V                   2V             0.284V

由此可见,在150欧电阻上的压降是2V,那么通过的电流就是13mA.

这个实验至少证明HC595输出13mA是可以的,同时HC595的I/O压降是0.46V。

网友:
做板用几层板呀

网友(2010-05-22):
楼主再做广告牌吗,呵呵

网友(2012-10-09):
LED硬件驱动记号

网友(2013-03-26):
能亮,但亮度会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