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我有一个外部中断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08-02-24):
我用实验板做外部中断的例子(demo_7_1),编译环境是winAVR 20071221,如果把PORTA=pgm_read_byte(led_7+counter);这句程序放在主程序的while 循环里,就像书上的例子那样,始终显示为0,int0,init1中断好像不起作用,改成在中断里显示就没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 请各位老师,大侠帮忙看一下?谢谢。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interrupt.h>

prog_char led_7[16]=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
unsigned int point_on=0;
unsigned char counter;
ISR(INT0_vect)
{

        if(++counter>=16)
                counter=0;
        PORTA=pgm_read_byte(led_7+counter);
}
ISR(INT1_vect )
{

        if(counter)
                --counter;
        else
                counter=15;
        PORTA=pgm_read_byte(led_7+counter);
}
int main(void)
{

        PORTA=0xff;
        DDRA=0xff;

        GICR|=(_BV(INT0)|_BV(INT1));
        MCUCR|=_BV(ISC01)|_BV(ISC11);

        GIFR|=(_BV(INTF0)|_BV(INTF1));

        counter=0;
        PORTA=pgm_read_byte(led_7+counter);
  sei();
  while(1)
  {
          //PORTA=pgm_read_byte(led_7+counter);

  }
}

网友:
你的意识是不是main的while里那一句屏蔽了就可以正常?首先确认中断是不是进去了,你大可不必用这么复杂的程序来做判断,可以在int0中断里显“1”,在int1中断里显“2”,待验证中断可以进入以后再加程序进去。

推荐一些程序调试的方法,请看我的笔记“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http://ne5532.21ic.org

楼主:
是的,把PORTA=pgm_read_byte(led_7+counter);在main里去掉,加到中断处理程序里就可以了。
我按照您的建议修改了一下程序,把这句话加进去,显示仍然为0,中断程序没起作用。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编译器。如果用GCC的话,试试看不要用任何优化。

楼主: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我用的winavr编译器,应该是编译器优化了。我把counter定义改成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unter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