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51实验板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8-02-24):
实验板焊接好之后,按照马老师的步骤测试,当联机测试LCD时,按照步骤用BASCOM-AVR连接,设置熔丝位。一开始好像是连上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连接上了,只是感觉而已,进入isp时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按照参考设置“禁止JTAG口,PORTC全部作为I/O使用;使用内部RC振荡(4M);允许BOD检测,门限电压4.0v; RESET向量为0x0000(确省值为0X0000,一般不用改)”。刚开始接触avr,对bascom也刚接触,可能熔丝位哪里设置不正确,后来感觉连不上了,我并没有把isp功能关了。运行 “Run programmer”会显示无法识别ID信息:“Could not identify chip with ID:FFFFFF”,切换到熔丝设置窗口时,会显示“READLB entry not found”。请问这是不是说明isp功能被禁了?液晶一开始显示两行方格,复位了就显示一行方格了,我也不知道程序到底有没有写进去过。
希望马老师或者哪位高手能够抽点时间把程序调试这几步稍微写详细点,对于我这种完全新手会帮助很大,不会一不小心就要去买新片子了:)

网友:
请下载本栏上部我编写教材前十一章的电子版参考学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认为有用,可以购买书.

楼主:
实验板买之前就买了书了,呵呵,现在已经有些熟悉了,谢谢马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