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图示均衡芯片,推几款!

楼主(2008-02-24):
那位用过图示均衡芯片,推几款!

楼主:
怎么都没用过啊?????

网友:
买几台功放,拆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一般电子市场的都是用运放做成多通道有源带通滤波器来实现的,大多都是用LM324.

也有用专用IC的,原理也与用LM324的基本一样.

网友:
找日本三菱音频的产品看看,我的板子用的是M62493,单片机控制,五段图示均衡。

网友:
之前打算用单片机做,AD之后进行FFT,可惜不会搞FFT,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