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PWM驱动电机问题?

楼主(2008-02-25):
我用AMEGE16L,晶振8M,采用8位的快速PWM,分频N=8,PWM通过TLP521-4,控制IRF7832MOS来驱动直流电机,电机上并了去火花的104陶瓷电容,但不知道怎么搞的,电机在转动的时候慢慢的就不转了,经测量发现烧坏,电阻无穷大。另外,电机和MOS管都很热。

电机驱动这边是8V左右的电池供电,后来测量发现,MOS管上有2~4V的压降,导致电机电压不够,转速达不到要求。

请问,电机损坏是PWM频率太高了吗?另外,发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是你的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PWM是调速控制吧,不管频率的高低,极限输出5V,电机全速工作(电流最大).你应该设计驱动电路的保护,不能超过电机的工作最大电流.
如果是控制正反转,注意在正转和反转转换之间增加死区时间.(正转和反转转换的控制输出之间要有一定的延时,保证正向控制全部截止后,才能打开反向驱动.驱动电流越大,死区时间要求就越长)

网友:
2楼提到也是有可能的.很多人基本的东西根本没掌握,不一定只是程序上出问题.

网友(2010-01-07):
    正在学习PWM驱动电机。假如PWM频率够高,是不是就不用低通滤波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