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个听说是四相的步进电机,可是怎么只有六条引出线,它里面是怎么接的啊?

楼主(2008-02-25):
理论上应该有八条线吧.....

楼主:
抱歉,本来我想发到AVR区的不知怎么发到这里了

网友:
中间抽头

网友:
六线的可以结成两相,也可以结成四相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照片发个上来看看!我记得我买了个步进电机也是那样的,老板告诉我说引脚正对着自己,从自己的左手边看起来A,D,COMA,COMB,B,C。COMA和COMB接12v,其余的是A,B,C,D四个相。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称呼比较混乱,有人说是两相,有人说是四相,本人认同六线四相的说法,
它既可以当四相步进电机使用,也可以当两相四相步进电机使用

接成两相形式如下

接成四相形式如下

网友:
又受教育了!

网友(2009-06-25):
四相六线很常见的,两相还有六线的

网友:
to 6楼
好像有好多地方说中间那个电源不需要接啊

网友:
四相六线很常见的,在网上搜一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