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新USPISP(基于M8)的制作和使用介绍 )

楼主(2008-02-25):
请教马老师, 按照你的设置
我下载程序后, 若日后想做其他的使用是否再此烧写新程序?

初次接触,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问题所问.

AVR的程序存储器是FLASH存储器,可多次编程下载(>10000次).你把芯片内的程序擦除掉,芯片就是新的了,可以用做其它系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