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通讯问题

楼主(2008-02-26):
使用simcom公司的300c与avr单片机通讯,调试时暂不适用单片机,先通过串口直接与pc机通讯,适用 爱她 指令发现总找不到网络,这大概是什么方面
的原因?直接使用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卡,pc机没有联入公网

网友:
没用过这个模块,不知道指令是否兼容
重点检查一下这几个指令的结果
AT+CSQ
AT+CREG
AT+CIMI
再看看数据手册对应的含义。

主要是判断天线是否连接正常、SIM卡是否没停机、SIM卡座读写电路部分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2009-03-31):
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开机,控制一下模块的开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