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充电器第一版,PCB修正办法,

楼主(2008-02-26):
板子问题在三块

1 TL431 脚位错误

2 串口脚位对应错误

3 推挽电路 三极管 和 2N7002 脚位错误

4 按键Key错误

5 电容 C33方向错误

下面分别介绍修正办法。

1 TL431

脚位错误修正办法比较简单,采用一个普通封装的TL431,掰脚焊接。如下图

从图上看就该基本清除了,如果不清除,请回帖提问。

2 max232 串口

特别提下,把R64翘起来,飞焊焊线,图中白色线

白色线,飞到图中位置,再用铜裸线,把两端地线 短接。

3 推挽电路修正

这部分修正最为困难,贴片元件,且 全部脚位都不对。
以下是我的修正方法。

2N7002修正方法。
2N7002我只买到了贴片封装,修正办法比较极端。

首先把2N7002 三个脚全部掰向相反的方向

按图中方向 焊接至原来的焊盘,红圈为 2N7002,注意,脚已经掰向反向,希望大家看的见

三极管修正方法

这张图片应该看的清楚。

最后,按键和电容修正比较简单,换个方向就好了。

网友:
难为你了,看来要修正需要花一些功夫才行。

网友:
难为你了,继续努力.

网友:
顶,等第二版。。

网友:
我有3点建议
1,实验板不要大面积覆铜,因为在改动时经常要拿小刀子刻开走线,没有旁边的覆铜会方便一些。
2,尽量用插装的元件,也是为了修改方便。
3,电池夹子有没有高质量的?我看图上的那个有点不踏实。(我在北京市场也找不到好的,结果我买了一个好充电器,把电池夹在锯下来用)

楼主:
大家在修正中出现什么问题,及时反馈一下。

网友:
板子还没有回来先把部分元件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1、锰铜电阻 .01R  检测电流的 标号 R28
2、两个厂家的NTC热敏电阻
没有具体的型号 是武汉中天强科的
R25值 10K +/- 1%
B值 3380
MF52B-103F3380
3、两个厂家的TL062
4、青云的LCM1602C
5、我的所有元件盒 MOSFET、MAX232、2N7002等等

网友(2009-04-21):
请问你的那个电感是怎么做的??

电感绕完了是多少H??

我是初学者    谢谢!

网友(2009-08-21):
看样子,楼主功力够深了!

网友(2010-04-02):
武汉的 呵呵  哪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