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51实验板用CVAVR出现LB1=0,LB2=0问题

楼主(2008-02-27):
马老师:
    我装好了51实验板,在用CVAVR调试时出现读加密位为LB1=0,LB2=0,新的芯片,我已经按照你书上面和论坛上面所介绍的方法去做了也一样。我用ICCAVR可以用,证明硬件和连接方面是OK的。刚开始用CVAVR不熟悉,望指点哪里设置出了问题。谢谢!

楼主:
用M16新芯片,用BCAVR查芯片加密锁定位熔丝是11

网友:
CVAVR刚调出后,显示的溶丝位不是芯片实际的溶丝位,需要分别执行一次读锁定位,溶丝位,器件编号等才能得到正确的溶丝位.这是CVAVR下载工具的不方便之处.很多人喜欢偷懒,不认真了解如何正确使用,下载时选择ALL的选项,马上就将芯片"封"死了.

因此在我的教材中特别提到了这点(第五章),并且推荐使用BASCOM-AVR的下载环境.使用双龙的也可以.这两个都比较好,直观,易操作.

楼主:
感谢马老师的解答!